为什么一个静音的电脑风扇,比一个落地扇还要贵?(18楼阿莫讲解汕头翻新风扇的工场)

楼主(2023-01-23):
(图片)

网友:
还真是这样的,台达一个机箱风扇,在旗舰店买,要100元左右,而美的落地扇,也才99元。一个利润可能是80元,另一个利润可能只有10元了。

网友A:
说的是猫头鹰电脑风扇吗?确实贵!就现在的技术难道连长寿静音电脑风扇都能作为高端也是醉了,怀疑是故意把电脑风扇轴做的寿命短。
讨厌用台式机的最大原因就是每年机箱都能清理出很多灰尘还有风扇异响,还有就是很多线

网友:
散热风扇的利润率非常高的.....他们说CPU送的风扇30元-铜管的60元....结果上次装机,老板说普通的随便那...不要钱啊!我拿了两个蓝标的....A表的一大箱没人要......

网友B:
其实落地扇的噪音比电脑风扇大多了,容忍度不一样而已。

电脑风扇我都是在淘宝买二手的台达、三洋双滚珠,风量大噪音低寿命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猫头鹰电脑风扇吗?确实贵!就现在的技术难道连长寿静音电脑风扇都能作为高端也是醉了,怀疑是故意把 ...

电脑风扇通常只有一个含油轴承,加上扇叶动平衡做得不好(甚至根本没做),转动时的径向摆动会令轴承快速磨损。

落地扇虽然也大都是含油轴承,但电机轴长,轴承对径向摆动的受力小很多,加上转速低,寿命自然就比电脑风扇长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风扇通常只有一个含油轴承,加上扇叶动平衡做得不好(甚至根本没做),转动时的径向摆动会令轴承快速 ...

不单单动平衡都没有做,廉价的电脑风扇轴的材料硬度还有加工精度可能也不高,轴套都是铁的,哪怕是黄铜也是加工的,非粉末冶金的含油自润滑的铜合金。还有一个就是结构设计造成轴散热差。

上个传说的猫头鹰12cm风扇图,单价220rmb

网友:
含(智商)税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落地扇的噪音比电脑风扇大多了,容忍度不一样而已。

电脑风扇我都是在淘宝买二手的台达、三洋双滚珠, ...

说到淘宝那些卖风扇的,是真货吗。。我一直很奇怪

要说东西本身吧,也不是很垃圾,电流什么的一般也符合,但总觉的标签有点怪。。一致性有问题(当然芯片印字也没什么一致性,好像没法说什么)

要说翻新吧,那洗的也太干净了,这不费事?而且有的螺丝孔真的没有痕迹。。(当然芯片翻新也挺费事,好像也没法说什么)

要说寿命吧,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那难道这些都是无尘机房里装着橡胶减震钉的风扇退役的?但那应该只有比较有限的规格的货才对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到淘宝那些卖风扇的,是真货吗。。我一直很奇怪

要说东西本身吧,也不是很垃圾,电流什么的一般也符合 ...

拆开看做工不像假货,但确实基本全新没有什么使用痕迹,只是外露的金属多多少少有氧化痕迹,或许是库存很久或者运输过程受潮淘汰下来的次品?

再说,那些双层暴力风扇什么的,做假也没什么市场啊,正规服务器厂商不会买假货,DIY也没什么人会买双层暴力风扇。反正价格很香,用着也没什么问题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做工不像假货,但确实基本全新没有什么使用痕迹,只是外露的金属多多少少有氧化痕迹,或许是库存很 ...

确实,反正价格很香,用着也没什么问题也就够了。

网友:
电脑风扇好的确实静音,基本听不到什么声音,Arctic 的也不错,性价比很好。
几十块的风扇用几年还很给力,静音,风力都很好。比猫扇性价比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到淘宝那些卖风扇的,是真货吗。。我一直很奇怪

要说东西本身吧,也不是很垃圾,电流什么的一般也符合 ...

我参观过汕头翻新风扇的工场,出来的产品基本是全新状态,看不出来使用过的。(需要先挑选过外观没有损坏的)

网友:
之前一直以为电脑机箱内噪音最大的是CPU风扇和电源风扇,
所以一直在尝试寻找静音电源和静音风扇,
然而换了风扇和电源之后,噪音也只小了一丢丢。
还以为噪音控制也就只能这样了。

直到某一天不记得什么原因,把其中一个机械硬盘拔掉了,才发现机箱内80%的噪音来自那块硬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参观过汕头翻新风扇的工场,出来的产品基本是全新状态,看不出来使用过的。(需要先挑选过外观没有损坏 ...

恩。。那应该是翻的了,卖风扇的店大多也是汕头的。挺厉害,跟翻芯片的一样都挺神奇。

网友D:
风扇要好用不会便宜的,新的风扇比旧的风扇好太多了。我以前有个产品里面有4个120的大电流风扇,在一个机房里有8台一开始不觉得什么,三年以后风扇的噪音起来了特闹心,后来下决心买了猫头鹰风扇,好多了,换了也两年了噪音还可以忍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扇要好用不会便宜的,新的风扇比旧的风扇好太多了。我以前有个产品里面有4个120的大电流风扇,在一个机房 ...

我那个群晖nas的风扇简直吵的不行,在书房里面一直叫唤,回头我试试猫扇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那应该是翻的了,卖风扇的店大多也是汕头的。挺厉害,跟翻芯片的一样都挺神奇。 ...

你到现场看看,就知道很神奇的了。

翻新不需要什么高科技技术,流程也非常简单。

一个脏兮兮的风扇,其实翻新干净,可能100%全新的,上面脏只是灰尘。

我看过汕头一台砂轮机改装的机器,砂轮换成1mm直径的鱼丝线,使用蜡水,让这些鱼丝线高速打在旧风扇上。 十来秒钟,一个崭新的风扇就出来了。

直接包装就可以发货。

你一定问:有划痕、生锈的怎么翻新。

答案是:这些有缺陷的也是同样流程翻新,质检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小姑娘或一伙子肉眼瞄一眼判断一下),有任何缺陷的都会拿出来,作为二手部件低价出售。

汕头那边的拆机件有海量,要多少有多少。

这样翻新估计成品率有85%到90%。

利润非常丰厚。

比如:进货2.5元,翻新后全新可以买到25元, 有点缺陷二手的也可以买5元。

你可能还问:里面没有油、轴承锈了怎么维修?

答案是:直接拆解,塑料归塑料,pcb归pcb...然后进入下一条食物链....

网友E:
二手翻新的是个技术活,不是一般人可以赚的钱,潮汕地区除了风扇可以翻新,电子零件都可以担心,以前买小量元件最怕遇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手翻新的是个技术活,不是一般人可以赚的钱,潮汕地区除了风扇可以翻新,电子零件都可以担心,以前买小量 ...

我接触到的,99%的电子机械工具等,进口二手的,都比国产全新的质量要好。

所以,能买到进口二手,我基本会优先考虑。

比如螺丝刀,20年前的进口洋垃圾,比目前中国生产的全新产品至少好100倍。

当然,手机、电视这类更新很快的电子产品,就只能买全新的,因为质量反而不是最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到现场看看,就知道很神奇的了。

翻新不需要什么高科技技术,流程也非常简单。

噢。。。。
鱼丝线的硬度选择看起来很对劲,风扇应该是尼龙+玻纤或PBT+玻纤,应该不会划伤又很耐用。
蜡水没想到,我还以为是拆成零件水洗再组装的,但怎么想都感觉太麻烦了

这样看的话利润确实可以

网友:
我还以为是用超声波清洗的,不然死角位置不好清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