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中枢网关到货,安装中(18楼:蓝牙温度计10分钟才刷新一次数据,无法接受!!)

楼主(2023-01-24):
外观小巧,有一点点重量(起码不是只有一个塑料壳)

通电,米家APP就能识别,按提示安装:

对,我的米家APP的版本,应该已经自动升级到最新版:

加入青萍蓝牙温湿度计。

将手机的蓝牙断开,测试网关是否能正常工作。

小米排插正常开关。

但青萍蓝牙温湿度计仍然是无法访问数据。我靠!

楼主:
幸亏我昨天下订单,留多了一个心眼,再买了一台小米蓝牙温湿度计2(之前那台蓝牙无法使用已经退货。)

米家APP加入了它。手机蓝牙开着的时候能正常访问。

关掉手机蓝牙。

我靠! 小米蓝牙温湿度计仍然无法使用,

也就说说,关掉手机蓝牙,两台温度计都无法通过网关中枢访问。

看来得等高人出手了。

注:我昨天使用青萍蓝牙网关、青萍APP,是可以断开手机蓝牙,访问到青萍蓝牙温湿度计的。

但米家APP ,虽然都能识别青萍蓝牙网关和青萍温湿度计,就一直无法在关闭手机蓝牙的使用,通过青萍蓝牙网关访问青萍温湿度计。

网友A:
是不是他们软件内部做强制了,安卓六系统出来的时候就要求获取定位才能访问蓝牙,这要求很无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他们软件内部做强制了,安卓六系统出来的时候就要求获取定位才能访问蓝牙,这要求很无礼啊 ...

你的意思,是米家APP要获得定位权限,才允许范围蓝牙?

不对啊,这两个温度计,手机打开蓝牙,是能在米家APP里面访问的。

查了一下米家的权限,早就已经全部权限了。

楼主:
刚才我不去折腾这两个温度计了。回头一看,我手机没有连接蓝牙,它们怎么通过mesh网关可以访问了?!

最恐怖的事情来了!

我无法知道更新的时间是多长? 只是感觉很长很长....长到都失去实时性了。

网友B:
没有用过中枢,目前在用米家智能插座2+小米蓝牙温湿度计2可以远程看到温度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过中枢,目前在用米家智能插座2+小米蓝牙温湿度计2可以远程看到温度数据。 ...

你使用什么mesh蓝牙网关?

你说的是小米智能插座2吧,不是米家。

楼主:
一会功夫,两台都更新数据了。

网友:
用小米音箱+小米篮牙温湿度计2能正常实时远程看到温度数据,且小米音箱还能用红外控制灯和空调

楼主:
给青萍温湿度计加上一个智能场景:低于7度打开新风机。看看能否动作。

网友C:
网上看到小米蓝牙温湿度计2能刷机修改上报间隔时间,最短可以改到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看到小米蓝牙温湿度计2能刷机修改上报间隔时间,最短可以改到3分钟

没有找到设置上报时间间隔的地方。

刷机?怎样刷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给青萍温湿度计加上一个智能场景:低于7度打开新风机。看看能否动作。

好消息,智能联动成功了。新风机被成功的打开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使用什么mesh蓝牙网关?

你说的是小米智能插座2吧,不是米家。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27981725148

这个,也是米家吧,也是用米家 a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27981725148

这个,也是米家吧,也是用米家 app ...

你这个不是排插,是插座,本身带有网关的。

我的排插只有蓝牙。必须使用外面的mesh网关。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消息,智能联动成功了。新风机被成功的打开了。

坏消息是:

刚才盯着米家APP,看到小米的温湿度计,10分钟才更新一次数据。

而青萍温湿度计,更新时间正在测试,估计也是10分钟。(后记:已经证实,也是10分钟)

我不解的是:如果使用青萍蓝牙网关+青萍APP+青萍温湿度计,基本可以实时获得温度数据的!(18楼)

为何使用了米家APP,会间隔这么长才能获得数据?!

楼主:
米家APP+中枢网关,里面的蓝牙温度计10分钟才刷新一下数据,这个我很难接受。

我将青萍温湿度计,重新使用青萍APP,与青萍蓝牙网关连接。

我将室内温度的青萍温度计放入到冰虎3度的环境,大概每4秒降低-0.1摄氏度。

关掉手机蓝牙,让青萍温度计通过青萍网关,实测到每4秒就会刷新一下数据。

可以得出结论了:自只要青萍温度的读数有变化,温度计就会发出蓝牙信号给青萍网关,就会在青萍APP上显示。

是不是说明,小米中枢网关,故意的抛弃了蓝牙温度计送过来的型号,十分钟才使用一次?

楼主:
刚才测试了一下小米智能排插2。

实测功率刷新的时间竟然是30秒!

我改变了功率,30秒后才能在米家APP上看到。

楼主:
不过我在米家APP上控制小米智能排插2的开关,到时马上能响应。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过我在米家APP上控制小米智能排插2的开关,到时马上能响应。

通过网络,控制延时,理论上可以到100ms以内。如果本地app控制则是走的内网,应该会更快。

实际上类似的智能家居产品的控制延时,被强制的拉长,且强制分为,手机app与服务器指令确认流程,和服务器与设备控制流程2个部分,延时在500ms甚至更长,1s以内长一点都是没有明显感觉的。

而状态返回/信息返回,则被强制做了2个延时,一个是设备端的延时,包涵采集数据延时+上传延时。这个延时一般被强制为5s以上。另外一个延时则是服务器数据处理延时,服务器会有一个简单的判断规则,太离谱的数据会丢弃掉,比如温度计突然从0度到40度,则会丢弃掉。服务器完成数据过滤,存储,和其他处理后,才会再次走返回路径到手机上。这个延时10s或者更长都是正常的,与厂家定义的策略有关。

蓝牙温度计10分钟刷新一次,实际是为了节电。蓝牙建立连接时,功耗是比较高的,接近4mA左右或更多,而休眠功耗一般在uA级别。刷固件应该可以提高刷新率,但是缺点是电池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过网络,控制延时,理论上可以到100ms以内。如果本地app控制则是走的内网,应该会更快。

实际上类似的 ...

不如不要10分钟了,10天才刷新一次吧,更省电。

如果是养鱼的,如果加热功率比较大,水温超过10分钟,鱼可能都死了。

煤气泄露10分钟,房子都可能炸掉了。

10分钟,小偷进来,偷完后出去,可能也不需要10分钟。

网友E:
引用 楼主:
米家APP+中枢网关,里面的蓝牙温度计10分钟才刷新一下数据,这个我很难接受。

我将青萍温湿度计,重新使用 ...

搜到一个回答,说可以刷固件将小米温湿度计2的刷新时间降到最低3分钟。再低的话可能会被蓝牙网关忽略。不知道换成中枢网关的话刷新时间能不能再降低。
小米的温湿度传感器的上传更新时间是有一段时间的,怎么实现“时时”的开关设备呢? - 乱码奔腾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28847981/answer/2808790909
我这边实测,原装的小米蓝牙温湿度计2,快的话刷新一次要10分钟,慢的话可能大半个小时,不是特别清楚上报机制。但Aqara温湿度传感器,就是那个没有屏幕的zigbee的,是明确的写了“Aqara温湿度传感器多久上传一次数据?如果温湿度没有较大变化,则1小时上报1次温湿度数据;如果温度变化超过0.5℃,湿度变化超过6%,则立即上报一次数据。”
但是昨天在搜索的时候又发现了新大陆,这个小米蓝牙温湿度计2,它竟然能刷机!修改上报速率!实测刷机后,Measure interval放在10秒,自动化触发实际在3分钟。这里可能是因为蓝牙网关和小米服务器最短交互时间是3分钟,Measure interval改成再小也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搜到一个回答,说可以刷固件将小米温湿度计2的刷新时间降到最低3分钟。再低的话可能会被蓝牙网关忽略。不 ...

果然是10分钟,跟我测出来的一样。

淘宝有没有人刷机之后卖的?这样就不用自己折腾了。

其实3分钟也不能接受,但总比10分钟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坏消息是:

刚才盯着米家APP,看到小米的温湿度计,10分钟才更新一次数据。

米家的APP估计不是走局域网直接从网关或者设备获取数据,而是网关将数据发到后台的服务器,服务器再推送给米家的APP,10分钟可能是米家后台服务器限制的。而青萍APP可能是局域网直接从网关获取。你可以试试手机不开wifi青萍APP是否还能实时更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米家的APP估计不是走局域网直接从网关或者设备获取数据,而是网关将数据发到后台的服务器,服务器再推送 ...

测试了,手机没有开WiFi, 没有开蓝牙,只使用4G上网,青萍蓝牙温湿度计仍然每5秒左右更新一次数据(从22度放入4度的冰箱)。

楼主:
我突然想起,青萍温湿度计+青萍蓝牙网关+米家APP,之前我说无法远程读取数据。

现在回想,应该是每10分钟才读一次,我误以为是无法成功。

马上测试:

将青萍蓝牙网关和青萍温湿度计,加入米家APP。

如果我上面的猜想正确,是米家APP的问题,而不是米家中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突然想起,青萍温湿度计+青萍蓝牙网关+米家APP,之前我说无法远程读取数据。

现在回想,应该是每10分钟 ...

果然被我猜对了!

青萍温湿度计+青萍蓝牙网关+米家APP,10分钟才更新一次数据

青萍温湿度计+青萍蓝牙网关+青萍APP,只要温度不断变化,几秒就更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搜到一个回答,说可以刷固件将小米温湿度计2的刷新时间降到最低3分钟。再低的话可能会被蓝牙网关忽略。不 ...

我28楼的测试,好像表明了是米家APP故意限制10分钟的。

同样的硬件,在青萍APP上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网友G:
蓝牙的东西,十分钟就是为了低功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蓝牙的东西,十分钟就是为了低功耗吧。

低功耗也得给别人选择机会啊。

10分钟才起反应,是认为很多场合已经失去使用价值。

比如蓝牙耳机,你不会容忍10分钟后声音才传出来吧。

看我28楼的测试。

蓝牙那边,只要有温度变化,就传给网关。这个传输是单向的。

我28楼的测试,证明了青萍蓝牙温湿度计是会不断的发出数据(只要数据有变化),是米家APP将这些数据给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