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移动光猫无法破解超级密码了,网上各种方法试了都失败

楼主(2023-01-24):
默认的超级密码是CMCCAdmin,aDm8H%MdA。在安装完宽带那几天是可以用的,后来可能是移动下发了新密码,旧密码失效了。
于是按照博客上破解吉比特光猫的方法:
记录一次破解移动吉比特光猫H2-2超管密码的过程_Champion啊的博客-CSDN博客
https://blog.csdn.net/qq_40709699/article/details/118657782

进入telnet获取su权限,通过TFTP传输db_backup_cfg.xml到电脑上,前几步都挺顺利,解密xml文件时遇到困难了,无法解密。
博主的xml文件只有33kb,而我的有563kb,是密文,通过Offzip-amp-Packzip-UI套件解密失败。
顿时没有头绪了。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补充:光猫图片

网友A:
找安装师傅塞点红包要
找闲鱼摇人

拆机dump flash
拆机找jtag dump内存

网友B:
试试ttl telnet说不定有root权限。
我的电信猫貌似只要在网关ip加上8080端口后用贴纸的默认账号密码就能登录管理员。你这是想自己换猫还是多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安装师傅塞点红包要
找闲鱼摇人

前2个靠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ttl telnet说不定有root权限。
我的电信猫貌似只要在网关ip加上8080端口后用贴纸的默认账号密码就能登 ...

telnet有root权限,通过默认密码进去了。但是xml配置文件无法浏览,下载是密文。
我是要改桥接。找了个双核MTK的padavan系统路由做主路由,光猫只做internet桥接。

网友:
闲鱼几块钱就可以找人弄

网友C:
间安装师傅要,否则有什么要求打客服,还是吔来弄。不行还有携号转网。

网友D:
试了 依然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了 依然可以用

和地区有关系,有些地区超密是默认的一直不变,有的地区超密每天会变,运营商会给光猫下发新密码

网友E:
问题是超密干嘛?无非就是改个桥接或者是自己换个猫棒。完全可以找可以搞定的。

网友F:
这个, 一旦获得超级管理员权限,马上和谐掉“运营商下发”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是超密干嘛?无非就是改个桥接或者是自己换个猫棒。完全可以找可以搞定的。 ...

没有超密就无法改桥接或换猫棒了。换猫棒也要知道之前的逻辑ID或者PASSWORD认证码以及VLAN ID。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 一旦获得超级管理员权限,马上和谐掉“运营商下发”功能。。。。。。 ...

听说是通过TR069通道下发的,不知道删了TR069运营商还能不能下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间安装师傅要,否则有什么要求打客服,还是吔来弄。不行还有携号转网。

确实。我之前宽带提速后跟移动反馈了测速不达标,结果也是安装的师傅来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超密就无法改桥接或换猫棒了。换猫棒也要知道之前的逻辑ID或者PASSWORD认证码以及VLAN ID。 ...

桥接打客服电话远程可以修改,或者让安装师傅给你改。逻辑ID和VLAN不需要超密,普通用户登录光猫就可以看到的,宽带拨号的账号密码直接让客服重置。   另外猫棒现在不是最优的方案了,有2.5G的光猫,看反馈稳定性要超过猫棒的,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
改桥接直接打电话让师傅来就可以了,来了问他,他也会说的,现在都是直接用桥接,也没有什么需要进光猫配置的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telnet有root权限,通过默认密码进去了。但是xml配置文件无法浏览,下载是密文。
我是要改桥接。找了个双 ...

没让师傅把猫模式设置为桥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桥接打客服电话远程可以修改,或者让安装师傅给你改。逻辑ID和VLAN不需要超密,普通用户登录光猫就可以看 ...

你用的哪种猫棒?
是2.5G?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让师傅把猫模式设置为桥接?

安装师傅说移动不让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师傅说移动不让改

让新猫吃灰,继续用老猫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是通过TR069通道下发的,不知道删了TR069运营商还能不能下发

对,  TR069

网友H:
记住设备注册号码,  捅reset按钮,恢复默认出厂设置,超级密码会变回默认的。   然后重新注册。进去之后,把TR069的VLAN改成另外一个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记住设备注册号码,  捅reset按钮,恢复默认出厂设置,超级密码会变回默认的。   然后重新注册。进去之后, ...

我试过捅reset十秒,所有灯熄灭后重新点亮,猫又自动注册好了,密码也没变回。
是不是恢复出厂的时候要断开光纤?然后重新注册。或者是捅reset的时间不够长,假复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捅reset十秒,所有灯熄灭后重新点亮,猫又自动注册好了,密码也没变回。
是不是恢复出厂的时候要断 ...

试一下,拔电,先捅,再上电,继续捅不松手,  等几秒钟再放。

网友:
找咸鱼 几块钱搞定

网友:
超级密码有啥用?

网友I:
生成规律:SN:第345位 + 8m% + 末3位
reset恢复默认出厂设置,超级密码会变回默认的aDm8H%MdA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生成规律:SN:第345位 + 8m% + 末3位
reset恢复默认出厂设置,超级密码会变回默认的aDm8H%MdA ...

找运维问到了超密,并不是这个规律,他说是随机的乱码,经常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运维问到了超密,并不是这个规律,他说是随机的乱码,经常变的

都在变的;为啥不让用户自己拨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超密就无法改桥接或换猫棒了。换猫棒也要知道之前的逻辑ID或者PASSWORD认证码以及VLAN ID。 ...

要桥接直接电话给运行商就行,直接远程能帮你设置的。我的就是电话给电信,然后大约1个小时就帮我改成桥接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