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note20 ultra界面没反应的故障

楼主(2023-01-24):
三星note20 ultra一周前突然出现界面没反应的现象,具体表现是打开微信准备输入文字时,长时间不弹出键盘。另外打开浏览器也长时间没反应,中间会弹出无响应是否等待还是退出的对话框。
重启后会正常一段时间,然后用不到一天时又会出现这种现象。恢复出厂设置然后恢复软件之后,有两天是正常的,然后又开始出现问题了。
出问题前手机也没有摔碰,就是大概两周前升级了one ui 5。现在尽量不敢去三星售后,不知道大家是否遇到类似情况,看看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啊。谢谢。

网友:
感觉硬盘挂了

网友:
国行机吗?这种问题估计只能找三星售后了。

现在三星售后应该放假了吧?

有辉瑞paxlovid护体,怕什么新冠?!

楼主:
孩子太小,能不去尽量不去啦

网友A:
我也是20u,想换一下屏幕那层软膜,不到两年就磨得乱七八糟的,听说note不出了也不知道回头换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20u,想换一下屏幕那层软膜,不到两年就磨得乱七八糟的,听说note不出了也不知道回头换啥 ...

我之前换过,三星售后,原装80块钱一张。贴的时候看了,要用带模具的机器贴,这种软膜自己贴根本贴不好。

楼主:
在三星社区搜了一下,发现有人跟我类似情况的,感觉可能是系统bu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换过,三星售后,原装80块钱一张。贴的时候看了,要用带模具的机器贴,这种软膜自己贴根本贴不好。 ...

去哪能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哪能换啊

几十的是贴膜吧,我帮我哥拿 n22去广州天河那里贴过,说是原厂售后贴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20u,想换一下屏幕那层软膜,不到两年就磨得乱七八糟的,听说note不出了也不知道回头换啥 ...

note不出了,s系列最高端的型号会带笔,但价格不会低于1万元。

以后带笔的三星机,价格看齐苹果最高端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哪能换啊

搜在三星galaxy社区app搜本地的三星官方售后,挨个打电话过去,有的可以换,有的不可以换。我当时问了三家,只有一家可以给贴膜。

楼主:
前几天去了趟三星售后,查了一下硬件没问题,说应该是软件有问题。建议我恢复出厂设置后不要从备份恢复,一个个软件重新安装设置。嫌麻烦一直没弄。
春节前在盖乐世社区app上发了问题反馈,今天回复我了,说分析了我上传的日志,这个故障是由微软验证器的自动填充引起的,让我禁用了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去了趟三星售后,查了一下硬件没问题,说应该是软件有问题。建议我恢复出厂设置后不要从备份恢复,一 ...

这个服务不错!还帮你分析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