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空间少,手机字库是否容易损坏?

楼主(2023-01-24):
手机的emmc存储是否也有磨损均衡功能呢?

网友A:
有,但快满了就不行了

网友:
字库容不容易损坏不知道,但磨损均衡是有的。只不过不知道是哪种均衡算法,有些是在剩余空间里面均衡。有些是即便某个扇区存有数据,如果他擦除次数少,那也得挪位置拿出来磨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但快满了就不行了

快满了,读写频繁,emmc是否很容易坏?

网友:
我的128G苹果咯,总是剩余几G,同问

网友B:
我的经验是手机空间满,基本挂的快,表现就是开机定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经验是手机空间满,基本挂的快,表现就是开机定屏

定屏是进不了系统的意思?

网友:
字库不应该是独立的存储器件吗?........不太明白,为啥还有字库了?

网友:
几年前,苹果存储满了,开不了机,一直卡在白苹果界面。用itu刷机好了,不过所有记录都没有了。

网友C:
字库一般是只读的,应该不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字库一般是只读的,应该不易损坏

各种app不写数据么

网友D:
以前华为手机剩余空间比较少,字库坏了, 后来买手机都是往大了买,可能质量也改善了,目前没有遇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字库一般是只读的,应该不易损坏

字库就是指手机的Flash存储空间(eMMC,UFS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字库就是指手机的Flash存储空间(eMMC,UFS等)

你说得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字库就是指手机的Flash存储空间(eMMC,UFS等)

为什么把  Flash 存储空间 叫做 字库 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把  Flash 存储空间 叫做 字库 呢?

字库来源于古代手机的专业术语,指的是存放液晶点阵文字编码的数据库,存储介质为slc nand flash。相伴的术语还有码片存储介质为eeprom,用来存放手机串码,射频电路的调整参数,这个数据丢失手机不能联网,字库丢失会手机丢失操作系统与文字编码无法开机。

如图这是古代的手机,双屏幕翻盖40和旋手机,支持gsm,gprs,支持wap1.0网络,支持java,里面打雪仗游戏特别好玩,三色指示灯,外置天线,两电一充。以前手机颜值真高

网友:
eMMC在其内部集成了 Flash Controller,用于完成擦写均衡、坏块管理、ECC校验等功能。相比于直接将 NAND Flash接入到Host端,eMMC屏蔽了NAND Flash的物理特性,可以减少Host端软件的复杂度,让Host端专注于上层业务,省去对NANDFlash进行特殊的处理。同时,eMMC通过使用Cache、MemoryArray等技术,在读写性能上也比NAND Flash要好很多。

Emmc与nand flash最大区别就是读写均衡算法内部集成,这样系统开销变小。非emmc的传统nand flash需要系统主动进行读写均衡管理。所以还是别放满了不然影响均衡算法降低性能,部分区域读者压力变大而损坏。

这也解释了为啥固态硬盘量产时候需要对坏快进行处理,如果坏快数据丢失容易掉盘数据出错。emmc做u盘或者安卓盒子或者手机都不需要管理坏快。

emmc与tf卡其实可以简单看作就是微型的固态硬盘里面都有独立的处理器与固件管理内部flash,有些通过特殊指令还能读取内部smart数据,查看写入量与坏块多少,通电时间之类的。emmc由于内部集成有固件所以焊接时间久了会固件损坏识别不到,特别是镁光与闪迪的emmc容易焊坏。

网友:
字库?差点把我搞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华为手机剩余空间比较少,字库坏了, 后来买手机都是往大了买,可能质量也改善了,目前没有遇到 ...

这些手机字库是不是没有实现固态盘的均衡磨损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字库来源于古代手机的专业术语,指的是存放液晶点阵文字编码的数据库,存储介质为slc nand flash。相伴的 ...

slc
现在用mlc的手机是不是也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手机字库是不是没有实现固态盘的均衡磨损机制?

没研究过这个,不过我倾向于剩余空间小会影响磨损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