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_V784c EDU版安全的升级全功能版,非电脑添加License

楼主(2023-01-25):
使用附件的算号器根据自己的JLink序列号算出要添加功能的Key。
JLink Commander 里执行
license add 算出来的Key
执行 license show,可以查看已经添加的License
执行 license erase,可以清除License。

这样实际是和电脑上用JLinkLicenseManager添加License一样的效果,License是随着JLink一起的,不用每次换电脑都要添加License。
已在目前最新版的JLink_V784c上用EDU v11版验证过,目前可以正常使用,即使将来被检测到不让用,也可以用license erase还原。

以前暴力刷固件AddFeature,新版变砖的,可以用EDUReviver清除Features抢救下。
EDUReViver -run revive
https://github.com/banxian/EDUReviver

网友:
这个要火,

网友:
V11 添加license后识别出来还是EDU么?

网友:
还在用V9.

网友:
这个要火, SEGGER哭晕在厕所
提示病毒正常吗?

网友A:
win10自带, 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0自带, 提示

正常,破解工具一般都会报病毒。

楼主:
加壳软件引起的误报,怕的话就放Windows 沙盒里运行。

网友:
clone版本变砖的也可以吗?

网友:
V9可以用吗?

网友:
V10可以用吗?

网友:
这个咱也mark一下。

网友:
我的老jlink V8 是不是可以抢救一下了?

网友:
命令怎么用?

网友B:
其实不需要那个破解工具,只需要keygen和官方jlink.exe 运行后输入license add ****就可以了,清除安装的license用 license erase, v9 的固件应该不更新了吧。可以看看是否有这个命令,我印象中v9有另外的一个命令直接加feature

楼主:
刚试了下Jlink v9的也能用,应该是所有版本都支持。
Jlink被查盗版基本都是Exec AddFeature RDDI惹的事。
盗版的v8,v9被检测到的话直接重刷固件了,只执行exec SetSN设置序列号,别用Exec AddFeature添加功能。
然后升级固件到最新版,用上面的方法算Key了添加License就行了。
以后再被封什么功能的话,执行license erase就行了,不用重刷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需要那个破解工具,只需要keygen和官方jlink.exe 运行后输入license add ****就可以了,清除安装的li ...

是的,EDUReviver是给以前破解过,升级后变砖的用的。如果是以前用AddFeature添加功能的,特别是加了RDDI功能的,最好是清下再升级,更新固件的话的,大概率变砖。没破解过的,不要用。
简单点说,AddFeature添加的功能,必须用EDUReviver清除,不清升级就可能变砖。license add添加的功能,目前升级是安全的,执行license erase就全清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下Jlink v9的也能用,应该是所有版本都支持。
Jlink被查盗版基本都是Exec AddFeature RDDI惹的事。

我这个怎么命令操作不成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怎么命令操作不成功呢

去官网下载最新版的Jlink试试,或者直接从语法提示里复制命令试试。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jlink/JLink_Windows_x86_64.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