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推荐些10位地址的任意IIC从机芯片

楼主(2023-01-25):
如题,测试下主机芯片

网友A:
单片机软件跑while(1)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软件跑while(1)模拟。

这个怎么理解?
我想测试下某国产MCU外设IIC, 10Bi的工作稳定性,找个实际从机硬件去测试,而不是AB板主从对测。

网友B:
自己写个测试工具吧,能做到这个测试,也是不差时间不差钱的公司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理解?
我想测试下某国产MCU外设IIC, 10Bi的工作稳定性,找个实际从机硬件去测试,而不是AB板主 ...

某国产MCU是ch32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个测试工具吧,能做到这个测试,也是不差时间不差钱的公司吧

谢谢。
一直没用过10bit的从机器件,也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国产MCU是ch32v***吗?

额,不是的

网友D:
6块一片的AG的cpld,随意修改,接近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6块一片的AG的cpld,随意修改,接近硬件

谢谢,想拿在售的芯片去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