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气温-1度,结冰又把水位传感器冻坏了,求替代方案

楼主(2023-01-26):
几年前给自家楼顶的不锈钢水桶设计了一套水位控制器,实现缺水自抽,水满自停的功能。
整套系统运行比较稳定,唯独遇到极寒天气,一年大约累计5天气温-2度左右,水管结冰,导致传感器永久损坏,漏水,持续满量程输出。目前已经坏2个了,心力交猝。
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主要解决-2度结冰不损坏传感器。预算100以内。
安装环境在楼顶,水位最大高度大约1.4米,压强14kpa。

水位传感器内部是桥式应变片,模拟电压输出:

拆开看看:

不知道下图这种投入式的传感器会不会也损坏?没用过。

网友A:
水管外面套上保温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管外面套上保温层

第1张图片,保温棉已经把传感器和水管包严实了,结果还是徒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1张图片,保温棉已经把传感器和水管包严实了,结果还是徒劳的

我们这是两根管子之间有保温层的那种。大管子套小管子,套娃之间有保温层。

网友B:
买太阳能电伴热带装上,外加保温层。晚上定时器自动加热,功率消耗不大。
改造的话,装排空阀(蹲坑用的快冲阀)晚上排空管道内的水

网友C:
水结冰可以产生极大压力,可以把钢管干爆,硬抗不妥,就算结构不坏,压力传感器也很可能过载损坏。

既然一年只有大约累计5天气温-2度左右,建议缠“太阳能管道伴热带”,然后外面包裹保温材料。加个温控,低于设定值时启动。

不贵,顺便管子也能照顾一下。

网友D:
传感器外面加厚保温,出水管(传感器应该装在出水管上)要全部保温,注意管子连接处(图1、2上管子连接法兰没有保温),如果有部分出水管在室内或地下会好些,可以加热出水管内的水不结冰,加上传感器保温好,传感器就不会结冰了。

网友E:
水位传感器移至顶层室内,接自来水管,如何?

网友F:
这个是测量水压的方法,可以改成安装在顶部,测量垂直距离的方法。

网友:
水箱内不结冰的话,可以在顶部安装个电极。

网友G:
使用ab开关就可以水满停机,水空抽水。结冰不会损坏也不会水满,化了冰后恢复正常。可以直接接水泵或者电磁阀。
12.8rmb就可以实现水箱自动上下水,或者排水。工作温度-10到80摄氏度,220v额定电流15a直接接上水水泵。便宜简单可靠,经久耐用,无任何功耗,抗emp冲击。老家里楼顶也有一个一吨水箱就是用这个,可靠运行10多年无故障。

还有一个方案,干簧管液位开关。这个需要配合控制器或者继电器使用。

网友H:
大侠,想给老家楼顶的蓄水池弄一套你这样的设备,全年无霜,请问能分享你这个压力传感器的购买地址吗? 还有控制水泵的功率开关,用哪种器件呢?

网友:
看到很多排水泵,自动排地下雨水都是带个大浮球的,另外一种水箱里插个棒子,外套小浮球,自动上升,记得是磁性吸合开关来控制水平

网友:
电伴热+保温比较容易和靠谱

网友I:
水位传感器放到水桶顶上,用一段管子连到底部,管子中有一段空气这样就不怕冻了。不过可能存在不线性的问题。
另外楼主的水位传感器是自己做的吗?以前查过,挺贵的

网友:
可以试试微波测距传感器,便宜耐低温

网友J:
是不是可以在总出水室内的地方搞个流量计,计算流速,可以预计水量还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太阳能电伴热带装上,外加保温层。晚上定时器自动加热,功率消耗不大。
改造的话,装排空阀(蹲坑用的快 ...

感觉伴热带可行,节后我买点伴热带回来测试一下。
设计之初就考虑了放水防冻了,在楼顶装有气温传感器,且在水箱底部装有太阳能电磁阀,在0度的时候是会自动放水的,可能是放水速度太慢,放水口也冻上了,地上的水结了5mm的冰,放水的方案失败告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结冰可以产生极大压力,可以把钢管干爆,硬抗不妥,就算结构不坏,压力传感器也很可能过载损坏。

既然一 ...

是的,之前是包保温棉硬抗,没抗住。准备试试伴热带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外面加厚保温,出水管(传感器应该装在出水管上)要全部保温,注意管子连接处(图1、2上管子连接法兰 ...

看得仔细,法兰确实没包保温。印象中我这儿是水管会冻上,水箱不会。因为只有在半夜气温才会到零下,白天太阳出来很容易升温,水箱来不及冻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位传感器移至顶层室内,接自来水管,如何?

理论上可行。但是实践会发现问题:
1,会影响水位精度。如果传感器下移4米,那么有效量程范围只占到传感器量程的1/5左右。
2,室内只有下水管。传感器只能装在下水管上,当楼下用水时有流速,水管的静压力接近0。此时测出来水位为0,会启动抽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测量水压的方法,可以改成安装在顶部,测量垂直距离的方法。

在不锈钢桶内的非接触式测液位,没经过实测验证,暂时不考虑这种方式。

网友K:
去掉水塔,水泵换成变频恒压增压泵。有潜水的,还有自吸的。免去了清洗水塔,更换传感器,结冻的顾虑。

网友:
还有一个装置是。电阻发热的带子,想卷多长就卷多长。温度到零的时候开始加热。10w20w就够了。稍高端点的热水器里面都有这种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使用ab开关就可以水满停机,水空抽水。结冰不会损坏也不会水满,化了冰后恢复正常。可以直接接水泵或者电磁 ...

哈哈,这种浮球开关确实可以抗冻,手头就有一套这种单浮球的:

当初没有使用这个方案的原因是无法知道实时水位。我还在1楼安装了一个这种光柱测控仪,实时显示水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侠,想给老家楼顶的蓄水池弄一套你这样的设备,全年无霜,请问能分享你这个压力传感器的购买地址吗? 还 ...

我这套系统太复杂了,结果全败在传感器了。感觉11楼的开关不错,你可以试试。
传感器搜索“40KPA压力传感器”,就有同款。
功率部分我是用交流接触器,有足够的余量,非常可靠。要求不高可以用继电器,要可靠就用接触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哈哈,这种浮球开关确实可以抗冻,手头就有一套这种单浮球的:

我以前也想组装一套这样能实时显示水位的自动水箱上下水,最终考虑到可靠性等还是用了ab开关。其实如果不是特殊需求不知道实时水位也不影响使用,关键是系统可靠比啥都好。

最好的方案超声波水位传感器,缺点价格1000元级别

Diy方案,买10mm的pp磁环浮子与10mm不锈钢管加干簧管灌胶水,自己做任意级数水位传感器

纯机械水位方案,水压力表做水位指示。缺点不可以直接做控制,但是可以与ab开关组合成一套系统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哈哈,这种浮球开关确实可以抗冻,手头就有一套这种单浮球的:

你这个浮球开关不能做到水电完全分离,需要低压控制回路,浮球怕进水,水泡电缆也很难耐的住老化。
11楼ab开关电与水完全分开,不怕水流扰动无开关跳动冲击,机械开关就是全套控制器,不是简单的水位开关。

网友:
淘宝有 外置的 不需要泡到水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也想组装一套这样能实时显示水位的自动水箱上下水,最终考虑到可靠性等还是用了ab开关。其实如果不 ...

我要求不高,直接用个电接点压力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水位传感器放到水桶顶上,用一段管子连到底部,管子中有一段空气这样就不怕冻了。不过可能存在不线性的问题 ...

传感器是淘宝买的。价格70~100多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去掉水塔,水泵换成变频恒压增压泵。有潜水的,还有自吸的。免去了清洗水塔,更换传感器,结冻的顾虑。 ...

换泵成本更高,好点的泵都10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可以在总出水室内的地方搞个流量计,计算流速,可以预计水量还有多少? ...

流量计需要双向计算上水和下水,会有累计误差。而且停电后用水无法计算,需要经常校准,比较麻烦。压力传感可以两年不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浮球开关不能做到水电完全分离,需要低压控制回路,浮球怕进水,水泡电缆也很难耐的住老化。
11楼a ...

是的,220V泡水里肯定不放心,用的话我会用12V+光耦作为控制回路。其实我这套系统是通过433无线传输的,楼顶的传感器板和楼下的功率部分控制箱也是分离的,也防止了楼顶飞线引雷到室内。

网友:
我家也是这种罐子,里面应该是浮球开关吧,我没拆开看。

冬天给水管冻住了,都没水流下来。

我家的终极解决办法,装自来水!

网友:
用TOF可以吗?放在空中,水上面

网友L:
我们家是直接用浮球阀,水满了关水,用的自来水,你是自己家用抽水泵抽井水么?再增加一个压力表带两组触点开关的就行,设定一个开启压力和关闭压力,装屋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们家是直接用浮球阀,水满了关水,用的自来水,你是自己家用抽水泵抽井水么?再增加一个压力表带两组触点 ...

乡下没自来水,都是自吸泵抽地下水的

网友M:
用空气管加压力传感器(洗衣机水位监测方式)如何?

网友:
用电极的或者超声波的都抗冻

网友N:
投入式的应该没问题,不过能满足饮用水要求么?另外你可以换成压力罐形式的装在室内,不用这种室外的水塔。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空气管加压力传感器(洗衣机水位监测方式)如何?

这种空气管的方式考虑过,主要问题是液位不会到最低液面,管子空气老化后不一定在最低位置,无法使空气复位。而洗衣机排水后空气就重新填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投入式的应该没问题,不过能满足饮用水要求么?另外你可以换成压力罐形式的装在室内,不用这种室外的水塔。 ...

这种水塔本身就无法达到饮用水要求的,里面也不干净。不考虑压力罐了,工程量太大。

网友:
如果液位分辨力要求不高,水里面放几个不锈钢浮球开关就可以测水位了。一个浮球开关大概几十块。
如果液位分辨力要求高,从上面用激光测距模块就可以,水面上放个不锈钢浮球+重锤线做导轨。 激光打在浮球上。价格在200-300左右。如果对水质要求不高,直接把不锈钢浮球换成泡沫板(记得中间打个洞)。

网友G:
液位光柱控制仪,加配套投入式静态压力传感器0-2m量程,一套价格220元,这方案够便宜了。

如果水箱底部结冰传感器一样承受异常压力损坏可能。

还是一次做可靠点,用9mm内径pp磁环浮子,加8mm外径pp管加常开干簧管与电阻自己做多级液位传感器。电阻串联,不同位置干簧管接通短路不同电阻接入单片机后显示,这个制作起来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液位光柱控制仪,加配套投入式静态压力传感器0-2m量程,一套价格220元,这方案够便宜了。

如果水箱底部结 ...

这种光柱仪很便宜,我买的70元的用了3年最后市电不稳烧了。
感觉磁环浮子的方案确实可以抗冻,工作量有点大,还涉及到要人爬到水桶顶部作业的问题,我这个桶垫高了,顶部3米多高,旁边又没有东西倚靠,有点危险,暂时不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光柱仪很便宜,我买的70元的用了3年最后市电不稳烧了。
感觉磁环浮子的方案确实可以抗冻,工作量有点 ...

还是ab开关最符合应用需求,指示水位作用不是主要的,最主要是可靠的上水控制。水位就用小量程的水压表大概看看就可以了。

水箱高度大概1.6米,水压变化范围大概0.02mpa,这表变化范围大概两大格子,也就是4小格子,基本能准确看出水位变化,这表里面是油也不怕冻裂了。

网友:
激光tof 距离传感器可以用的

网友O:
太阳能热水器用的水温水位传感器很便宜,控制器也很便宜,四段水位显示,水温显示,智能自动或手动上水,两样东西就可以组成水箱水位控制系统。
就是传感器“行程”不够,能定做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P:
怕结冰在水桶底部绕2圈伴热带,大概1元多一米,可以多花20多元买个温控器,不然就直接接220V即可。我现在夜晚-4度以下,每天晚上都开机,我大约35多米,功耗800瓦

水位传感器装非接触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太阳能热水器用的水温水位传感器很便宜,控制器也很便宜,四段水位显示,水温显示,智能自动或手动上水,两 ...

是的,太阳能的那种传感器也很稳定不爱坏,就是太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怕结冰在水桶底部绕2圈伴热带,大概1元多一米,可以多花20多元买个温控器,不然就直接接220V即可。我现在夜 ...

伴热带包了几十米长的水管吗?800瓦家用吃不消啊,心疼电费
非接触式水位传感器有推荐的吗?要稳定可靠,100元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伴热带包了几十米长的水管吗?800瓦家用吃不消啊,心疼电费
非接触式水位传感器有推荐的吗?要稳定可靠, ...

非接触水位传感器不就20元左右吗,你想连接水泵就加继电器。

伴热带是直接跟随水管,然后包裹那个黑色的什么海绵。我这里苏北,每个冬天都会断续有几次寒潮,最冷能到-14,大部分就是-0度

网友:
找我吧,我能给你解决

网友:
浮球开关多简单可靠,你又不需要知道实时水位。

网友:
顶部或者侧面外装的非接触探测器行不行

网友:
把传感器安装到室内。

网友Q(2024-01-05):
您好,如果只是有限的低温,在传感器前接一个储液罐是否可以,传感器可能需要重新标定。如下图,可以选择膨胀水壶。

楼主:
引用 网友Q:
您好,如果只是有限的低温,在传感器前接一个储液罐是否可以,传感器可能需要重新标定。如下图,可以选择膨 ...

都是在室外环境的话储液罐也一样会冻住。
目前来看最优解是温控+伴热带。

网友:
要么像我这样,在下半夜时,每1小时电磁阀启动上水n秒(我家里用plc控制的,时间8s),用自来水防冻,我这里最低气温-5~6度,目前还在可靠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