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有时有竖纹,关掉再开就没事,什么故障?

楼主(2023-01-26):
几年前买来就有这问题,十次开机,有两三次会出现这竖纹,关机再开机多数都会恢复正常。在显示器使用过程中是不会突然出现竖纹的,只是在开机时候会发生。
这种现象,一般可能什么地方有问题呢?VGA   HDMI数据线都存在这现象。

网友:
背光?发光不均匀?

网友A:
不对你这个泾渭分明,可能是输出排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你这个泾渭分明,可能是输出排线的问题。

但是关掉再开就恢复正常,平时正常时候用手拍显示器也没事

网友B:
大概率屏幕cof排线不良了要压屏,没的修不划算。电脑电视屏幕是把驱动芯片集成在排线或者玻璃上,用的是混合有金属颗粒的胶水压接的容易脱焊。换一个显示器或者就这么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屏幕cof排线不良了要压屏,没的修不划算。电脑电视屏幕是把驱动芯片集成在排线或者玻璃上,用的是混 ...

lz这个不像cof/cog的问题,那个挂了满屏会出现色块。根据我调屏经验来看,lz这个很像tcon读时序配置芯片失败(就是tcon,要么配置出错,要么程序加载出错。实验室稳定不代表客户100%可靠)。估计不止有条纹,还有色彩偏淡等多种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这个不像cof/cog的问题,那个挂了满屏会出现色块。根据我调屏经验来看,lz这个很像tcon读时序配置芯片 ...

这么说很像开机读取配置失败或者出错了

网友:
屏问题,我的sony电视用来快10年了,上两月也是这样,后来更严重,淘宝卖驱动板的卖家说是屏问题,我不信,买驱动板和主控板更换都不行,后来不弄了,1000多换了1台55寸的海信。

网友:
昨天刚修了一台自用显示屏,网上查询,有可能是排线接触不良,
里面的FPC数据线,拔出来清洁一下,插座也清洁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有个24寸飞利浦显示器经常也是出现竖条纹,时好时坏,最后发现是排线FPC接口问题,接触不良

网友(2023-03-05):
竖纹有些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