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ptec ASR-5805 这块半高的阵列卡看起来非常不错(最终买了6805)

楼主(2023-01-26):
我是在某评测文章里面,看到这块卡的raid6性能最好。

adaptec 这个品牌,自从我小时候第一次接触scsi,就知道这个品牌。那时候scsi除了接硬盘,还有MO刻录机、高端扫描仪。

所以,adaptec的性能最好(相比之下,LSI性能最差),我并不奇怪。

这种卡全新的时候估计是天价。但6Gps的卡,比如HP420已经降到了35元/块,所以,我开始以为ASR-5805u也不会贵。

果然,搜索到淘宝只需要150元。

但发现没有电池。没有电池,据说缓存没办法启用,阵列速度会慢很多?

找到一家有电池,要1000元

另外一家有电池2000元

整个淘宝就2家有电池。而且电池找不到有单卖的。

楼主:
认真观察上面,有电池的都多一张小板,型号不是5805,而是5805Z。

难到5805没有电池,5805z才有电池?

来源:

https://adaptec.com/zh-cn/produc ... formance/sas-5805z/

楼主:
难道是adaptec被microsemi收购了。microsemi又被microchip收购了?

楼主:
查到5805点标配是没有电池的。电池是“可选”件。

那看来,5805没有电池,性能应该不会有损失,否则adaptec不可能将电池作为可选件。

难道市场上的拆机件,都是机器上没有电池的,所以,淘宝找不到有电池卖。

求证实

https://adaptec.com/zh-cn/produc ... rformance/sas-5805/

https://adaptec.com/en-us/suppor ... /sas-5805/index.php

楼主:
找到电池型号,但淘宝没有搜索到。

Adaptec 5805因是零售版本, 對OS的支持會比較完整, 亦有提供XP和VISTA的Driver, 選配的電池是Adaptec ABM-800, 正價超過一千.

https://we.poppur.com/forum.php? ... 969534&mobile=2

楼主:
5805零售版,所以兼容性应该非常好。

网友A:
用超级电容抗的吗?好像没看到

楼主:
这里说,6805支持SATA III, 5805不支持SATA III

网友B:
莫HP的440卡现在价格也下来了啊,为什么不上4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莫HP的440卡现在价格也下来了啊,为什么不上440

哈哈是哦!

当时因为HP440 很贵(超过2000),就没有使用。(我的GEN10 主机才2000).

当时我查过,GEN10 推荐的阵列卡是HP440的。

刚才淘宝查了一下,HP440+4G缓存+电池才300元。

没想到跌价这么快!

好,我再查证一下,

(1)GEN10 是否支持HP440
(2)HP440的数据线接口是否SFF-8087

楼主:
引用 楼主:
哈哈是哦!

当时因为HP440 很贵(超过2000),就没有使用。(我的GEN10 主机才2000).

非常遗憾,HP440不适合GEN10。

原因是它的接口,是一个接口出来8个硬盘线:

而GEN10 机器本身只支持4个插拔硬盘,这4个插板硬盘跟主板是通过SFF-8087接口(1条线分出4个硬盘线)。

我外面再接4个硬盘,所以,需要找一个阵列卡,有2个SFF-8087接口的。

Adaptec 5805或6805就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里说,6805支持SATA III, 5805不支持SATA III

实锤了。6805是

Data Transfer Rate
6 Gb/s per port

5805 是3 Gb/s

SATA III 是6 Gb/s.

看来要买6805。

楼主:
6805号称不需要电池。

但提供一个叫adaptec AFM-600的4G内存组件。

不知道没有这个组件,性能会下降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超级电容抗的吗?好像没看到

那个带线的跟电池长的差不多的应该是超级电容,hp p410就已经在用了。。没有实测过电压,但是突然断电后子卡的灯会闪好几秒,然后才灭。开机时橙色的灯要充半分钟左右才会变绿。上面那个板子可能是超级电容+backup子卡(那么多pin呢)。如果不加子卡,不知道能不能打开缓存,没用过adaptec的带缓存卡。手里的hp p410不插超级电容缓存默认是关闭写加速的,必须手动确认允许启用缓存写加速。不使用缓存的raid5/6性能是极端差的,以前遇到过3盘15k组raid5只有2~5mb/s写入,装系统之后跑crystalmark直接蓝屏。改成raid0直接跑到550mb/s+。

另外,hp p410的缓存和emmc和超级电容都在子卡上面,所以站长估计得仔细看看缓存芯片在哪。如果能确定缓存芯片在主板上才可以试一下。p410不插缓存卡就没有缓存,不插超级电容会报电池或电容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带线的跟电池长的差不多的应该是超级电容,hp p410就已经在用了。。没有实测过电压,但是突然断电后 ...

准备使用adaptec ASR-6805了,不需要电池的。

楼主:
6805卡很便宜。

但闪存和电池就非常贵,而且淘宝只够一家店:

网友D:
一般来说那个电池是在意外断电的时候用于防止缓存没有回写所导致磁盘一致性出问题的。

楼主:
我有点不明白,6805既然说不需要电池,可选件adaptec afm-600 闪存模块就行。

但为何闪存模块,却带一块电池?!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谁能科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那个电池是在意外断电的时候用于防止缓存没有回写所导致磁盘一致性出问题的。 ...

也就是说,平时工作性能不受影响?

其实断电的时候的数据丢失就丢失了,我只是备份服务器,这次备份不成功,下次会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点不明白,6805既然说不需要电池,可选件adaptec afm-600 闪存模块就行。

但为何闪存模块,却带一块电 ...

这种带闪存的相当于一个U盘,断电后将缓存数据写入闪存,这样即使长时间断电电池用尽后,数据也不会丢失,而且电池容量可以做小或者用安全性更高的超级电容。
以前的卡没有闪存,即使有电池,在非正常断电后,如果长时间断电,电池电量用完,缓存数据还是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点不明白,6805既然说不需要电池,可选件adaptec afm-600 闪存模块就行。

但为何闪存模块,却带一块电 ...

这是超级电容,super capacitor,早在08年就开始大量使用了,循环寿命无限,断电后把缓存拷到flash里面,然后彻底断电。所以说是免维护flash模块。

网友E:
不知道什么用途,但是现在如果不用 Windows 的话,建议把 RAID 卡当 HBA 直通用,不使用 RAID 卡提供的任何功能,直通硬盘到 OS,文件系统直接使用 ZFS。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什么用途,但是现在如果不用 Windows 的话,建议把 RAID 卡当 HBA 直通用,不使用 RAID 卡提供的任何 ...

我要建raid6啊!

楼主:
刚才无意中在找到  adaptec 6805+闪存小板+电池,价格是 105+80+22=207 一套。

已经下单。年初8才发货。到时收到货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建raid6啊!

ZFS 的 RAIDZ 模式可以实现任何 RAID 功能。RAID 6 的话就是 ZFS RAIDZ2,RAID1 的话就是 ZFS Mirror, RAID10 的话就是 ZFS Mirror + ZFS Mirror。任意组合,这也是 ZFS 的特性之一。其他还有快照啊,压缩,等等等等高级功能。最后一个文件系统不是单纯的一个口号。ZFS 要求硬盘直连到操作系统,所以要不不使用 RAID 卡,要不 RAID 卡使用 HBA 让硬盘直连到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无意中在找到  adaptec 6805+闪存小板+电池,价格是 105+80+22=207 一套。

已经下单。年初8才发货。到 ...

靠,店家说看错了,发给我的是6405卡。

不过闪存和电池可以留下来。

网友B:
我买的是6805T+卡+电池才95,真是白菜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6805T+卡+电池才95,真是白菜价

6805T的货很多,6805不多。

这两者除了8087的位置不同外,其它都是一样的吧?

GEN7 必须6805,gen10 可以6805T.

你6805t是哪一家买的?我也买一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什么用途,但是现在如果不用 Windows 的话,建议把 RAID 卡当 HBA 直通用,不使用 RAID 卡提供的任何 ...

确实,现在一个流派是家用/个人存储不要使用raid技术,直通做zfs或者其他基于软件的冗余方案。
raid是工业标准,不在IDC里的设备的确不推荐用。
例如阵列卡那个电池,如果欠维护实效,或意外掉电时间长点,导致raid不一致,数据可能会全损,恢复的机会小很多。

网友G:
下面是6805t的参数:
https://storage.microsemi.com/en ... sas_raid/sas-6805t/

下面是6805的参数:
https://storage.microsemi.com/en ... /sas_raid/sas-6805/

似乎6805T更好一点,多了Hybrid RAID 1 & 10

网友G:
我比较好奇这个卡普通的台式电脑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比较好奇这个卡普通的台式电脑能用不?

肯定可以。adaptec是第三方厂家,这个卡是零售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现在一个流派是家用/个人存储不要使用raid技术,直通做zfs或者其他基于软件的冗余方案。
raid是工 ...

阵列卡那个电池,如果欠维护实效,或意外掉电时间长点,导致raid不一致,数据可能会全损?

没有这么恐怖。出门口还可能被飞机掉下来的粪便砸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可以。adaptec是第三方厂家,这个卡是零售版。

那就可以完美解决自己搭建的nas扩充硬盘的问题了,直接买一个站长之前推荐的服务器硬盘仓然后配这个卡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面是6805t的参数:
https://storage.microsemi.com/en-us/support/raid/sas_raid/sas-6805t/

上面的是电池还是电容?

网友H:
我买的8805,最新的一代。推荐买上一代7805,带缓存电池也不过400。
来至大名鼎鼎的microchip,怕什么?
这卡的资料比hp之流好下多了,分类非常详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是电池还是电容?

参数里面好像没说是电池还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买的8805,最新的一代。推荐买上一代7805,带缓存电池也不过400。
来至大名鼎鼎的microchip,怕什么?
这 ...

主要是接口。我要求8807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买的8805,最新的一代。推荐买上一代7805,带缓存电池也不过400。
来至大名鼎鼎的microchip,怕什么?
这 ...

7805和6805有啥不一样不?貌似都是6Gb的卡。

最新的8805是12Gb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7805和6805有啥不一样不?貌似都是6Gb的卡。

最新的8805是12Gb的。

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区别,我是看价格合适,买新不买旧。
看8805支持的系统最多最新,会少了很多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6805T的货很多,6805不多。

这两者除了8087的位置不同外,其它都是一样的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v1mppshqa0da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区别,我是看价格合适,买新不买旧。
看8805支持的系统最多最新,会少了很多麻烦, ...

了解,多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48732e8d7T7SSH&id=607586521387&_u=v1mppshqa0da

这家店没有6805。有可以替换的6805z(8087位置一样),没有闪存没有电池,13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48732e8d7T7SSH&id=607586521387&_u=v1mppshqa0da

刚才你给我信息之前,我在另外已经90元买了6805t+电池。

6805t上的闪存可以拆下来给6805用,店家说很难拆。

现在还要单独买闪存板+电池。因为6805都是不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阵列卡那个电池,如果欠维护实效,或意外掉电时间长点,导致raid不一致,数据可能会全损?

没有这么恐怖 ...

多年以前之前遇到过阵列恢复问题,还是挺闹心的。

IDC设备虽然看起来高大上,其实由于使用量有限,潜在的bug还是不少的,从阵列卡固件,磁盘微码,操作系统补丁,各种小毛病不少,在有原厂商支持的情况下,遇到问题每次都提心吊胆。

由于不放心,有了Raid还要做SAN镜像,做双活数据中心,做在线热备、冷备一大套体系保证数据安全。

事实上对于个人和中小企业,养成良好的备份习惯,定期做好离线备份就解决了。

所以个人并不推荐没有团队去折腾IDC系统,就算装起来也不敢放心跑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