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长觉得有没有必要在帖子中支持数学公式?

楼主(2023-01-26):
论坛上技术讨论能直接支持数学公式的话对于可读性、方便理解还是很有好处的。

公式一般用MathML, TeX这种语法来写,可能有些人没接触过,但是其实也不难掌握,写起来也不是特别费劲。

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必要?其实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还是习惯不习惯的问题。

不过,论坛要支持这个功能也很容易,通过MathJax这个Javascript库就能支持(官网https://www.mathjax.org/)。对论坛的技术改造就是在头部加入一个js文件即可。如

<script async src="https://cdn.jsdelivr.net/npm/mathjax@2/MathJax.js?config=TeX-AMS-MML_CHTML"></script>

文件也不大,站长可以下载下来放本地服务器上。

然后发帖人在正文中以$$开头和结尾按公式语法来写就可以了。

比如
$$c=\sqrt{a^2+b^2}$$

就得到了

网友A:
我觉得可以投TeX一票,但可能不是很好支持。
原样搬来也许会容易,但如果不去除其他排版功能,可能导致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投TeX一票,但可能不是很好支持。
原样搬来也许会容易,但如果不去除其他排版功能,可能导致乱用 ...

这个是收MathJax这个库限制的,它只能支持数学公式。

网友B:
与其数学公式不如代码高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其数学公式不如代码高亮

既要,又要。

就看站长怎么安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收MathJax这个库限制的,它只能支持数学公式。

噢,那就更好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要,又要。

就看站长怎么安排了。

站长马上要来吐槽discuz了

网友:
我每次是公式编辑器,然后另存gif,然后就拿来用了

网友C:
建议直接在编辑界面中能直接复制粘贴图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直接在编辑界面中能直接复制粘贴图片

浏览器里的js无权操作你硬盘上的文件。
唯一有权操作本机文件的是浏览器内置的文件上传框,那个框只允许用户自己来选择文件。
这是保证你没办法用浏览器js写个病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浏览器里的js无权操作你硬盘上的文件。
唯一有权操作本机文件的是浏览器内置的文件上传框,那个框只允许 ...

截图直接粘贴上传是有办法实现的,无需ActiveX之类的控件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直接在编辑界面中能直接复制粘贴图片

建议大家先压缩图片再上传。

手机拍摄的照片几兆甚至十几兆,其实几百K已经效果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直接在编辑界面中能直接复制粘贴图片

我顶一顶这条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直接在编辑界面中能直接复制粘贴图片

这样操作麻烦不说,对论坛服务器来说还增加了空间占用和流量。

网友:
论坛里这个需求不多吧,简单的公式直接写文字的就行了,复杂的转成图片传上来
就我个人而言,贴公式我可能会找个在线的公式编辑器,搞好后截图,不想学写 LaTeX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直接在编辑界面中能直接复制粘贴图片

我也觉得这个功能可以加,但不知道一般图片压缩是怎么搞的
比如剪贴板中如果是 bitmap 格式的图片,肯定不能直接放个 bmp 文件上去,得自动转成 png 或者 jpg

github issue 里贴图片就是直接粘贴,或者拖放文件,还挺方便的

网友E:
就我个人来说,编辑个公式还要学门语法,我肯定不用。我都是直接word编辑好了转成图片,不停ctrl+s也安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我个人来说,编辑个公式还要学门语法,我肯定不用。我都是直接word编辑好了转成图片,不停ctrl+s也安心。 ...

是的,需要公式使用图片就行。

我们论坛经过大量的改造,图片支持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直接在编辑界面中能直接复制粘贴图片

+1。有道云笔记网页版直接粘贴图片很方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的,需要公式使用图片就行。

我们论坛经过大量的改造,图片支持非常好。 ...

建议论坛图片上传增加 .avif 图片格式

avif 图片目前各大浏览器都已经支持,包含最顽劣的 ios safari 浏览器

avif 图片用的是 av1 视频编码的关键帧所使用的图片编码
压缩效果比 jpg 好很多,同样画质 avif 文件会小很多倍,能给论坛节省大量流量
avif 支持 png 的透明层,和 gif 动画功能,且同时支持有损和无损压缩(其实目前动图已经可以用自动播放的视频代替,无损还是建议用 png)

av1 视频编码一般和 opus 音频编码一起打包成 .webm 文件
而 avif 图片则是直接使用 .avif 后缀,而非曾经的 .webp

webp 格式之前论坛有支持,但是只是放在文件上传
这次建议同时给图片和文件上传增加 .avif 格式
(文件上传也建议同时增加 .webm 视频文件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论坛图片上传增加 .avif 图片格式

avif 图片目前各大浏览器都已经支持,包含最顽劣的 ios safari 浏 ...

https://caniuse.com/avif

edge还不支持

差不多20%的用户并不支持avif

倒是压缩分卷.001,.002,.003之类是否可以扩展下

网友:
顺便分享一下 avif 图片转码命令参数

安装 libavif,这个包会提供编码和解码命令(支持 windows),其中编码是 avifenc,譬如转码一张图片:

avifenc  out.avif

生成的 avif 图片可以直接拖到浏览器查看(linux 用户建议用 gthumb 图片查看软件,除了 avif,相机 raw 图也支持)

如果想指定压缩质量(只用改 cq-level 跟的数字,越小质量越高,文件会更大,23 已经很高清了):
(参数解析:https://old.reddit.com/r/AV1/com ... f_avif_images_using

avif23='--min 0 --max 63 --minalpha 0 --maxalpha 63  -a end-usage=q -a cq-level=23 -a tune=ssim -a deltaq-mode=3 -a sharpness=3 -a color:enable-chroma-deltaq=1 -y 420 --speed 3 --jobs 1'
avifenc $avif23 in.png out.avif

avifenc 没有图片缩放功能,如果图片需要缩放,建议先用其它工具,中间文件格式建议用 png,因为它是无损的,不会多余损失图片质量

用 ffmpeg 转 avif 也可以,但是透明层我试了还不行,支持透明貌似要增加 -pix_fmt yuva444p 参数,我的 ffmpeg 貌似还不支持

ffmpeg -i image.png -c:v libaom-av1 -crf 10 -still-picture 1 image.avif
ffmpeg -i video.mp4 animated.avif

ffmpeg 还可以通过 | pipe 管道,配合 avifenc 编码

我批量转图片的命令,jpg 超大图转 jpg 中等大小图片,以及 jpg 超大图转 avif 中图:
for i in *.jpg; do o="${i%.jpg}"; echo ""; echo "$i -> $o.jpg"; convert -resize 15% -quality 70 "$o.jpg" "out/$o.jpg" || break; done
for i in *.jpg; do o="${i%.jpg}"; echo ""; echo "$i -> $o.avif"; convert -resize 15% "$o.jpg" "out/$o.png" && avifenc $avif23 "out/$o.png" "out/$o.avif" && rm "out/$o.png" || break; done

另外,顺便提供一下我转码 av1 视频的命令(音频默认转 opus):

ffmpeg -i in.mp4 -c:v libaom-av1 -cpu-used 8 out.webm

可以增加缩放参数,譬如:-vf scale=-1:720
可以增加帧率指定,譬如:-r 25
-cpu-used 跟的数决定转码速度,速度太快质量会差一点,8 是最快的,我一般重要一点的视频用 5,不重要的用 8
-crf 32 参数可以指定主要的转码质量,越小质量越好,文件越大,默认 32,范围 0~63,我一般不指定
libaom-av1 转码目前比较慢,ffmpeg 可以指定其它更快的 av1 编码器,但我还是更信任 libaom

最近把我收藏的视频教学,批量转成 av1 编码的 webm,占用空间小了很多,不到原本的 1/5
(国内 B 站、国外油管都提供 av1 编码的视频)

网友G:
只剩 edge 还不支持已经不太重要了,现在是手机为主了

电脑用户,特别是技术人员,即便是平时用 edge 为主的,遇到 avif 图片临时换一下浏览器也不是大问题

edge 已经可以通过 微软官方插件 支持 av1 视频,avif 图片支持应该也快了

网友H(2023-05-31):
引用 网友G:
只剩 edge 还不支持已经不太重要了,现在是手机为主了

电脑用户,特别是技术人员,即便是平时用 edge 为 ...

关键点是:“上传的图片按字节原样存储”是网站开发的陈旧思路。。实际上本站对图片的一切严苛限制,都源于discuz的代码在这个开发思想上的陈腐落后。换句话说,这是discuz出生就带的毛病。

当代的流行开发思路是:放宽对图片文件的类型和尺寸要求,但是一般不把文件原样上传上去——而是在选择文件后,由浏览器的javascript或webassembly代码率先对格式和尺寸做转换,处理成服务器存储起来舒服的jpg/png后再上传。(这样甚至可以给用户提供编辑界面,允许稍微裁切旋转图片)

不过以我的了解,在discuz现有代码上,想要升级开发这个功能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这方面还是推荐多理解。一切的批评都由discuz开发商承受,这和站方没有关系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关键点是:“上传的图片按字节原样存储”是网站开发的陈旧思路。。实际上本站对图片的一切严苛限制,都源 ...

没必要追新,做产品。安全可靠最重要了。DZ都停了,团队都散了,WEB2.0的公司都快垮掉了,不要要求太高了。

简单粗暴也许才是正道。DZ至少在权限管理上做得挺好。国外的有几款BBS确实很好,但并不符合中国人习惯和国情。系统技术路线复杂了就得花很多时间去维护,打补丁。。DZ简单。PHP+MYSQL搞定,稳定,安全。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没必要追新,做产品。安全可靠最重要了。DZ都停了,团队都散了,WEB2.0的公司都快垮掉了,不要要求太高了 ...

你的签名Error establishing a database connection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必要追新,做产品。安全可靠最重要了。DZ都停了,团队都散了,WEB2.0的公司都快垮掉了,不要要求太高了 ...

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论坛,代码我们基本都重写过。原来的discuz 手机版连图片都无法正常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签名Error establishing a database connection了

谢谢提醒,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