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贴片后锣边的方式,有没有可能导致电阻断裂?

楼主(2023-01-27):
有个同学说他选了经济型的贴片方式

发现了2颗0603电阻断路

个人用过几百万颗电阻,没有一颗断的。

猜想,有没有可能跟先贴片再锣边的方式有关。

网友:
有可能。电阻是很脆弱的。

网友A:
截图看看断的位置?

网友:
逻边一般不会,如果是V割后手动掰开,那概率很大。

网友:
罗边的力也不小的,板子也会变形。电阻损坏和罗边有关。

网友:
拆装定位销,是有人工参与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看看断的位置?

他说 都是这个区域里面的

网友B:
应该时磕碰造成的,个人认为不是锣边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说 都是这个区域里面的

pcb用心去设计的了,
前段大电流的几段导线,有一种美感。
极致,精致。
漂亮,漂亮。

字体改变其他,看起来完美结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时磕碰造成的,个人认为不是锣边的原因。

是的,也有可能是快递的事。让做一个投诉,我们看看怎么协助维修一下,或者支付维修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用心去设计的了,
前段大电流的几段导线,有一种美感。
极致,精致。

你要求也太低了吧。。。

实际上这个画板技术是还停留在大学生水平。。。

为了保护隐私,特意做了模糊处理,不然会更丑。。。

网友D:
这个问题我反应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反应过了

是这个帖子吧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9597-1-1.html

原来很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了。

工艺流程确实存在缺陷。

希望早日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帖子吧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9597-1-1.html

对的, 断器件是比较难发现的,
明显的虚焊还比较好发现问题, 手工补一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