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GEN7文件服务器从6盘扩到8盘,发现只能买咸鱼了

楼主(2023-01-27):
这台HP GEN7 迷你服务器,使用了6个3T的西数绿盘,刚才查了一下京东自营的购买记录,竟然是2015年买的,当时597元一个。型号:WD30EZRX ,当年肯定没有叠瓦盘(64兆缓存)

6个这种硬盘组成raid6, 7年多了24小时开机,竟然到现在无一损坏。

6个3T硬盘组成raid6,只剩下12T.

我想扩大一下容量,增加到8个。这样会由18T的空间。

到京东一找,肯定找不到这款硬盘了。

8个硬盘组成阵列,我肯定希望使用统一型号。所以,只能买咸鱼了。

到到一家,截图是使用hdd测试的,保证无坏区。175元。

我买了3只,省内包邮顺丰。回来hdd测试,如果全部完好,一只用来后备。如果有一只状态不好,就退货,还有2只也不影响我使用。

楼主:
目前二手机械盘的行情价。还是3T最合算 :)

网友A:
如果卡和硬盘插槽支持的话,二手sas硬盘性价比很高,年前200元一片闲鱼收了4块6T sas组RAID5。sas盘都是服务器用的,可靠性肯定比普通家用盘企业盘要高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卡和硬盘插槽支持的话,二手sas硬盘性价比很高,年前200元一片闲鱼收了4块6T sas组RAID5。sas盘都是服 ...

6T才200元?哪里买的? 我也要买8块。

有另外一台机索性升级了。

安装之前使用hdd扫描没有问题,使用raid6,就算同时损坏2个硬盘都不会丢失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6T才200元?哪里买的? 我也要买8块。

有另外一台机索性升级了。

闲鱼收的,刚看了一下目前普遍价格在230左右。
如果要升级的话建议要做以下准备或检查:
1.先看下硬盘插槽接口是否支持sas,sas可以兼容sata。但sata不能兼容sas。
RAID卡一般都能兼容sas。

2.因为主板几乎都不支持sas硬盘,所以如果要扫描的话需要一张支持直通的阵列卡,才能被电脑直接认到盘来进行扫描坏道,不过这个卡很便宜几十元或者一百出头就能买到。

3.升级是否要保留数据无缝升级,做好数据备份。我当时从2t盘升级到6T盘是逐个更换硬盘再扩展逻辑卷的,没有丢数据。就是花费的时间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鱼收的,刚看了一下目前普遍价格在230左右。
如果要升级的话建议要做以下准备或检查:
1.先看下硬盘插 ...

HP GEN 上有sata接口,可以接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鱼收的,刚看了一下目前普遍价格在230左右。
如果要升级的话建议要做以下准备或检查:
1.先看下硬盘插 ...

你说的是sas接口的6T.

SATA不会这么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sas接口的6T.

SATA不会这么便宜。

是的,sas的,用的人少,所以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sas的,用的人少,所以便宜。

sas也不用买直通卡。使用raid卡,每个硬盘建一个逻辑盘。

然后在Windows下,使用HDtune扫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闲鱼收的,刚看了一下目前普遍价格在230左右。
如果要升级的话建议要做以下准备或检查:
1.先看下硬盘插 ...

你用的什么主板?竟然有SAS插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主板?竟然有SAS插槽

当然是用的卡,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用的卡,哈哈?

带SAS口的raid卡?可否说下卡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SAS口的raid卡?可否说下卡的型号

大多数raid卡都支持sas硬盘的。
我买的是洋垃圾LSI 9270CV-8i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主板?竟然有SAS插槽

所有的Riad卡,都同时支持sata与sas。

sas在设计的时候,物理和电气特性就已经完全兼容sata。

你难道不知道,所有的服务器,都可以同时插入sas或sata?

只有普通PC才不支持sa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卡和硬盘插槽支持的话,二手sas硬盘性价比很高,年前200元一片闲鱼收了4块6T sas组RAID5。sas盘都是服 ...

从长期帮朋友维护机房看来,dell sas 15k的盘故障率好高,是不是速度太快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长期帮朋友维护机房看来,dell sas 15k的盘故障率好高,是不是速度太快导致? ...

不高。我们机房还有2台服务器是使用机械硬盘,就是Dell sas 15k。  有时好几年也没有坏硬盘。不过去年坏了2只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从长期帮朋友维护机房看来,dell sas 15k的盘故障率好高,是不是速度太快导致? ...

我日常也是维护服务器的,我认为服务器硬盘故障率高是一种错觉和保护机制。
因为服务器只要检测到SMART警告就会亮灯提醒你换硬盘,这种情况下硬盘还能正常读写,基本上不会出现数据丢失。而家用电脑只有在硬盘故障很严重的情况下才能发现,实际上早就有smart 05、C5等警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日常也是维护服务器的,我认为服务器硬盘故障率高是一种错觉和保护机制。
因为服务器只要检测到SMART警 ...

对的,出现smart报警,离硬盘损坏可能还有很长时间。甚至几年都不会坏。

家用电脑没有报警机制,出现smart错误,99%的人都不会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的Riad卡,都同时支持sata与sas。

sas在设计的时候,物理和电气特性就已经完全兼容sata。

没玩过ecc服务器主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有的Riad卡,都同时支持sata与sas。

sas在设计的时候,物理和电气特性就已经完全兼容sata。

物理和电气特性就已经完全兼容sata

是否意味着,有SAS转SATA之类的线缆,也可以用?就如3.5mm耳机插头转AV莲花头一样,里面的信号都是一样的,只是物理接口形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物理和电气特性就已经完全兼容sata

是否意味着,有SAS转SATA之类的线缆,也可以用?就如3.5mm耳机插头转 ...

不行,需要芯片支持。

网友E:
二手硬盘的水很深,不知道如何才能淘到没问题的盘?
之前咸鱼买一个西数14T矿盘翻车了,只好淘宝凡多那里买一个全新的西数HC550 16T

网友F:
题外话,硬盘这行业是真挺坑的……有一段时间,硬盘厂商知道用户会看缓存容量了,所以来了个鸡贼操作,刻意推出64M缓存的叠瓦盘,性能惨不忍睹,坑害顾客无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题外话,硬盘这行业是真挺坑的……有一段时间,硬盘厂商知道用户会看缓存容量了,所以来了个鸡贼操作,刻意 ...

哪个品牌这么无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手硬盘的水很深,不知道如何才能淘到没问题的盘?
之前咸鱼买一个西数14T矿盘翻车了,只好淘宝凡多那里买 ...

买回来,马上扫描一次,没有坏区没有警告,就可以放心使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哪个品牌这么无良?!

大家都做过,希捷(消费级)、西数(消费级)两大厂都出过64M SMR,加上东芝(消费级)也出过128M SMR。

至少购买企业级产品方能保平安。

注:以上是过去的情况,主要是SMR技术肇始,厂商拼尽全力藏匿SMR使用情况的那段极其混乱的时期。
现在各个硬盘在舆论压力下,已经公布了每个型号的SMR使用与否,可从厂商网站查询。
至少按2022年最新的datasheet(已上传)来看,WD Blue和Seagate Barracuda这两个消费级产品线的在售新品,又可以用256MB缓存来判断SM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家都做过,希捷(消费级)、西数(消费级)两大厂都出过64M SMR,加上东芝(消费级)也出过128M SMR。

我楼主位的3T绿盘,不是企业级的,甚至还不是红盘。

已经七年多,24小时开机,每天有数据备份,无一损坏。

网友:
西数的绿盘(现在的蓝盘)我觉得质量很差,过去10年,我一共坏了5个西数的绿盘和蓝盘了(这些年我自己用过的硬盘也就10多个吧,其它的都未坏过),还有一个虽然还能用,但健康状态有问题了,有2个西数黑盘用了13年了还很好,我现在不敢再用西数的绿盘和蓝盘了,这个故障率实在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