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坛友,请问有A2000显卡退出来吗,或者有可靠二手渠道吗?

楼主(2023-01-27):
近来solidworks上装配体的零件数增多,压力大集成显卡堪忧,拖动卡、闪退,假如能半价左右买到二手的觉得还是划算,
但是一般渠道恐怕会遇到矿卡,所以不敢造次,麻烦有靠谱渠道或者自用的吱声,谢谢!

网友:
攒钱买个好的吧,起码4000才能装配大一点的东西

网友:
Soildworks这么费显卡?
应该是CPU运算的多啊

楼主:
cpu用的是单核的多,所以要买单核主频高的,平时零件数小的时候,装配体拖动顺畅的,几百个就拖动卡顿了,放到我朋友的丽台P2000上就不卡了,A2000会更好一点

网友:
就买矿的呗,便宜就行。

网友:
也不知道你到底多少零件,零件曲面多不?我们做自动化的一条生产线差不多2500个文件,阵列后零件3000-4000吧。上9700+K2200或K4200能跑的很顺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主要原来是笔记本的,所以卡,零件数目前500以内,自己优化不好也可能的,外购件装配体直接加载进来,里面的零件曲面可能比较多,自己也是刚开始学,不是很懂。
买电脑配件我这个凡人也会落入那个俗套“买前生产力,买后爱奇艺”,想稍微到位一点,但是目前由于"种种原因",故不想搞正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