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群晖DS220+ 。。

楼主(2023-01-28):
用了几年黑群,想转正了,看了一通觉得Ds220+合适支持Docker ,某东要 2780,无意中看了下闲鱼居然有很多2K左右的,也号称全新正版,靠谱吗?

网友:
靠谱。只要你懂行,咸鱼买东西没有问题。

网友A:
感觉主要还是硬盘贵。。

网友B:
随便装个ITX主机.....性价比极高,可以自己折腾的那种啊!

网友C:
黑裙性价比更高。白裙可以随便升级系统。

网友D:
看你下载多不多,多的话建议4盘位的,2盘位很快就会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感觉主要还是硬盘贵。。

可以买2手盘。sas接口的6T只需要230元/个。
买8个组成raid6, 有48T可以使用,同时坏2个盘也不会丢失数据。

网友F:
如果群晖放在公司,注意不要开媒体服务器

否则你的照片,局域网内别人可以无密码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群晖放在公司,注意不要开媒体服务器

否则你的照片,局域网内别人可以无密码访问 ...

正想放公司,公司有固定IP光纤,外网访问速度刚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裙性价比更高。白裙可以随便升级系统。

对 黑群已经用了二,三年感觉良好,就是不能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下载多不多,多的话建议4盘位的,2盘位很快就会满

下载不多,主要是备份和装Docker运行teslam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主要还是硬盘贵。。

2780是不含硬盘的

网友:
去年双十一 2236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可以买2手盘。sas接口的6T只需要230元/个。
买8个组成raid6, 有48T可以使用,同时坏2个盘也不会丢失数据 ...

220+不支持sas接口吧,不然sas盘肯定不会这么便宜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 黑群已经用了二,三年感觉良好,就是不能升级

亲盘位有点少哦,不考虑继续黑么,能买到I7的cpu主机了。

网友I:
我就是2000左右在咸鱼买的群晖DS220+,硬盘也是咸鱼买的,用着还不错,没出什么问题,主要是家里没地方放,只能放在放光猫的弱电箱里,其他地方网线到不了,而DS220+比较小,轻松放下。
当时没用过NAS,不想啥都DIY,所以买的群晖DS220+,现在熟悉了,更倾向于用黑群了,因为我有公网IP和域名,用不上群晖的账号,所以黑白无所谓,而白群动不动就想升级,我特不喜欢升级,只要能用,升级干嘛,越升级越难用,所以黑群不能升级挺适合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亲盘位有点少哦,不考虑继续黑么,能买到I7的cpu主机了。

已经黑了几年, 想入手个白群看看,黑群是6.0 有官方时不时封一下,能手工处理一下才能登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就是2000左右在咸鱼买的群晖DS220+,硬盘也是咸鱼买的,用着还不错,没出什么问题,主要是家里没地方放, ...

卖家方便发一下吗?参考一下

网友:
搞个4盘位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黑了几年, 想入手个白群看看,黑群是6.0 有官方时不时封一下,能手工处理一下才能登陆, ...

为啥会封?用qc?有公网 ip 就没必要 qc 了,ddns 速度更好。有固定公网IP就更爽了。

网友J:
我公司有一台用了1年多的4盘位群晖DS918+闲置了,不带硬盘,打算2000元出,
可以支持2周无理由退货。
你可以玩2周后,如果不喜欢,退回来给我。

设备功能一切正常,我们是因为升级了新的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方便发一下吗?参考一下

当时买的,nas几乎全新的,硬盘也没过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会封?用qc?有公网 ip 就没必要 qc 了,ddns 速度更好。有固定公网IP就更爽了。 ...

群晖有的版本估计有盗版监控,发现了会无法登陆web介面

网友K:
2盘只能RIAD1,不然数据不安全。上NAS最好6盘以上,RAID6或者ZFS Z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装个ITX主机.....性价比极高,可以自己折腾的那种啊!

折腾过了,不想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2盘只能RIAD1,不然数据不安全。上NAS最好6盘以上,RAID6或者ZFS Z2

对于我来讲RIAD1够了,和电脑同步,电脑和Nas两硬盘同时坏了的话 ,我认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为啥会封?用qc?有公网 ip 就没必要 qc 了,ddns 速度更好。有固定公网IP就更爽了。 ...

有公网ip,在阿里或者腾讯上申请个域名,可以用路由器或者nas绑定下自动更新ip到域名,基本上跟有固定ip差不多的效果。

网友:
好像大代理拿货就是不到2000价格,所以咸鱼和淘宝上2000左右的价格很正常,不用担心买到假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有公网ip,在阿里或者腾讯上申请个域名,可以用路由器或者nas绑定下自动更新ip到域名,基本上跟有固定ip ...

固定IP好点,ddns 会有dns缓存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固定IP好点,ddns 会有dns缓存问题。。。

肯定固定ip好,但是个人家庭用户几乎拿不到固定ip,我用的华硕路由器,域名连不上用华硕手机app看下家里的外网ip就行了,就解决了你说的那种情况。nas也不整天用,基本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I:
肯定固定ip好,但是个人家庭用户几乎拿不到固定ip,我用的华硕路由器,域名连不上用华硕手机app看下家里 ...

用 ds audio,有时候ip变了,但是解析生效加上本地设备缓存还没刷新,想用得费点功夫才能连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220+不支持sas接口吧,不然sas盘肯定不会这么便宜

是了,sas很多设备都不支持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于我来讲RIAD1够了,和电脑同步,电脑和Nas两硬盘同时坏了的话 ,我认了 ...

别别别,不要忘记了Hyper Backup的强大。再插个usb外置硬盘上去,更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别别别,不要忘记了Hyper Backup的强大。再插个usb外置硬盘上去,更香。

这个可以有?

楼主:
找了一通,全新的基本都差不多的价格,已闲鱼下单:
群晖220+主机  1台
希捷酷狼8TB    2块
优惠价:4688元
相同配置比某东专卖店足足便宜1K多,某东4T价格闲鱼可以8T
发顺丰 明天或后天可收到 看看会不会翻车?

楼主:
到手

官网查了下硬盘 保修期到2027年,群晖官网注册帐号输入序列号能增加产品,看来是没有翻车,安装中

网友L:
nas选群晖就对了,选qnap能折腾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别别别,不要忘记了Hyper Backup的强大。再插个usb外置硬盘上去,更香。

备份ABB 和HB就是超级黑科技,至少我没见过能称为其对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nas选群晖就对了,选qnap能折腾死。

我的qnap看来是卖不掉了

网友:
我曾经听说群晖有严格的渠道限价,所以淘宝不能标低价。
咸鱼如果找到可靠的老板是能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nas选群晖就对了,选qnap能折腾死。

我两台黑群都运行了三年了,感觉良好,Nas稳定是最重要的,性能是次要

网友:
黑裙(DS918Plus系统)运行了半年左右,一块西数的4T紫盘提示损毁,硬盘是下载的4K电影基本空间已经用完,base模式没有组raid,提示损毁的时候还能正常访问数据,重启后就不行了!在群晖下执行S.M.A.R.T.快速检测提示硬盘正常,还尝试了把硬盘装在ubuntu电脑上但无法挂载,好像提示硬盘是未知的文件系统格式。。。路过的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还能不能救,不行只能全盘格式化再试试看了。

网友:
920+线下估计在3500左右

网友M:
引用 网友L:
nas选群晖就对了,选qnap能折腾死。

我用的感觉还好,就是界面响应太慢了,还有就是好多功能的客户端已经不支持WIN7了

裙晖是移动端的软件埋得太深,不如威联通的就摆在明面上

网友N:
引用 楼主:
到手

咸鱼买的?是商家?

楼主:
引用 网友N:
咸鱼买的?是商家?

应该是商家,闲鱼上卖家地址明明是杭州,货却是从深圳发的,硬盘又从广州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商家,闲鱼上卖家地址明明是杭州,货却是从深圳发的,硬盘又从广州发 ...

能否给个商家名,我也想买一个。不能发站内消息,只能帖子里问了。

网友:
谢谢,等你的测试结果!!

网友:
群晖我最不喜欢的就是照片备份,他会改目录,按时间重新排,因此我还了威联通,威联通看上去复杂很多,但是灵活性比群晖更强

网友O:
引用 网友J:
我公司有一台用了1年多的4盘位群晖DS918+闲置了,不带硬盘,打算2000元出,
可以支持2周无理由退货。
你可 ...

给链接,我试一下,合用就收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两台黑群都运行了三年了,感觉良好,Nas稳定是最重要的,性能是次要

有试过多台异地备份吗?最好是连docker这些一起整机备份

网友:
9系和7系都出了23版本了,不知2系什么时候更新,万年不变的千兆口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试过多台异地备份吗?最好是连docker这些一起整机备份

没试过,异地全盘同步备份群晖好象没有便捷的方法,不能理解,这个应该是刚需才对。。。

网友Q:
二手的DELL R740XD 才3K左右,除功耗外,完胜这些NAS,

我家里就放了一台R420,  公司一台R720.

楼主:
引用 网友Q:
二手的DELL R740XD 才3K左右,除功耗外,完胜这些NAS,

我家里就放了一台R420,  公司一台R720. ...

硬件性能,这些NAS当然不能服务器比,但群晖是系统强大,典型的买软件送硬件。。。虽然服务器也能实现差不多一样的功能,肯定不如群晖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O:
给链接,我试一下,合用就收了

不好意思,目前有朋友想要,不能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试过,异地全盘同步备份群晖好象没有便捷的方法,不能理解,这个应该是刚需才对。。。 ...

应该有,但不知道是怎么用,还有效果怎么样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我用的感觉还好,就是界面响应太慢了,还有就是好多功能的客户端已经不支持WIN7了

裙晖是移动端的软件埋 ...

群晖的web界面响应确实慢,我不确定是不是我的群晖太老了,ds216play,很老的一款机型。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群晖的web界面响应确实慢,我不确定是不是我的群晖太老了,ds216play,很老的一款机型。 ...

额。。。我说的是威联通界面反应慢。我用的黑裙还好感觉挺快的,比我的威联通快了有3倍左右吧(当然CPU有差别,黑裙用的8代I5,威的是4125)。

要是群晖都慢就是太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额。。。我说的是威联通界面反应慢。我用的黑裙还好感觉挺快的,比我的威联通快了有3倍左右吧(当然CPU有 ...

我感觉威联通453mini的web响应速度可以ds216快多了,特别是登录界面,ds216明显卡顿。

网友Q:
引用 楼主:
硬件性能,这些NAS当然不能服务器比,但群晖是系统强大,典型的买软件送硬件。。。虽然服务器也能实现差 ...

服务器 可以装黑裙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服务器 可以装黑裙啊 ,

黑群 DSM 7.0 有稳定破解的版本了吗?

网友:
Docker好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服务器 可以装黑裙啊 ,

折腾过了,不想再折腾了,只求可靠,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