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指纹鼠标,准备试用

楼主(2023-01-28):
主要功能就是这三个:
1、Windows指纹登陆。
2、互联网账号指纹登陆。
3、文件、文件夹、保密区加密。

指思J1(59元)和联想F1(40元)据说是同一个东西,软件通用。(不确定,找不到联想F1的资料)

官网上说支持Windows 8.1或更新版本的系统

2. 互联网账号密码管理
通过JESIS-ID驱动软件,您可以在使用浏览器访问需要输入账户密码的网站时,由JESIS-ID对此复杂的账号及密码进行记忆,以在下次访问该网站时,直接启用更为安全的指纹登录功能,不用再有密码记忆错误或输入繁琐的烦恼。在启用此功能前,您需要在Microsoft IE或Google Chrome浏览器上安装经过其官方认证的“指思网页指纹验证登录工具”。备注:需要Google Chrome V63或IE11及其更高版本的浏览器。

指思官网:
http://www.jesistech.com

联想F1驱动直接下载链接
http://driverdl.lenovo.com.cn/ne ... -F1-IDInstaller.exe

有品上正在众筹(但各网站已经在卖),https://www.xiaomiyoupin.com/detail?gid=101121

知乎上有评测:https://zhuanlan.zhihu.com/p/35946864

另外淘宝上还有类似的东西,USB指纹解锁器: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55451575210

网友A:
如果鼠标坏了怎么办?买一个新的即可?之前的数据记忆吗?

网友:
Windows 8.1或更新版本的系统   win7干瞪眼了
很看重文件加密功能
要真正加密
不是网络上面许多文件加密软件
一旦到pe系统下原形毕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鼠标坏了怎么办?买一个新的即可?之前的数据记忆吗?

windows登录好像是可以键盘打密码,然后买一个新的重新录入指纹即可。
文件加密功能还不太了解它的原理。

网友B:
理想中文件加密
copy禁止或者copy之后文件无法打开
实现其中一个步骤即可
不要求完全不看解密
至少成本高于文件夹十倍以上即可
一个文件夹花五十万以上去解决
那么  民用中安全系数就很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鼠标坏了怎么办?买一个新的即可?之前的数据记忆吗?

mou想的鼠标
一直都是廉价的款式
几乎定型
看见宣传图标
马上就联想到廉价

网友A:
网页输入密码,其实应该是浏览器记住密码的。只是有时需要windows授权。鼠标解决授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页输入密码,其实应该是浏览器记住密码的。只是有时需要windows授权。鼠标解决授权的问题。 ...

差不多是这样。浏览器还需要安装个插件,应该是插件记住了账号和密码,跳过了浏览器的cookie保存。

网友C:
楼主介绍的最后一个usb指纹解锁器我现在正用着,确实挺方便。最大的问题是很容易接触不良,按上几次会偶尔出现无法发现指纹识别器硬件的情况,而且手指有水或者油灰之类的也会识别困难。也买过带线的指纹识别模块,识别体验更差。不知道这种指纹鼠标的识别速度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介绍的最后一个usb指纹解锁器我现在正用着,确实挺方便。最大的问题是很容易接触不良,按上几次会偶尔 ...

文件加密的之后,没有指纹授权不能拷贝还是拷贝之后不能打开。
望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想中文件加密
copy禁止或者copy之后文件无法打开
实现其中一个步骤即可

你的需求,亿赛通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介绍的最后一个usb指纹解锁器我现在正用着,确实挺方便。最大的问题是很容易接触不良,按上几次会偶尔 ...

我看评测里面说识别还是挺快的。开始还想着买USB那种,如果USB口老化卡的不紧,触摸时不断触碰可能是会存在你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加密的之后,没有指纹授权不能拷贝还是拷贝之后不能打开。
望解答一下 ...

我看到产品宣传册里面说加密之后发给对方,还告诉对方打开密码。
等我收到后再研究一下,估计也不是什么特别可靠的加密方式。
加密我都是用PGP Desktop,无人能解,方式是创建个固定大小的pgd文件并设置打开密码,打开后就是一个磁盘,缺点是浪费空间,好处是加密快打开方便。有一次以为自己忘记了密码,吓的我一身冷汗!
其实我买这个东西主要是想登录windows和登录路由器管理页面,因为经常输密码时被小孩偷看到又要改密码,改来改去连自己都忘记密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