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廉价的 Jlink下载工具可用来新唐NUC100系列单片机烧写程序吗

楼主(2023-01-28):
新唐NUC100系列单片机基于Cortex-M0内核的32位MCU,请问这款单片机可以用廉价的 Jlink下载工具或CH340 USB转串口模块来烧录程序吗?

网友A:
本质都是一堆砂子做的啊,JLink里面说不定用的ST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质都是一堆砂子做的啊,JLink里面说不定用的ST的呢

估计里面还有些细铜线之类的金属丝

网友B:
可以用jlink,但是新唐官方烧录软件只支持nu-link
串口烧录必须先下载bootloader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jlink,但是新唐官方烧录软件只支持nu-link
串口烧录必须先下载bootloader才行 ...

1、哪需要配用什么烧录软件?SWDIO和SWCLK是不是对应ICE_DAT ICE_CLK两个引脚?
2、bootloader是不是编译代码时生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哪需要配用什么烧录软件?SWDIO和SWCLK是不是对应ICE_DAT ICE_CLK两个引脚?
2、bootloader是不是编译 ...

1.引脚对应是这样没错
   用jlink 烧录软件肯定用segger官方的软件啦
2.bootloader 官方在ISP的SDK里面有对应各个型号的例程,编译后烧录,之后就可以使用串口更新

网友:
咸鱼上淘一个他们的那种长条开发板,上面有带 nulink 的,掰断使用就可以
ISP bootloader,有编译好的,安装那个ISP软件之后,在安装目录里头搜一下 *.bin 文件

网友:
他们家自己的nulink好用,比jlink爽多了。

网友C:
协议都是开放的, 自己做一个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协议都是开放的, 自己做一个也能用。

自己做?太折腾了。Jlink下载器也不贵,买一个算了。

网友D:
看到各位的讨论……
感觉很有点无厘头的感觉

随便搞一个NUVOTON的开发板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各位的讨论……
感觉很有点无厘头的感觉

开发板有准备自己弄一个,官方开发板的价格不菲呀。
请问官方开发板中的下载器部分可以对其他芯片进行下载(非串口方式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发板有准备自己弄一个,官方开发板的价格不菲呀。
请问官方开发板中的下载器部分可以对其他芯片进行下 ...

百十块的板子 还价格不菲?

你做产品,难道都是两三块钱的?没几天就成了回收佬的电子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