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显铬铁、旋钮恒温铬铁和台式铬铁的差距

楼主(2023-01-28):
请教数显铬铁、旋钮恒温铬铁和台式铬铁的差距,如果差距离不大,是不是大多数场景小体积的数显铬铁、旋钮恒温铬铁可以替代台式铬铁

网友A:
最大区别就是esd这方面,台式焊台最大优点就是变压器隔离可以焊接高静电敏感的电子元件,手持款式数控电烙铁隔离比较差,外热的隔离最差。用这样的电烙铁焊接高敏感的电路板触碰就是相当于雷击,99%的静电损坏不是在工厂显现,会在用户手中使用时候出现各种问题。

你这种手持的可以焊接分立元器件,51 avr 这类单片机,stm8/32  arm处理器以上都不可以焊接。还有不要买60w要买90瓦的才可以,烙铁头与发热芯要买通用款式,不然就是一次性电烙铁,特别是烙铁头

网友B:
应该是贴牌的,不贴牌卖30+;贴个德力西卖50;还有卖9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区别就是esd这方面,台式焊台最大优点就是变压器隔离可以焊接高静电敏感的电子元件,手持款式数控电烙 ...

估计和这种类似

网友C:
数字的没大用,黄花905外热够了,外热的芯不容易坏,烙铁头简单很方便自制各种形状的。
但问题就是隔离,要解决这个只能变压器的台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贴牌的,不贴牌卖30+;贴个德力西卖50;还有卖90+的。

单那个电烙铁就35样子,其它的是配件。
真心不建议新手买便宜电烙铁真的很难焊接进步。焊锡是最难买到好的,常见的都是回收的渣渣焊锡,想小卷好用的就上维修佬还行。然后电烙铁买好的可以让焊接技术十倍进步速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数字的没大用,黄花905外热够了,外热的芯不容易坏,烙铁头简单很方便自制各种形状的。
但问题就是隔离,要 ...

外热的漏电最大,不适合电路板维修。而且外热的烙铁头容易松动。
新手焊接最好是买白光fx888d现在460一台。虽然贵点但是焊接起来可以快速掌握焊接技巧,如果用普通电烙铁加回收焊锡丝那估计永远难以学好焊接,实际付出的学习成本更加高。焊接就是工具好焊锡好助焊剂好学习焊接事半功倍,如果工具不好永远学不好,我就是自从用了高档焊接工具焊接技术就直接起飞了。

想学焊接用便宜普通电烙铁永远走不出新手的阴霾,如果是普通简单焊接普通恒温烙铁足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大区别就是esd这方面,台式焊台最大优点就是变压器隔离可以焊接高静电敏感的电子元件,手持款式数控电烙 ...

请教:esd这方面,用三脚插头,带接地线是不是可以解决了?
曾经用不接地线的烙铁搞坏很多单片机,改用接地线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热的漏电最大,不适合电路板维修。而且外热的烙铁头容易松动。
新手焊接最好是买白光fx888d现在460一台 ...

漏电无解,但正确接地后一般板子也还可以,这种情况下承受不了的器件那也是平常手一摸就会坏的,要么是新手不该玩的,要么是新手不能玩的。
松动的头都是尺寸有问题,但它好就好在容易换,甚至自己买个铜棒可以钳子+锉刀DIY异型头。换个好头也可以非常好用。
编辑补充:
焊不好,更多的是头的材料有问题。
尺寸形状是传热有问题,也会导致焊不好。
内热式的间隙是不容易解决的,内热式的头子也不能简单的DIY,内芯和外面头间隙大,传热差,容易坏。外热的优势在这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esd这方面,用三脚插头,带接地线是不是可以解决了?
曾经用不接地线的烙铁搞坏很多单片机,改用接 ...

220的烙铁接地不一定能完全解决,开关电源的焊台也是一样

网友:
我小时候买一个40瓦的电阻直接接220再买一个烙铁头做了个烙铁用到工作基本天天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esd这方面,用三脚插头,带接地线是不是可以解决了?
曾经用不接地线的烙铁搞坏很多单片机,改用接 ...

220V 初级和次级间的漏电流不一样的;

白光那种用变压器的漏电流最小,淘宝上还有一种用开关电源的“白菜白光”这个存感应漏电;

之前测试过, 白光用变压器的936,电源 N,L 与 烙铁头间的漏电流为0.01 mA;

  白菜白光的为 0.5mA;

测试电压均为  2500V

网友:
你要是 都是936的芯,那台式调温的和笔试调温的也没多少区别,白光有个933, 我买过,和台式的没啥区别

强烈建议买T12类的,和936比就是面包和轿车的区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20的烙铁接地不一定能完全解决,开关电源的焊台也是一样

怎么测试呢?判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怎么测试呢?判断了?

简单情况下,万用表测烙铁头和地线电阻,烙铁接电,人坐好,胳膊放在桌子上,手握一个表笔,用另一个表笔去测烙铁头,看电压电流。

220的烙铁在接地方面其实也有个弱点,就是跟T12那种整体到末尾的不一样,它头子全都在高温区域,氧化之后,头与烙铁壳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简单情况下,万用表测烙铁头和地线电阻,烙铁接电,人坐好,胳膊放在桌子上,手握一个表笔,用另一个表笔 ...

具体判断了?多少V算良好,多少V算中等,多少伏算差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简单情况下,万用表测烙铁头和地线电阻,烙铁接电,人坐好,胳膊放在桌子上,手握一个表笔,用另一个表笔 ...

两台烙铁,一台203H,一台DIY的T12, 203是变压器的,黑色手柄;T12的是开关电源的,蓝色手柄的;实测电压都不超过0.5V;我一直对这个说法有疑问,2台烙铁都超5年以上;如果说没有地线的情况下外壳带电对地,变压器的电压小,开关电源的电压大,可能还有点是,我没去测试过,如果接地良好,变压器和开关电源的,我觉得应该区别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具体判断了?多少V算良好,多少V算中等,多少伏算差呢?

2mV, 2欧姆,MIL-STD 2000A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两台烙铁,一台203H,一台DIY的T12, 203是变压器的,黑色手柄;T12的是开关电源的,蓝色手柄的;实测电压 ...

它是交流电,不要用直流档位测量,用交流。你这个表测变动大的可能犯糊涂半天显示不了,可以尝试手动挡。

我这里接地了也有6V左右,没接好地有21V左右(黄花),焊LED都会亮起来,
接地后的6V无论是220v黄花调温烙铁还是台式变压器T12都是一样。我的地线与我之间有6V左右。。

如果是开关电源的,还没接好,彪到一二百V都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它是交流电,不要用直流档位测量,用交流。你这个表测变动大的可能犯糊涂半天显示不了,可以尝试手动挡。 ...

AC档,手动, 最大不到4V,2台都一样,实测地线是3.7V压降,(2mV 人体两只手捏住表笔就有这么大电压);接地良好的情况下,不管开关电源还是变压器,理论上是等电位;不存在相差很大,只有在接地不良的情况下,外壳电压才会飙升;所以我觉得选用开关电源和变压器不应该是这个理由,如果从可靠性来说,变压器应该可靠性比开关电源好很多倍,所以选变压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mV, 2欧姆,MIL-STD 2000A

这是要求外壳与工作地面压差不超过2mV,5欧姆,也就是漏电流不超过0.4mA,(可能变压器和开关电源的差别在这里)关键还是要接地良好,不知2mV,5欧姆都要满足还是只要满足2mV
;如果说使用什么开关电源和变压器,最后一句我翻译是不得使用变压器类型焊枪?我不明白

网友F:
从当年黄花35W外热拔掉电源后焊TSSOP48芯片,到后来安泰信936b用了5年,改用山货快克高频焊台,还有数显烙铁,现在用奥科MX500,虽然耗材贵点,但前面用过几款的都可以扔垃圾桶了。但是和朋友交流,发现JBC的更刺激。玩烙铁都能玩到你破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从当年黄花35W外热拔掉电源后焊TSSOP48芯片,到后来安泰信936b用了5年,改用山货快克高频焊台,还有数显烙 ...

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是快克203H,耗材便宜,好用;我用完203H后,就直接扔了T12;不知奥科MX500用起来怎么样,对比过快克203H没,优点在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是快克203H,耗材便宜,好用;我用完203H后,就直接扔了T12;不知奥科MX500用起来怎么 ...

正版203H我没用过,我用过的山货发热速度和936系列非高频的差不多,这个根本没体现出高频烙铁应有的优势-发热快,热补偿迅速。
MX500没有调温功能,烙铁头金属温度到达居里温度时磁参数发生变化,主机通过检测通往烙铁头射频功率线路的驻波来控制加热功率,反应非常迅速,就算用尖头烙铁头,焊大面积接地板子也很轻松。
但JBC又是另一种性能了。用MX500烙铁头去戳一大块一公斤的锡饼,要老半天时间才开始溶解;用JBC去戳同样的,大概5秒就开始溶解,而且溶解范围还不小。以前朋友拍过一个对比视频,找不到了。
但仅限高端的JBC,焊台带彩屏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E:
AC档,手动, 最大不到4V,2台都一样,实测地线是3.7V压降,(2mV 人体两只手捏住表笔就有这么大电压); ...

看来你那比我这好点。

不等啊,等的话就是0了,它和人和桌子之间是这个电压,那与桌子上放着或手拿着的零件和板子也是这个电压。

我不追求毫伏级,但是4V 6V这样并不能让我感觉毫无问题,虽然它没多大电流。

开关电源频率高,需要Y电容解决初次级之间的问题,这个地方电流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要求外壳与工作地面压差不超过2mV,5欧姆,也就是漏电流不超过0.4mA,(可能变压器和开关电源的差别 ...

这个soldering guns of the transformer type指的应该是手持的枪形速热烙铁,不多见,但现在仍能买到,速度非常快,拿起来一按就热,放下就凉,没有控温,容易过热,但是接线头什么的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两台烙铁,一台203H,一台DIY的T12, 203是变压器的,黑色手柄;T12的是开关电源的,蓝色手柄的;实测电压 ...

如果是理想的都接地良好效果都一样,但是现实中接地良好只是相对的,地线接地系统难免会出现异常,比如接你电阻不符合要求,长时间缺乏维护接地电阻变大,偷工减料接地电阻大,还有就是电力系统异常零地混合,零线断开,系统中有大的漏电流。

特别是后面的零线中有漏电流就会让零线电位抬高,你还指望这个复杂的被动防御措施吗?显然工频变压器隔离的电烙铁就能更加可靠减少漏电,这样对接地的要求会降低,大大提高可靠性。

工厂接地想0电位简直不可能,工厂电力系统复杂tn-s与tn-c还有tn-c-s系统,办公区还有tt系统,一个变压器下同时存在至少2个电力系统,只要能工作就可以,电力系统稀巴烂。电力系统不能做到绝对理想化的。

结论如下,用工频变压器隔离的恒温无感焊台是作为维修的一个基本素养,因为99%的静电与漏电损伤的芯片不会立马完全损坏,大多在用户手中使用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死机蓝屏,按键失灵,或者烧毁。修过的电子产品用不住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理想的都接地良好效果都一样,但是现实中接地良好只是相对的,地线接地系统难免会出现异常,比如接 ...

那你家的电是单独接地?农村还好,有等电位一般是商品楼,你不接大楼的地,地线怎么处理?

其实用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主要还是成本问题,关键是看漏电大小,按之前的参考文件漏电小于0.4ma就好了;好像医疗电源的漏电最大是0.5ma,

另外变压器和开关电源对比,变压器,在成本,漏电流,可靠,寿命等方面都要比开关电源好,
体积重量效率方面开关电源比变压器优势大,所以大部分烙铁还是变压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家的电是单独接地?农村还好,有等电位一般是商品楼,你不接大楼的地,地线怎么处理?

其实用变压器 ...

商品楼房当然有专用10mm2铜地线的,就是等电位没接,主要是不信任楼房的接地系统。简化电力系统,与别的住户电力系统低耦合以后可以降低风险与麻烦。

网友:
用焊台,才一百多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热的漏电最大,不适合电路板维修。而且外热的烙铁头容易松动。
新手焊接最好是买白光fx888d现在460一台 ...

有经验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