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服务器上拆下来的12盘位的硬盘笼子,价格真香。能找到类似的支持raid6吗?

楼主(2023-01-28):
看图。整套的价格仅仅是120元(不含直通卡)。

这样串联,据说一张直通卡,最多可以连接256个硬盘。

讨论:这样的硬盘识别出来后,是否可以在win7下面,组建软raid6 ?  如果是的话,容量看来可以无限扩展啊。

现在6T的sas二手硬盘才230元。

如果要使用这个硬盘笼子,组建硬raid6,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一个8087接口,最多只能接4个硬盘:

有人知道怎样改?

估计就算知道,改起来也会非常麻烦,因为增加一个8087端口已经难于登天。

换个思路:淘宝上能找到支持硬raid6的硬盘笼子,8个3.5寸就行。

网友A:
这个散热片下面有端口扩展芯片,所以一个sas口可以接256个硬盘

讨论:这样的硬盘识别出来后,是否可以在win7下面,组建软raid6 ?  如果是的话,容量看来可以无限扩展啊。
--------------------------------
可以,每个硬盘可以独立被系统识别,但一个sas卡下面最多接256个硬盘(sas卡的限制,和型号有关)

如果要使用这个硬盘笼子,组建硬raid6,肯定是不行的。
--------------------------------
可以组硬raid6,换个支持raid的卡就行,但是每个raid组内硬盘数量有限制,LSI SAS2308支持256个硬盘,但组raid10就只支持14个硬盘,其余硬盘只能独立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散热片下面有端口扩展芯片,所以一个sas口可以接256个硬盘

我手上有HP420阵列卡,或将到货的adaptec 6805阵列卡,都是2个8087口。

这块卡每个8087口,只能扩展出4个硬盘端口。

你说,将HP420 的一个8087口,连接到这个音频笼,就能看到12个硬盘,就能组建硬raid6 ?

感觉有点悬啊... 如果你认为可以,我买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有HP420阵列卡,或将到货的adaptec 6805阵列卡,都是2个8087口。

这块卡每个8087口,只能扩展出4 ...

sas协议规范有硬盘级联。。原则上支持sas6g应该有支持。然而--这么多盘位,还是考虑怎么解决散热和振动吧。。

网友B:
这样和主机分开不太好吧,那还不如闲鱼上的浪潮5212M4服务器,12盘位,板载直通卡,送电源,才500元。x99平台,cpu和内存都是白菜价,就是不知道噪音大不大。

网友:
感觉阿莫这个硬盘笼子就是从这个服务器上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和主机分开不太好吧,那还不如闲鱼上的浪潮5212M4服务器,12盘位,板载直通卡,送电源,才500元。x99平 ...

我公司仓库有5部Dell服务器,都是之前淘汰下来的。服务器功耗大,噪音大,不适合长期放在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和主机分开不太好吧,那还不如闲鱼上的浪潮5212M4服务器,12盘位,板载直通卡,送电源,才500元。x99平 ...

我使用HP GEN7和GEN10服务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公司仓库有5部Dell服务器,都是之前淘汰下来的。服务器功耗大,噪音大,不适合长期放在家里。 ...

这12个硬盘插满温度也很高,需要考虑加强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12个硬盘插满温度也很高,需要考虑加强散热。

硬盘在自然室温下裸露,不散热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到时拿一个USB风扇吹一下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上有HP420阵列卡,或将到货的adaptec 6805阵列卡,都是2个8087口。

这块卡每个8087口,只能扩展出4 ...

你说,将HP420 的一个8087口,连接到这个音频笼,就能看到12个硬盘,就能组建硬raid6 ?
--------------------------------
按照两个卡的手册是可以,hp p420支持27个硬盘(手册35页),adaptec支持256个硬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盘在自然室温下裸露,不散热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到时拿一个USB风扇吹一下就行。 ...

qnap nas 3盘位,插满企业盘,普通室内环境靠自带风扇散热勉强硬盘温度不超50度,如果12个硬盘插满热量还是很可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qnap nas 3盘位,插满企业盘,普通室内环境靠自带风扇散热勉强硬盘温度不超50度,如果12个硬盘插满热量还 ...

站长准备用SAS硬盘那个热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被动散应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站长准备用SAS硬盘那个热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被动散应该不行。

如果要建一个这样无限容量的设备,肯定会专门找一个房间来放了 :)

到时散热不会是问题,专门搞一个空调给它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将HP420 的一个8087口,连接到这个音频笼,就能看到12个硬盘,就能组建硬raid6 ?
--------------- ...

的确,P420最多支持27个硬盘。

adaptec 6805 厉害,可以支持256个硬盘:(直接连接8个)

网友D:
话说8T的SAS盘 两百多哪里有啊,咸鱼看了一圈这个价格都是有坏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8T的SAS盘 两百多哪里有啊,咸鱼看了一圈这个价格都是有坏道的。

应该是6T sas 2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