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使用mhdd 4.6扫描3T SATA硬盘,怎么扫不了?(13楼:Victoria 5.37英文版)

楼主(2023-01-29):
硬盘已经证实是好的,因为我现在只能在winpe下使用hdtune进行扫描:

情况是这样的:

电脑开机,可以看到能识别出这个硬盘(WD)。

使用大白菜U盘启动,选择直接进入mhdd硬盘扫描,但发现不了硬盘。

使用dos下的pq,能发现这个3T的硬盘,但操作不了。

我估计是3T硬盘超过了dos的最大限制。

有解决方法?

楼主:
尝试在winpe下面运行mhdd4.6, 提示这是一个16位程序,无法在winpe上运行。

网友:
用victoria还是diskgen应该更合适吧

网友A:
电脑开了ahci?dos只支持ide,要想用ahci可能得加载驱动。bios可以看看有没有sata选项,选compatible即可模拟ide。

dos好像确实不支持lba模式。超过137g的硬盘fdisk貌似就不支持了。不过为吗非得mhdd?hdtune前身好像就是mhdd。

网友B:
bios里改成ide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里改成ide模式

dos改为ide方式后,就能使用mhdd扫描3t的硬盘?

会否有3t超过了dos最大容量限制?

楼主:
咸鱼卖家使用这个软件:

网友C:
mhdd 视窗版:Victoria,又称Windows下的mhdd,

网友B:
引用 楼主:
dos改为ide方式后,就能使用mhdd扫描3t的硬盘?

会否有3t超过了dos最大容量限制? ...

容量不是问题,我扫过4T的

网友:
同推荐Windows下的Victori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不是问题,我扫过4T的

还是不行,估计跟我是服务器有关。

GEN10 太先进,BIOS里面连ide模式都没有,而且有5个硬盘卡:

GEN7 BIOS看起来正常很多,但还是无法使用mhdd。

楼主:
引用 网友C:
mhdd 视窗版:Victoria,又称Windows下的mhdd,

已经下载了Victoria。

界面的确与mhdd很像。

测试了可以在Win7 64位下运行,winpe 32位下也可以。

楼主:
我将Victoria 5.37版(英文版)上传到这里。

楼主:
Victoria 的确与mhdd非常相似。

网友D:
平台太新,连Victoria都是推荐win xp32bit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台太新,连Victoria都是推荐win xp32bit操作

Victoria是32位程序。可以在win8 pe 上运行。

网友E:
请问楼主,扫描通过了吗?咸鱼上的硬盘和卖家所说的一致么?

网友:
附一个翻译的不是很好的中文文件,放在lng文件夹里面

重启后在界面中自己选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扫描通过了吗?咸鱼上的硬盘和卖家所说的一致么?

3个硬盘的扫描结果,想退货一个,退哪个?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5482

楼主:
换了一台联想台式机,bios硬盘改为ide模式(原ACHI)。

可以进行扫描了。

(F3选择硬盘,输入8。F4开始扫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开了ahci?dos只支持ide,要想用ahci可能得加载驱动。bios可以看看有没有sata选项,选compatible即可模 ...

用compatible模式,为何mhdd为何还是发现不了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一台联想台式机,bios硬盘改为ide模式(原ACHI)。

可以进行扫描了。

这些是diy的mlc优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卖家使用这个软件:

倒腾了几个小时,终于把mhdd跑起来了,以前跑过几次mhdd似乎都没成功。
某个pe里面好像可以跑出mhdd界面,但是当时不知道怎么启动扫盘

这回终于把mhdd跑起来了
hd sentinel for dos 1.21只是个dos环境,hdsdos.exe非常弱,好像不带扫盘功能

1、https://www.hdsentinel.com/hard_disk_sentinel_dos.php 可以下到hdsdos
2、Hard Disk Sentinel DOS (FREE) v1.21 (ZIP)解压后的iso写入优盘,
3、把mhdd也拷贝到优盘
4、启动优盘,mhdd.exe,按F4就可以扫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量不是问题,我扫过4T的

4T扫一次是不是要12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