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重摔无法显示如何导出全部数据

楼主(2023-01-29):
荣耀30,前几天上一个高台阶没走稳,人重重摔到,手机放在裤袋里不幸摔成重伤,手机弯曲变形,屏幕完全无显示,手机还可以通过WIFI连接网络,闹钟还正常响,可以通过触屏关闹钟,已通过华为云导出里面的大部分数据,还有小部分数据没有上存到华为云的无法导出。请各位大神支招如何导出剩下的小部分数据,手机插USB有反应,但需要在菜单中选择USB连接方式(默认是仅充电,需要选择到传输文件才能看到里面的文件),由于屏无显示,无法控制选择USB传输方式,已尝试过盲操作多次都没有成功。手机不支持Type C输出显示,无法通过扩展坞连接显示器和鼠标进行操作。已到华强北问过手机维修的价格已接近买一台二手手机了,因此不打算维修了,如果想导出数据至少要换一个仿屏(不支持屏下指纹),也需要300元,不认识人,不接受借用屏导数据)。现在希望自己把里面剩下的少部分数据导出来,请各位大神支招,感谢!

网友A:
三星手机可以几十元买个扩展坞,从开始输入密码开始会在电视上显示,触摸屏坏了,还可以接鼠标。完全不需要在手机上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手机可以几十元买个扩展坞,从开始输入密码开始会在电视上显示,触摸屏坏了,还可以接鼠标。完全不需要 ...

荣耀30不支持有线投屏

网友B:
七天无理由买个屏,用完退

网友:
你的数据不值300的话就放弃了吧

有价值就花300买个仿屏试试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星手机可以几十元买个扩展坞,从开始输入密码开始会在电视上显示,触摸屏坏了,还可以接鼠标。完全不需要 ...

请问买一个type c转HDMI的这种就可以吗?我的note 10+被我搞坏后一直躺在那里呢。屏幕不显示,但是来电有响铃。

因为数据在里面所以不方便寄出去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买一个type c转HDMI的这种就可以吗?我的note 10+被我搞坏后一直躺在那里呢。屏幕不显示,但是来电有 ...

note8就可以了。note10肯定可以啊!

我记得是这个,当时是坛友推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note8就可以了。note10肯定可以啊!

我记得是这个,当时是坛友推荐的。

收到,我下单了一个外观差不多的价格更低的,能让我看着恢复出厂设置就行。谢谢!

网友:
找一模一样的手机,死记硬背显示屏弹窗位置,之后照着点,点完就扔了。
多屏协同不知道还能不能点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收到,我下单了一个外观差不多的价格更低的,能让我看着恢复出厂设置就行。谢谢! ...

我找到了。

如果你收到货,不能使用,我借给你?

不能送给你,因为我怕我的note10到时屏幕坏了,要靠它救数据。当年note8就救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了。

如果你收到货,不能使用,我借给你?

嗯,好的,等我收到先试试。

谢谢站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七天无理由买个屏,用完退

坏人,可以找手机店让临时装个屏导数据,30-50

网友:
既然触摸能用,找个同型号手机,记住位置盲点就OK了。

网友D:
弯曲变形还能用触摸,有点牛逼哈,多屏协同可以试试,关联过的,好像可以直接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弯曲变形还能用触摸,有点牛逼哈,多屏协同可以试试,关联过的,好像可以直接连 ...

多屏协同是什么功能?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屏协同是什么功能?没用过

就是相当于投屏到电脑上,鼠标可以同步操控手机,也可以复印手机文件到电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了。

如果你收到货,不能使用,我借给你?

站长,我收到扩展坞了,接口跟你发的一样,一个USB a加一个type c再加一个HDMI。

现在我已经能在电脑屏幕上看到一把锁和时间显示的界面了。但是我却无法解锁,根据参考解锁位置触摸手机屏幕没有任何反应和震动。

看你说可以接入鼠标,不需要触摸?我在扩展坞上的USB口上插上了鼠标,但是也不能操作,没有任何反应。

请问应该怎么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了。

如果你收到货,不能使用,我借给你?

我又尝试了一下用键盘,结果成功了。

其实鼠标插上也是能识别的,只不过是在手机屏幕上,感觉并没有办法准确点击解锁。
接上键盘后,回车即可进入输入密码界面,然后输入密码就能解锁了,同时电脑屏幕上就有画面了。(我用手头在用的三星手机确认过上述步骤,并且在note10+上也尝试成功了)。
只不过旧手机电池好像有问题,没怎么操作几步就重启了,再后来就关机了。我多充一会儿电再试试看。

解决有望,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