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省钱设计技巧之----螺纹篇

楼主(2023-01-29):
  根据工厂实际生产情况反馈,工件在螺纹这块出的问题是比较多的,有些是技术问题,有些是沟通问题,因此把一些问题总结下并形成一致的标准可以减少这些问题的出现,大概有下面几种设计问题:

  1、3D 图纸和 2D 图纸上的螺纹孔大小不一致;比如螺纹要求 M6 , 3D 图上直接弄个直径 6mm 的孔,生产按 3D 图 孔加工,后面螺纹弄不上去了;建议在绘制 3D 图纸时只画底孔无需绘制螺纹形状,具体螺纹尺寸参数在 2D 图纸上标注即可!也有客户 2D 图纸上未清楚标注该孔尺寸,这样会增加沟通成本以及加工时间,建议在绘图和标注 2D图纸时检查并按文中的规范画;

  2、建议在设计时尽量使用标准螺纹。因为非标螺纹需要使用特定工具,这种工具太多,加工厂不可能备全,需要定制,或是由客户邮寄样品,这样会耽误不少交期。同时,客户设计非标牙不寄样品,容易出现配不上的情况,这也将增加您的成本以及后续返工时间;

  3、有螺纹一定要提供 2D 图说明并在下单时勾选有螺纹这个选项,否则没有 2D 图很容易漏攻牙;

  (以下附螺纹省钱设计技巧)

网友:
{:lol:很好的总结

网友:
哈哈,跟电工讲螺纹,分公制、英制、美制、G,ZG、PT、NPT、NPTF、牙形角,还带上加工和公差。

一本螺纹手册就快1000页了。

简直就是鸡同鸭讲!

网友A:
不过如果螺纹大点建议螺纹铣出来,这样就不用备太多的丝锥和扳牙,只要注意牙形角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如果螺纹大点建议螺纹铣出来,这样就不用备太多的丝锥和扳牙,只要注意牙形角就可以了 ...

螺纹铣出来?难度比攻丝机弄大太多了吧。。
1、CNC编程要复杂很多,而且机床性能也要够?
2、丝锥的过程应该有挤压,出来的螺纹强度应该更好!

网友:
铣螺纹特别普遍,我们稍大的螺纹机器干不动都是铣,圆的材料上车床挑螺纹铣小螺纹的最大好处是可以铣的比较深,因为丝锥前面一大截导向占据大把螺纹空间。螺纹说起来容易一旦要求严格特别难,不然谁都能造滚珠丝杠了不是。

网友C:
在提供2D图时应按2D图的尺寸加工,3D文件有时不能提供详细内容。
编辑补充:比如某常见的软件,它那个螺纹孔直接就是个圆柱孔,然后贴个波纹的贴图,这转个格式,谁还知道它是螺纹孔?

丝锥头部的切削区域切削锥是一个不完全螺牙部分。

所标注的螺纹长度应为可旋入的完整螺纹的长度,不完全螺牙长度包含在孔底部“无螺纹”范围内。

丝锥头部的不完全螺牙部分通常是丝锥螺距的倍数,而不是直径的倍数。

加工盲孔的螺旋丝锥的切削锥一般为2.5P,如M6x1,其头部不完全螺牙部分长度为2.5倍螺距,即2.5mm。
如果以直径的倍数定义余量,不同规格的螺纹剩余的余量是不固定的,可能有风险。而且不是所有规格的丝锥都有平头丝锥,特别小直径的只有尖头,那这个头就更长。

使用螺纹铣刀加工的话,可以制作能完全旋入到底的完整盲孔螺纹。这是很大的优势,建议具备这种加工能力,这东西对于真正的数控机床来说并不是高难度动作,程序也不复杂。

文件里的表格应该是6H的,如果是不锈钢,尤其是某些糟糕的不锈钢,以2.5mm底孔加工M3螺纹,会很惨的,这种情况下降至7H,使用2.6mm底孔,降低饱和率,通常可以解决问题。
另外,如果使用硬质合金刀具钻底孔,也是不一样的直径,这方面三菱有提供资料。

即便是YAMAWA的丝锥,一般也仅限加工2倍径以下的螺纹孔,写3倍径的话,之后可别哭。

挤压丝锥可能在铝合金零件上有优势,没有切屑,精度和光洁度高,而且由于挤压变形加工硬化,螺纹强度高。
但是挤压丝锥的底孔与切削加工的不一样,若提供这种加工,最好附上相应资料。
挤压丝锥的挤压变形作用可能在零件内添加额外的内应力,有可能导致螺纹孔所在面的平面度和螺纹孔临近的侧壁出现问题,切削加工和挤压加工应由设计者选择。

网友:
我第一次做的板子,居然用了钢丝螺套,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后来的就没有钢丝螺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纹铣出来?难度比攻丝机弄大太多了吧。。
1、CNC编程要复杂很多,而且机床性能也要够?
2、丝锥的过程 ...

铣螺纹对于数控其实很简单,可以分多次铣,加工阻力比攻小很多,加工精度也高,不用经常换丝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提供2D图时应按2D图的尺寸加工,3D文件有时不能提供详细内容。
编辑补充:比如某常见的软件,它那个螺纹 ...

1、液压过渡接头的S20C,S35C钢也可以用挤压丝锥加工,并且是每天几万个加工。
2、挤压丝锥最大的好处是只要检查最后的螺纹通规能过前面加工的就没问题。
3、挤压丝锥加工出来的产品第一牙会翻毛刺。

楼主:
发觉阿莫论坛真是藏龙卧虎,电子论坛还有这么多机械大牛,对这些机构细节问题是门清,绝对是实践出真知,感谢感谢;

我们会收集这些建议增加到知识库中,完善我们的文档,到时放在嘉立创网站上供大家参考下载;

网友:
本来就是一直要有机械部分,对机械的外行其实最多只能写代码,设计产品完全不行,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下爪子。经常看到一些人画个pcb还搞3d的零件就觉得特DIY,连这点空间概念都没有整天画板子基本都是瞎画上不了道,就和搞个sw画机壳一样,那玩意根本就不是拿去加工的图纸。加工要用工程图,要求的尺寸公差形位粗糙度以及配合必须是白纸黑字,我们从来不接连图纸都出不好的活,我就不信,图纸都不会画的人能设计产品能有量有长久的合作,基本都是打个样就完事了。

网友:
很久以前参与过与工业设计的沟通,对螺纹这块特别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