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年3月生产的PCB,现在发现焊盘氧化了。

楼主(2023-01-29):
如题,21年3月份在JLC小批量做了200块板,当时只是拆包用了几块,还有三大包(50小块一包)没有拆包。当时是客户下订,所以备了料,但后来做了一些样,就一直没有回声,今天刚好又说要弄一批,我就找出来原来的板子,才发现焊盘氧化了。上不了锡,包括没有拆包的,也是一样。按理说不应是这样。因为我手上十年前做的板子,就放在那。没有包装,也还是好好的。所以想着应是镀锡工艺的问题是主要原因,就申诉一下想争取补全数量或是补部份,但回答是时间太久了,没有办法帮补,只能保证半年内板子不会有问题。。。
我这个情况,焊盘的镀锡工艺算是正常不。和JLC争取补全数或是补部份(100小片)合理不?目前客服人员的回答是帮争取过,但帮不了。。因为我个人认为2年时间应是算正常的吧,特别是在我还没有拆包的情况下。
所以,在此问一下坛支们的意见,如果是因为我放的时间太久了,我这个诉求不合适。这个诉求就算了。大家不要砖头啊,我只是心里没有底所以想听听却却坛友们的意见。
如果JLC袁生能看到的,也想听听袁生的意见。
多谢各位。

网友A:
十年不氧化那是镀金了吧,这个问题不太好判断,跟存储环境关系太大了,我个人感觉镀锡了氧化也算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年不氧化那是镀金了吧,这个问题不太好判断,跟存储环境关系太大了,我个人感觉镀锡了氧化也算正常现象 ...

所以我也是不太好界定,但这个二年,且是没有拆包,全真空包装的。就氧化了,个人感觉是有些说不过去吧。

网友B:
无开封,别说2年,放4个月都不行。

看看我血的教训。250片嘉立创沉金板,有十多片不上锡,完全报废。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67854-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开封,别说2年,放4个月都不行。

看看我血的教训。250片嘉立创沉金板,有十多片不上锡,完全报废。

烙铁补一下费劲不?话说jlc的沉金板直接上烙铁都不太好焊。

空气干燥确实有大用,北京还没遇到陈年老板焊不上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烙铁补一下费劲不?话说jlc的沉金板直接上烙铁都不太好焊。

空气干燥确实有大用,北京还没遇到陈年老板 ...

上面的松香残留,就是烙铁补焊留下的痕迹,焊盘完全不吃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松香残留,就是烙铁补焊留下的痕迹,焊盘完全不吃锡。

对着反光看看颜色是不是金黄色?看来南方必须得防潮了。我下个月就要去深圳了,有点担心一些老旧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开封,别说2年,放4个月都不行。

看看我血的教训。250片嘉立创沉金板,有十多片不上锡,完全报废。

金也会氧化?想不通。

网友:
我们在JLC也打了很多板,没发现过没上锡的。沉金及喷锡的都有,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好采。哪天如果有遇到不上锡的,特别是沉金板,我也想拿等离子来清洗一次看看,效果应该很好,不过试验品估计不好找。我们的板子放在公司,有的都几年了,那些小姑娘找板子也是很随便的,有时没仔细找,又重新下单了。结果就有一些陈年老PCB留存,但曾经也拿过这些板去贴,也没发现有没上锡的,我们可能手气也太好了。

网友D:
有铅还是环保无铅???

网友:
对于南方气候来说,沉金不如喷锡板。

网友:
对J 来说一起切问题都是用户的问题。没有三包的行业才能赚钱。很多行业产品至少质保2年或1年的。

网友:
其实OSP工艺比镀金或喷锡工艺更好,日本很多产品喜欢用OSP工艺,不知道我们为啥不太流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铅还是环保无铅???

有铅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铅的。

老板位置是在南方吗?
我的都放在深圳在心间了,放一年还能正常焊接,有铅喷锡。

网友:
厂家的原料或者生产工艺不稳定。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我做遥控器的也经常遇到按键不灵敏的问题,使用场景是潮湿的环境。
经常遇到按键不灵敏(用的是锅仔片),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PCBA流转过程中超期的PCB 都要报废处理的,按照工厂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板位置是在南方吗?
我的都放在深圳在心间了,放一年还能正常焊接,有铅喷锡。 ...

这次的问题是特例,我用放大镜看了一下,感觉是锡镀薄了。我翻了一下其它的板子,也是JLC加工的,放的时间,10,5,4年都有(也没有特别的保管,就随便放那,且也是拆包了的,而现在出问题,没有拆包的也一样。),都不会暂在这个不能上锡的问题。

网友:
最多就3-4个月,你的2年了。这个不是厂家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的问题是特例,我用放大镜看了一下,感觉是锡镀薄了。我翻了一下其它的板子,也是JLC加工的,放的时 ...

看来需要袁老板出面解释一下了,  看看以后怎么避免出现这类情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所以我也是不太好界定,但这个二年,且是没有拆包,全真空包装的。就氧化了,个人感觉是有些说不过去吧。 ...

真空包装里没有干燥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空包装里没有干燥剂吧?

都有干燥剂的。用放大镜看,明显是镀锡的问题,我对比正常焊盘上的镀锡,现在出问题的镀锡太薄了。

楼主:
上传一下,我用放大镜拍的焊盘相片,绿色的正常焊盘,也是在室内随意放了几年的,蓝色的是有问题的,因为只能直射灯光,所以拍不是很好,如果用放大镜用眼侧着看,就更明显了。

网友:
不上锡的问题,小批量,拼到个几次,都是做回来的板,没有超过两周时间去贴片,发现这个问题。
去年最后一批损失5K以上,贴完一面,第二面才发现这个问题,同一批,1K小片,有一百多看不上锡。这损失还不包含次测试的人工,及后续的品质风险。
最后补了一百小片的费用,工艺问题,说不上好坏,想快就接受,只希望这种事情,少发生,毕竟还是想JLC越做越好。

网友F:
不上锡问题分析出原因基本上无解,根pcb工厂有,又跟保存环境有关,最关健的还跟smt焊接本身有关,从天气上说回南天是高发期,从工艺来说保存,有铅上锡最好,沉金次之,无铅最差,氧化程度及工艺参杂在一起,pcb工厂,客户保存,smt工厂又参杂在一起,一旦有问题,责任划分基本上无解,

网友:
嘉立创做smt很重要一个因素刚出货给到smt工厂就解决不上锡问题,如果嘉立创pcb及sMt,因不上锡引起的问题,嘉立创全部承担,包含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上锡问题分析出原因基本上无解,根pcb工厂有,又跟保存环境有关,最关健的还跟smt焊接本身有关,从天气上 ...

你说的这些是一些存在的问题,但现在我这次碰到的问题,是因为镀锡层太薄了,焊盘上的氧化的地方都是薄的地方,而在焊盘上锡层厚一些的,就一点问题没有。我是用20倍的放大镜看的。但拍的相片效果不好,看不出来。我在你司打样十多年了,还是第一次碰到氧化上不了锡的,我现在随便找出以前做的板子,不管是多少年的,都没有这个问题。而这些板子,我用放大镜看,锡层都是厚厚饱满的。

在24楼,有我后面用USB放大镜拍的图片,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些是一些存在的问题,但现在我这次碰到的问题,是因为镀锡层太薄了,焊盘上的氧化的地方都是薄的 ...

只要有氧化,神仙也上不了锡,跟厚薄毛关系也没有,不要说能看到了氧化,就是表面钝化了都上不了锡
不要存放在那的不上锡,还有板子刚做到了客那就不上锡的,涉及的因素太多,客户夹在PCB工厂及SMT工厂之间,所以嘉立创成立了SMT,我自个生产的PCB自个贴,有问题元器件我们都承担!

网友G:
焊盘氧化问题确实麻烦,看到好几个相关帖子了。我觉得版主说的也是事实,涉及因素比较多。所以我现在无法做到同时SMT的板子都尽量不在嘉立创做,而是在那些可以把PCB出货也有单独质量标准的地方做。当然我的量很少,对很多人没有参考意义。另一方面,嘉立创的价格优势摆在那里,大家也是实实在在享受了实惠的,其他方面也该宽容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焊盘氧化问题确实麻烦,看到好几个相关帖子了。我觉得版主说的也是事实,涉及因素比较多。所以我现在无法做 ...

这个说的好像只有嘉立创的焊盘会氧化一样,全天下的喷锡是一样的,没什么技术含量,在嘉立创会发生的事,在其它工厂同样会发生!只是嘉立创客户群大,又特别是在本社区,碰到的机率会更大一点而以!

网友H:
应该是化学试剂洗都不行了,重新做吧

推荐淘宝APP,首页签到领红包,然后页面搜自封袋,买15厘米以上大尺寸的,几块钱包邮,所有零配件都封装起来

我的镀锡万用板,叫什么来着,新印 洞洞板,现在还透亮如新,15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化学试剂洗都不行了,重新做吧

推荐淘宝APP,首页签到领红包,然后页面搜自封袋,买15厘米以上大尺 ...

我业余也玩和田玉雕刻,所以刚好有一些打磨抛光工具,花点时间,把全部的焊盘抛光过一次,马上焊,刚好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啊,好几百大洋啊。。

工具到位,打磨抛光也很快,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业余也玩和田玉雕刻,所以刚好有一些打磨抛光工具,花点时间,把全部的焊盘抛光过一次,马上焊,刚好解 ...

你牛,物理抛光。。。。

网友I:
保存时间超过6个月的板子,重新焊接都有可能不上锡,时间长而且保存不好的板子就别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保存时间超过6个月的板子,重新焊接都有可能不上锡,时间长而且保存不好的板子就别纠结了。 ...

主要是这几百块板子全没有用,这样就报废了,浪费了,刚好有理物抛光的方法解决。。

网友J:
刷好的助焊剂,应该能焊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几百块板子全没有用,这样就报废了,浪费了,刚好有理物抛光的方法解决。。 ...

物理抛光不会 破坏 阻焊与丝印吗?
上个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刷好的助焊剂,应该能焊吧。

用助焊剂也不行,因为表面有些地方都发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物理抛光不会 破坏 阻焊与丝印吗?
上个图来看看

不会,阻焊及丝印一点影响都没有,因为我加了抛光玉石的金刚石抛光粉,焊盘镀锡厚点的地方,就和新的一样,亮晶晶的,如果镀锡薄的地方,就会见铜了,浅黄色的。不过不影响,抛完光,马上就焊了。效果杠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阻焊及丝印一点影响都没有,因为我加了抛光玉石的金刚石抛光粉,焊盘镀锡厚点的地方,就和新的一样 ...

网上找那种标明BGA专用的助焊剂,或者是针筒状的助焊剂,不是随便找的助焊剂 都行。

像一些QFN封装,引脚底部是处理过的,很容易焊接的; 引脚侧面是切割后祼露的铜,没处理过,会氧化。用铬铁手工焊接时,容易出现个别引脚虚焊,用刀片把引脚侧面刮亮,就很好焊接。用助焊剂的话,有些是没有效果的,有些助焊剂就很好用,随便抹点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开封,别说2年,放4个月都不行。

看看我血的教训。250片嘉立创沉金板,有十多片不上锡,完全报废。

密封4个月就不上锡,那就是焊盘工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