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青萍蓝牙温湿度计,加入青萍蓝牙网关?设计人员肯定吃屎长大的

楼主(2023-01-29):
肯定有人很自信的说:不需要任何操作,需要将这两台设备,加入到青萍APP,蓝牙温度计,就会自动加入蓝牙网关。

是的,正常是这样的。

但我刚才遇到不正常了:

等了好久,反复启动青萍APP,都没用。

只好删除温度计,再加入温度计。不行!
删除网关,再加入网关。不行!

无论这样折腾,怎样等待,就是不行。

然后,突然又可以了:

唉,这样的智能系统,真的脑残啊!!

网友A:
蓝牙设备远没有WiFi设备那么强大,慢慢适应就好。蓝牙问题好多,我觉得它只适合做键鼠和耳机和手环手表,其他应用场景都太鸡肋。之前做智能硬件深受其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设备远没有WiFi设备那么强大,慢慢适应就好。蓝牙问题好多,我觉得它只适合做键鼠和耳机和手环手表,其 ...

不接电源的设备,不使用蓝牙,使用什么?

网友:
估计是为了省电,做的60秒?甚至更长时间连接一次了。要不然cr123电池也顶不长,ble工作时电流毕竟是ma级的。所以得等好大一会儿才能看到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接电源的设备,不使用蓝牙,使用什么?

它为了省电怎么可能一直连接网关,我之前使用的低功耗蓝牙,在广播状态下平均功耗只有十几二十多个微安,一旦建立连接功耗就增加几百几千倍,印象中最低也要20毫安起跳。以前为了省电都是把数据放到广播报文里面,主设备不连接只扫描。

网友:
这家公司的老板以前是我们论坛的坛友,5-6年前去面试过

网友B:
可能2个原因
1.温度计与网关太远或是通讯信号差
2.温度计激活配网状态后等待太久进入休眠了,这个带电池的传感设备平时都是休眠的,与网关无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2个原因
1.温度计与网关太远或是通讯信号差
2.温度计激活配网状态后等待太久进入休眠了,这个带电池的 ...

都在3米以内,不存在你说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休眠。如果是休眠,APP应该有提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