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这样拼板,对于SMT有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楼主(2023-01-29):
之前貌似有人提过,轨道边需要比非轨道边长一些,避免翻车。

好像看到很多人反对了。。

楼主:
拼板后,长179mm,宽106mm,还需要加成5拼吗?

楼主:
自问自答了。

网友A:
我们也经常类似拼法,10拼甚至20拼。但还要看看板厚,你的板厚太薄而又太长,板间掏空不如vcut,可能需要贴片时做治具顶住板子中间不让它下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经常类似拼法,10拼甚至20拼。但还要看看板厚,你的板厚太薄而又太长,板间掏空不如vcut,可能需要贴 ...

按以往在JLC做板的经验,Vcut精度太糟糕了,经常一边能放下一颗电阻,而另一边都快切到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以往在JLC做板的经验,Vcut精度太糟糕了,经常一边能放下一颗电阻,而另一边都快切到铜了。 ...

你做个vcut的铝基板就知道有多烂了。。。。。。全是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个vcut的铝基板就知道有多烂了。。。。。。全是毛刺。

估计是用普通FR4的设备去对付铝基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