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硬盘的扫描结果,想退货一个,退哪个?

楼主(2023-01-30):
1号最好。

2号和3号比较矛盾。

退哪一个?

二手盘不能要求过高(这硬盘7年前已经停产)。1号盘是可遇不可求的。

楼主:
我个人感觉,退货3号盘。因为100ms区的数目太多了

网友A:
卖家手里如果还有货,也可以和卖家说需求,就是1号这种,让卖家允许自己挑。加几十元钱筛选费。卖家可能会同意。

网友:
3号吧,平均速度也是最慢的

网友B:
最好测试hd tune的全盘读写曲线。不过楼主位截图有最大/最小速度值,也凑合。
目前来看,③号盘的minimum只有51MB/s确实离谱了,这个内圈读写性能确实不够看。

网友:
从数据看,确实应该退第3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家手里如果还有货,也可以和卖家说需求,就是1号这种,让卖家允许自己挑。加几十元钱筛选费。卖家可能会 ...

7年的老硬盘,使用3万多小时,能有1号盘的状态估计极为稀少。

估计我机器上的盘,都没有一号盘的状态。

楼主:
其实2号盘是最快的。只是有几个地方比较慢而已。

网友C:
如果是我的话退2号,1秒很可怕了,恐怕对应位置存在物理损伤,不是正常老化,这种问题容易扩散或者磁头出问题。

网友:
退2号盘吧,正常盘不应该有绿块。另外最好看下硬盘的加电时间,加电时间太长的,可能是监控盘退下来的。

楼主:
好,找咸鱼店家,商量补点钱换2个好点的。

不知道肯不肯。这些卖二手的没有什么诚信可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2号盘是最快的。只是有几个地方比较慢而已。

2/3都不要,加几十块钱,叫卖家寄过来给你选1号那种, 硬盘这东西要用着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我的话退2号,1秒很可怕了,恐怕对应位置存在物理损伤,不是正常老化,这种问题容易扩散或者磁头出问 ...

+1,保守点,3号慢就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2/3都不要,加几十块钱,叫卖家寄过来给你选1号那种, 硬盘这东西要用着省心 ...

卖家回复我了。说绿盘没有了,最好的三个都给我了。

建议我退货。

网友:
2号,有绿的问题比较大。250ms延时windows任务稍重就出现。

楼主:
好了,谈好了,3个盘都退回去。我主动提出补充店家50元。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了,谈好了,3个盘都退回去。我主动提出补充店家50元。

寄出前,还是留下了1号盘。这盘状态很好,留下做后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好测试hd tune的全盘读写曲线。不过楼主位截图有最大/最小速度值,也凑合。
目前来看,③号盘的minimum只 ...

Victoria比HDTune更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E:
Victoria比HDTune更专业?

HDTune不行,扫描结果太业余。

mhdd最好。但dos下面,还比较认机器,也认硬盘(如sas就无法扫描)。

Victoria 扫描也专业,而且通吃..

楼主:
咸鱼买了个3T 同型号的, 要求买家测试mhdd。收到自测的结果,卖家果然没有撒谎。

而且包邮140元而已。(就是盘标上的型号等被涂掉了)。

已经安装到服务器上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HDTune不行,扫描结果太业余。

mhdd最好。但dos下面,还比较认机器,也认硬盘(如sas就无法扫描)。

mhdd好像有专门的硬盘测试机,可以同时测很多个硬盘
下过Victoria绿色版,直接在win7中运行会报错,在微PE中运行一会儿也会自动退出
老大的Victoria是安装版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买了个3T 同型号的, 要求买家测试mhdd。收到自测的结果,卖家果然没有撒谎。

而且包邮140元而已。(就 ...

状况这么好的二手盘是不是非常难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mhdd好像有专门的硬盘测试机,可以同时测很多个硬盘
下过Victoria绿色版,直接在win7中运行会报错,在微P ...

我的是绿色版,在win8pe下运行。不会出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绿色版,在win8pe下运行。不会出错。

是大白菜里面的win8pe么
莫大不用wepe么,听说wepe是最干净的P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大白菜里面的win8pe么
莫大不用wepe么,听说wepe是最干净的PE  ...

随便就行。只要不使用它里面的软件,也也干净(千万不要使用它里面的ghost)

网友F:
买了个日立1T小硬盘,本来图数据安全,说是全新,用Hd tune测试完全没问题,换victoria537扫描,吓出一身冷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了个日立1T小硬盘,本来图数据安全,说是全新,用Hd tune测试完全没问题,换victoria537扫描,吓出一身 ...

这硬盘比较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硬盘比较差了。

是非常差了,这才扫描7%,已经退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了个日立1T小硬盘,本来图数据安全,说是全新,用Hd tune测试完全没问题,换victoria537扫描,吓出一身 ...

为什么不用dg慢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