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tm32定时器比较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3-01-30):
用定时器的比较输出功能,用dma参与控制:
发送用 HAL_TIM_OC_Start_DMA(&htim3, TIM_CHANNEL_1, (uint32_t*)buf, BUFSIZE);
发送完后关闭  HAL_TIM_OC_Stop_DMA(&htim3, TIM_CHANNEL_1);
我做了个循环测试,
就是先打开,而后关闭,而后延迟一会,而后这样不停的循环。
测试下来发现有这样的问题,
在BUFSIZE 是奇数的时候,每次出现的波形的一致,没有问题
在BUFSIZE 是偶数的时候, 出现的波形是不一致(比如第一次发送的第一个信号是高,那么下一次发送第一个信号是低)
我想控制第一次出现比较输出的信号,这个该怎么实现呢?我测试的芯片是stm32g070rbt6

楼主:
比如测试的波形是这样的

楼主:
这个是期望的波形

楼主:
暂时想到一个简单方法,满足需要
启动传输之前,切换到TIM_OCMODE_FORCED_INACTIVE  模式,启动传输后切换到,TIM_OCMODE_TOGGLE,传输完成后在切换到 TIM_OCMODE_FORCED_INA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