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m的大板内部的STM32,需要添加局部mark点吗?

楼主(2023-01-30):
就是LQFP封装的对角,添加mark点不?

看到别人这么写的。

但似乎现在贴片机好像不支持?

网友:
根本没必要,很多指导手册写的都是为了装逼用的,就像要给板子上的每个网络都加测试点一样,脱了裤子放屁。

网友:
我一般都是四个角....从来不考虑其他的.....大板25厘米的也一样的.

网友:
贴片机都支持多个mark点的,只不过贴片机的精度比较高,所以实际贴片的时候不用芯片对脚的mark点。直接用拼版的mark点也够用了。

网友A:
这个还是问你要贴片的厂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问你要贴片的厂家才行

已经问清楚了。

贴片厂说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