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蓝牙和手机APP 如何实现加密通信的?

楼主(2023-01-30):
准备找人开发手机蓝牙的APP ,和单片机设备通信,想了解下
APP 和设备之间的通信常用加密手段有哪些?就是这个APP 别人的单片机设备不能使用。

网友:
最简单的是连接完成后,双方互相发送一些握手命令,握手命令对了才发数据

网友A:
简单一点,app发给设备挑战码,判断设备应答,双方采用变化的Mac地址唯一id 加点固定的盐之后输入一个信息摘要摘要算法,app判断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一点,app发给设备挑战码,判断设备应答,双方采用变化的Mac地址唯一id 加点固定的盐之后输入一个信息 ...

这个和连接后像普通蓝牙那样传输,但把传输的每帧数据加密一样么?

网友:
蓝牙配对后传输过程本身就是加密的

网友:
在蓝牙的从机端开启加密配对的功能,开启后的传输是加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和连接后像普通蓝牙那样传输,但把传输的每帧数据加密一样么?

这个只是认证,加密你可以用AES128-ECB加密下,密钥简单点可以搞成固定的,复杂点就需要密钥协商算法协商一个密钥

网友:
没有必要吧,传输是跳频,要想嗅探所有频点还要组装起来,不是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