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20阵列卡有两个大坑,我掉进去了

楼主(2023-01-30):
我2020年买了3张HP420阵列卡。之所以使用HP的卡,是因为服务器是HP GEN7和GEN10.

深坑1:

奇怪,我的HP GEN10 RAID6 有一个硬盘损坏,为何阵列不能访问了?(修好了,所有的疑问都解决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4999

我三台文件备份服务器,都是使用6个硬盘组建RAID6.

我最近想将6个硬盘扩展到8个。

RAID6可以直接操作增加硬盘数量的。

但我操作却死活无法增加硬盘。

下面两张图片,清晰的说明了这个问题:系统已经看到8个硬盘,但raid6 无法使用新增的两个。

然后,突然我发现:raid6 后面有 (ADG)。这是什么鬼?!  一查才知道,RAID6 ADG 其实只是做了2次raid5,本质并不是RAID6 !

做了2次raid5后,当然无法在加入新硬盘了!

唉,我3台看机器看来都要更换raid卡,然后重新做过阵列,涉及到数据的备份和恢复问题,麻烦!!

网友A:
感觉你的p420哪里没有配置对。。升一下固件?这玩意hp有提供固件的,就是不太好找,而且hp的e2e站国内很多地方上不去。

我前些年折腾p410都没有遇到各种坑,最后固件用的是最稳定的3.66(好像是这个),除了插到新电脑上不能开lagency否则自检时无限重启。新版本好像有别的问题,记不清了。

p410上面是这样子的(以下全程在win7/win10下操作):

(1)开raid6需要导入序列号(网上有,我的2个二手卡都输了),然后可以建raid6。

(2)不同容量硬盘建raid之后,剩余容量可以继续建raid(即容量可以任意分配);

(3)raid6随机写入性能确实不太好。读8盘10krpm盘差不多能600mb/s以上。我用了个大风扇,连续工作2年之后风扇跪了,剧烈振动,造成2块盘跪掉,当我发现时已经降级到没有raid了,还用了数天。。换盘之后立马就开始重建,但是风扇振动原因还是会跪,而且主要是某2个槽位会跪,很玄幻。

(4)任意交换盘位不影响识别。顺序貌似是在盘里面。

(5)如果只插一半盘,开机之后显示raid错误。再往里插新盘,插6块之后自动重建,但是整个阵列数据被清空了。。。

后面就没再折腾了,p410是第一代,太耗电了,如果不装服务器里面用,又没有足够的风量保证散热,很快主控就会烧坏。win下常用工具都无法读取smart信息。而且10k rpm盘容量大的太贵,容量小的性价比太低,被ssd各种吊打,我就把它放一边吃灰了(现在差不多真有1mm的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的p420哪里没有配置对。。升一下固件?这玩意hp有提供固件的,就是不太好找,而且hp的e2e站国内很多 ...

我使用raid 至少15年。虽然不算什么顶级高手,但玩过几十台机器,经验还是有的。

raid不可能有什么参数配置会影响更换损坏后的raid重建的! 我虽然读书不多,你不用骗我。

GEN7 + P420 没有第一个坑。
GEN10+P420 就有第一个坑。你需要有这个硬件才能测试。P420的开机BIOS在GEN10被屏蔽、里面三个温度计被屏蔽,已经清楚的证明,GEN10限制了P420.

第二个坑是P420压根没有raid6的能力,是假冒的raid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raid 至少15年。虽然不算什么顶级高手,但玩过几十台机器,经验还是有的。

raid不可能有什么参数 ...

这么说,p420竟然还不如p410?

新机器确实存在兼容性问题,这些卡太老了,不支持uefi,不能在非hp主板上启动(故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p420竟然还不如p410?

新机器确实存在兼容性问题,这些卡太老了,不支持uefi,不能在非hp主板上 ...

P410 更加无法用于GEN10

网友B:
楼主啊,我还是建议不用 Windows 的话试试 ZFS,抛弃掉传统的硬 RAID 方案。

网友:
ZFS 被称为最后的文件系统,快照是我最喜欢的功能之一,还有很多高级特性。毕竟是小型机系统延续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啊,我还是建议不用 Windows 的话试试 ZFS,抛弃掉传统的硬 RAID 方案。

我只相信传统的硬raid。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相信传统的硬raid。

ZFS 是很特殊的一个文件系统,他里面所谓的 RAID 和软 RAID 还有硬 RAID 不是一个概念,还是建议了解下 ZFS。

楼主:
引用 网友B:
ZFS 是很特殊的一个文件系统,他里面所谓的 RAID 和软 RAID 还有硬 RAID 不是一个概念,还是建议了解下 Z ...

没有兴趣 ???

技术永远没有止境,我能用好我熟悉的东西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ZFS 是很特殊的一个文件系统,他里面所谓的 RAID 和软 RAID 还有硬 RAID 不是一个概念,还是建议了解下 Z ...

以前有个想法,用虚拟机转个ZFS文件服务器,在用虚拟机虚拟一个群辉,群辉的存储挂ZFS服务器NFS服务,一直没用去试过,不知可不可以这么弄

网友D:
ZFS Z2比硬RAID6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p420竟然还不如p410?

新机器确实存在兼容性问题,这些卡太老了,不支持uefi,不能在非hp主板上 ...

gen7 gen10都是hp的产品,hp为啥自家产品的兼容性都做不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ZFS Z2比硬RAID6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ZAS 肯定在Windows下的坑更大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有个想法,用虚拟机转个ZFS文件服务器,在用虚拟机虚拟一个群辉,群辉的存储挂ZFS服务器NFS服务,一 ...

FreeNAS,了解一下,然后windows挂载

楼主:
给HP GEN10 安装 Adaprec ASR-6805T 阵列卡,填平HP P420的两个大坑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5592

楼主:
HP P420 的RAID6 ADG实测:在GEN7服务器上是可以扩展增加硬盘的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5685

网友E:
Gen10 推荐哪个阵列卡?
昨天在坛友那里搞了个Gen1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Gen10 推荐哪个阵列卡?
昨天在坛友那里搞了个Gen10

站长也是gen10,跟他买一样的就行。注意阵列卡要加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Gen10 推荐哪个阵列卡?
昨天在坛友那里搞了个Gen10

Adaptec ASR-6805可以直接安装。

Adaptec ASR-6805T 需要取走机箱上的一张铁皮。我另外的帖子有安装教程。

给HP GEN10 安装 Adaprec ASR-6805T 阵列卡,填平HP P420的两个大坑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5592

千万不要使用HP P420.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站长也是gen10,跟他买一样的就行。注意阵列卡要加风扇。

风扇安装在这里。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54&pid=12001265

楼主:
引用 网友E:
Gen10 推荐哪个阵列卡?
昨天在坛友那里搞了个Gen10

GEN10 现在多少钱了?

GEN8 目前仍然很贵。

网友E:
引用 楼主:
GEN10 现在多少钱了?

GEN8 目前仍然很贵。

在neutronlmk那1100收的,32g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neutronlmk那1100收的,32g内存

价格很好啊。我看到都收了 ???

CPU ?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价格很好啊。我看到都收了 ???

CPU ?

哈哈哈,没问坛友,也还没收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没问坛友,也还没收到货

我前几天买了条8G内存,都要150元。

32G内存已经是600元了。

这种服务器内存要买到一模一样型号,挺贵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前几天买了条8G内存,都要150元。

32G内存已经是600元了。

cpu是X3421的
对的,很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u是X3421的
对的,很划算

超级划算。CPU竟然也是高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