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玩CH552,失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1-30):
看着人家玩ch552,觉得有意思,于是从某宝上弄来几片CH552G,打了个PCB样,

焊接完成,插入电脑U口,电脑的硬件设备多了好几个设备,

但是就卡在下载程序上,下载工具WCH_InSystemProgramToo上,无论如何弄,那个CH552 USB设备就是不出来。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师指点。

网友A:
先要下拉某个引脚,再上电插usb吧?

网友:
不是要你先拉什么PIN 。在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下拉某个引脚,再上电插usb吧?

是上拉P36,再插U口,谢谢!解决了。

网友B:
好像要先上拉usb的d+,让bootloader识别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要先上拉usb的d+,让bootloader识别到

断电---上拉---接电,这样才能识别出来。

楼主:
请问这款芯片如果用串口下载程序的话,一定需要接P16、P17吗?我接P30、P31也是无法识别到设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款芯片如果用串口下载程序的话,一定需要接P16、P17吗?我接P30、P31也是无法识别到设备。 ...

资料上应该有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资料上应该有写

它家的PDF比stc的PDF还难看懂,也许是不习惯吧。

网友:
可能是USB 驱动的数字签名问题,在WIN7下都是强制数字签名的选项进入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款芯片如果用串口下载程序的话,一定需要接P16、P17吗?我接P30、P31也是无法识别到设备。 ...

一定要
这是V2.5版本的bootloader反汇编代码,来自https://www.mikrocontroller.net/ ... 2/bootloaderV25.a51
CH552是用uart1的。

;start boudrate generator for serial mode
;for ch551/ch553 use T1 with uart0
;otherwise use the SBAUD1 with uart1
    jnb   bChipTyp, code_3CE7 ;if(bChipTyp) {
    mov   SCON, #0x50         ;  SCON=0x50;
    clr   A
    mov   T2CON, A            ;  T2CON=0;
    mov   PCON, #SMOD         ;
    orl   TMOD, #0x20         ;  T1 mode 2
    mov   T2MOD,#bTMR_CLK or bT1_CLK;  T2MOD = bTMR_CLK | bT1_CLK;
    mov   TH1,  #0xF3         ;  TH1   = 0xF3;
    setb  TR1                 ;  TR1   = 1;
    sjmp  code_3C5D           ;} else
code_3CE7:                    ;{
    mov   SCON1, #0x30        ;   SCON1 = 30;
    mov   SBAUD1,#0xF3        ;   SBAUD = 0xF3;

楼主:
反汇编看不懂。
那么,下载和调试都可以使用串口1吧?

网友D:
这个烧写操作,对应经常烧写来DEBUG的工程师非常不友好

还不如当年的AVR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汇编看不懂。
那么,下载和调试都可以使用串口1吧?

简单来说下载用串口1
没有调试这种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
这是V2.5版本的bootloader反汇编代码,来自https://www.mikrocontroller.net/attachment/570882/b ...

bootloader是开源的?还是这个芯片被破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ootloader是开源的?还是这个芯片被破解了?

也不能说是被破解。只是早期版本可以从用户区读取引导区固件。现在新版本修复了这个问题。但协议应该是没改。
更远古的bootloader存在暴力强读用户区的问题,早就修复了。
现在的芯片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烧写操作,对应经常烧写来DEBUG的工程师非常不友好

还不如当年的AVR下载 ...

看情况。你要是跑CDC串口的话自动跳bootloader也很方便,一键上传。这项目就这么干的。https://github.com/DeqingSun/ch55xduino

可惜沁恒的新芯片都不支持用户区跳bootloader了。

不支持跳也没关系,拿个定制小板自动断电拉管脚。配合USB switch还能切换主从,也能一键开发。参考 https://github.com/DeqingSun/ch573-Automatic-Uploader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不能说是被破解。只是早期版本可以从用户区读取引导区固件。现在新版本修复了这个问题。但协议应该是没 ...

这个芯片目前能破解吗?我目前也准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目前能破解吗?我目前也准备用

据我所知是不能。以前的软件bug都修了。

硬件攻击有没有防护我就不清楚了。至少我没有看到任何人公开讨论这种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据我所知是不能。以前的bug都修了。

我是缺芯那年买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缺芯那年买的芯片

你可以看看bootloader版本,问一下客服能不能抗暴力读取。 另外这芯片是能更新bootloader的,只是不公开。你要是有些量也可以试试问问官方能不能帮你升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看看bootloader版本,问一下客服能不能抗暴力读取。 另外这芯片是能更新bootloader的,只是不公开 ...

bootloader无所谓,只要不能读取我的app代码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bootloader无所谓,只要不能读取我的app代码就行

v2.4确认修复了那个已知的bug。 v2.3我还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