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了个恒阻电子负载,有信号过冲,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3-01-30):
如图  上图为PMOS输出电压, PMOS开启瞬间,有信号过冲,用 纯电阻试了,没有过冲,该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的表笔调一下再看

他已经说了用纯电阻没过冲,说明示波器没影响

网友A:
示波器的表笔调一下再看

网友:
我觉得是环路响应不过快的关系,电阻反馈在到运放调整,运放要快,另外电路加前馈补偿

网友:
C3 并在R3 那里试试
C19不需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