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JLC处理CAM的软件可能有bug,经常有莫名其妙的开窗变大

楼主(2023-01-30):
确认生产稿好累,找开窗的问题找的太难受了。

感觉JLC处理CAM的软件可能有bug,经常有莫名其妙的某个焊盘开窗变大

最可怕的是,4拼的板,4个还不一定一样 ,检查生产稿费老鼻子劲了。还要检查4个。

楼主:
这种问题似乎已经好多年了,记得2016年就发现过。

网友:
生产思维和设计思维有时候是不一样的;

设计思维就是为了满足功能需求,阻焊开窗 能和 线路焊盘一样大 是最好的,没有误差最好;

但生产中,线路和阻焊不是同时生产,是分层的,这样就会存在一个对位精度的问题,这个精度看每个工厂的工艺能力而定,为防止绿油上焊盘,工艺工程师一般都要求阻焊开窗比线路焊盘要单边大 1-3mil左右;

但如果板子比较密,焊盘离其他线路网络的距离不够3mil,这样就必须进行权衡折中,因此,cam软件都会有一个配置:最优值和极限值,比如最优值3mil,极限值1mil

生产要确保良率,通常会要求cam工程师按最优值进行优化,为确保焊盘不盖绿油,如果周边位置足够,阻焊焊盘会考虑按最优值单边3mil去加大,如果周边位置不够,就自动尝试减少到1mil;

所以,对于设计者来说,同一个器件的两个焊盘应该一模一样,但对于生产者来说,这个焊盘周边比较空旷,有位置可以加大,那个焊盘周边没有位置就不加大,就会出现两个焊盘做出来不一样的结果;但都是符合生产需求的;

这是每个cam软件都会有的策略,cam工程师可以根据工厂要求对这些策略进行不同的配置,所以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

很多事情都不是非黑即白,都存在灰度,所以儒家讲中庸,佛家讲无常,道家的道法自然,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世界,就会有不同的结果,都没有绝对的对错;

网友A:
您如果很在意CAM资料的话,麻烦帮看下,同事写的这个,来帮对应调整一下,谢谢。https://www.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12.html  阻焊开窗层以Solder层为准,Paste用于制作钢网层不用于做PCB(我司工程文件也不包含Paste资料);https://www.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34402.html  技术指导:阻焊基本设计

网友:
最可怕的是,4拼的板,4个还不一定一样 ,检查生产稿费老鼻子劲了。还要检查4个。
还有您困扰的这个问题,您试下这样帮进行:只要是对拼板方向没有要求,规则些的板,直接帮上传单只文件,帮选系统上帮拼;若您实在想自己拼板也可以,帮提供单只文件,旁边帮提供一个拼好的板框,同时注意报价后,是否是拼板后的大片尺寸;这样的好处是,CAM做好单只资料后,照您提供的样式去拼板,CAM工程这时只能是做好单只资料再去复制拼板的。这样的话,大片里的每小片,才是一致性些的了。
而您自己拼好的单只文件,他有可能有的单只调整到了,有的单只没有调整到的情况,就出现了您说的可能细微地方每个单只不一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如果很在意CAM资料的话,麻烦帮看下,同事写的这个,来帮对应调整一下,谢谢。https://www.jlc.com/porta ...

这个我问的是,为什么开窗会莫名其妙变大。

不是问焊盘为什么大了。焊盘是因为开窗大了,把铺铜包进来了所以变大,这个我知道。

网友:
很抱歉,原因是二楼许经理提到的情况。若真细抠CAM工程优化处理文件的细节,资料很难做得大家满意;大量的沟通成本,很久都沟通不完。 若对CAM处理有兴趣可以尝试一下:CAM软件可以发一份给您,尤如打开了新世界。
[CAM软件]您好,不好意思,资料解析自动化:支持Gerber 274x、Excellon、ODB++ 文件自动导入及解析;
前处理自动化:层命名、层排序、层对齐、识别板框、定孔属性等;
钻孔优化:孔径补偿、近孔连孔分刀并增加清尘 孔、重孔去重、增加短槽引孔等;
线路优化:线路补偿、掏铜、移线、去内层独立 PAD、加泪滴;
防焊优化:开窗放大或缩小、防焊挡点添加、塞孔资料制作、防墓碑处理;
文字优化:文字线宽加粗、文字放大或缩小、上 PAD、文字切除、周期添加等,谢谢。请下载尝试下:https://www.jlccam.com/

不好意思,实际CAM资料处理是CAM工程的课题,与设计工程方向不同,角度不同;CAM工程师做资料的关注点是:这个文件是否能按设计加工得出来?若补偿后,空间不够了,就削挪腾移,尽量凑成,尽量不退单,打回麻烦设计方帮改文件,实在促不成,才联系问客走这条路。若是一个文件精打细磨,简单一个双面板,没什么大问题的,可能也找得出近10条问客内容,什么时候问得结果未知,时间消耗会很大。都是趧时间的,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常规补尝后,尽量自行解决;若发现了影响大的问题会问客,除非没发现出来。

网友B:
搭车咨询一下

新手第一次搞BGA板,0.65 pitch
用的0.27pad和0.25/0.45的via

最小间距用的官网写的0.1,DRC检查通过

不过实际打样出来发现顶层BGA pad似乎被削了一点点,底层完全正常
TOP                                 BOTTOM

正常设计中应按什么间距,或需要备注什么可以避免上面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车咨询一下

新手第一次搞BGA板,0.65 pitch

同一个板,我提交了2次,制作出来的生产稿,第一次铜环被削,第二次没被削。

所以,看人,没有统一标准。或者说内部统一标准执行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车咨询一下

新手第一次搞BGA板,0.65 pitch

更有趣的是,

第一次提交制作的生产稿,TOP面的线路没有补偿,0.25mm还是0.25mm,BOT面的0.25mm线路补偿到了0.265mm

第二次提交制作的生产稿,TOP和BOT面的线路,全部从0.25mm补偿到了0.265mm

所以,真的看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有趣的是,

第一次提交制作的生产稿,TOP面的线路没有补偿,0.25mm还是0.25mm,BOT面的0.25mm线路补偿 ...

这些提升pcb良率,但不影响smt良率的修改
我倒是接受

网友:
就是不同工程人员的问题,只要是人,就有人连基本的职责都做不好,SMT分板的孔选自己画的,有的工程人员就再打两个上去,有的就能按要求执行。自动化程序越高,统一性才会越好。

网友:
很抱歉,是12楼朋友说到的这个情况,就像是每天走同一条路去上班,路还是那条路,方向还是那个方向,但是走的脚印很难跟前一天完全吻合到;即使是同一个人,不同天,做同一个资料,他还是会有细微的偏差,很难完全一模一样。就是因为这种新做文件变数可能较大,验证OK了的,推荐尽量的帮返单,或用原来好用的生产稿帮下单,尤其是批量时不易出现文件性一致情的错误些(有些是文件本身有岐义易出问题/有些是软件不兼容/有些确实是人为误做错了,这些情况都有发生过,现实存在),没有问题的文件返单,能尽可能的避免些。谢谢。
【新上传的文件-如何更好的得到满意的产品?】您好,不好意思,若新文件没经过打样验证,直接做批量,冒的风险有些大,可能出现文件性一致性的错误。麻烦谨记2点,但凡是新上传文件,请帮选上 需要确认生产稿功能。
                          验证过实物样板的,其正负公差也合适的(还请再帮仔细核算下,您原来设计的那些插件孔在正0.13MM与负0.08MM这个正负公差范围内是否能插件使用?无铜槽孔或铣边的正负公差0.2MM;V割正负公差0.4MM),请再返单批量,只有这样才稳定顺利些,谢谢。,请再返单批量,只有这样才稳定顺利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