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 PCB layout ,发现英制器件是越来越少了

楼主(2023-01-31):
比如 像普通的2.54mm(100mil)间隙插针, 到成品连接器版本后,虽然名字还是XH2.54,但实际引脚间距是2.5mm

还有3.81mm(150mil)间距的插件,后来发现还有3.5mm的版本,只是用的人少。

芯片中,最恶心难对齐的是SOP/SOIC器件,还在用着1.27mm的间距,而连接器好像全部都改成了1.25mm间距。

======

其他的密脚器件,印象中,貌似几乎都是公制的了,都满足0.025mm的倍数关系。

网友A:
再来个始皇,统一一下。

网友B:
说实话,我对mm没感觉,mil我能知道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来个始皇,统一一下。

最大的阻力应该是美帝了。
还在用着各种英制单位,不愿意向公制妥协。

比如
汽油的单位不是升,
温度的单位不是摄氏度,
速度的单位不是公里每小时,
距离的单位不是公里,
屏幕对角线尺寸的单位不是mm也不是cm(这个其实挺忽悠人的,屏幕比例不同的情况下,对角线长度就没有可比性了)

网友C:
IC是老外做的,都是英制,XH这样的接插件完全没有技术含量都是中国人做,慢慢都改成整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我对mm没感觉,mil我能知道有多大。

线宽单位,我是已经彻底不用mil了。

直接0.2mm,0.25mm,0.3mm,0.4mm,0.6mm

但还是知道0.2mm≈8mil,0.25mm≈10mil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线宽单位,我是已经彻底不用mil了。

直接0.2mm,0.25mm,0.3mm,0.4mm,0.6mm

其实线宽的单位用mil,觉得也挺好记的,用公制还要记小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是老外做的,都是英制,XH这样的接插件完全没有技术含量都是中国人做,慢慢都改成整数了 ...

像GH 1.25mm 公制
原版应该是日本的JST,比如 JST SM04B GHS TB

MX1.25 公制,
原版应该是美国的molex,比如 molex 53261 0471

MX4.2 5569,公制
原版也是molex,比如molex 3930 1020

MX3.0 公制,
原版也是molex的43045系列

XH2.5,目前还没找到国外原版,知道的人可以说一下。

网友E:
我正在准备重做一个钣金外壳,把接线端子空位从5.0改成5.08的,你这样一说搞得我不知道该不该继续了。

我喜欢mil,我画封装的外形尺寸基本都是5mil的倍数,方便画板时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正在准备重做一个钣金外壳,把接线端子空位从5.0改成5.08的,你这样一说搞得我不知道该不该继续了。

我 ...

我的封装,基本全部满足0.05mm的倍数。

现在除了极少数英制器件外,其他的datasheet基本都是公制了。

坚持英制没啥意义。

5.08mm的我也在用,但迟早会干掉它的。

网友:
除了安装孔从来没用过公制,就连板子长款都是英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线宽的单位用mil,觉得也挺好记的,用公制还要记小数点

说5mil 10mil的线宽,我有主观感受,有多宽,要是mm,我就懵了。。。哈哈。

网友F:
我也是用mm多些,因为合作的PCB厂精度是0.3mm

网友G:
引用 楼主:
像GH 1.25mm 公制
原版应该是日本的JST,比如 JST SM04B GHS TB

VH(3.96) XH(2.5) PH(2.0) ZH(1.5) GH(1.25) SH(1.0)都是日本JS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VH(3.96) XH(2.5) PH(2.0) ZH(1.5) GH(1.25) SH(1.0)都是日本JST的。

感谢。

另外我比较好奇,3.96间距是怎么来的,既不是公制也不是英制。
3.81的话是英制150mil,3.96算出来是155.9mil

为什么不直接是4.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用mm多些,因为合作的PCB厂精度是0.3mm

精度0.3mm是啥精度,锣边精度?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

另外我比较好奇,3.96间距是怎么来的,既不是公制也不是英制。

应该对应5/32",英制喜欢用分数,5/32 = 0.15625,抹掉尾数就是0.156",转公制0.156 * 25.4 = 3.9624,再抹掉尾数就是3.96mm。

然而用分数直接换算的话0.15625 * 25.4 = 3.96875,四舍五入应该是3.97才对,抹两次尾数造成的误差大概是历史遗留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0.3mm是啥精度,锣边精度?

线宽大于0.3
线间距大于0.3

网友:
BGA,QFN, QFP,基本上都是公制了。
10年前,我在PCB布线时,已经改成公制了。 可以对得很整齐。

网友:
我也是,孔径,线宽都用m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对应5/32",英制喜欢用分数,5/32 = 0.15625,抹掉尾数就是0.156",转公制0.156 * 25.4 = 3.9624,再 ...

这个挺恶心的,这辈子都不想碰这种器件。

网友H:
水管工更郁闷,1英寸为8分,6分管=2.54*6/8=1.9公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水管工更郁闷,1英寸为8分,6分管=2.54*6/8=1.9公分

水管就只管螺纹能拧上去就行了,外径内径乱的一逼。

我刚测量了手上的一根铁制的6分管,外径是2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管就只管螺纹能拧上去就行了,外径内径乱的一逼。

我刚测量了手上的一根铁制的6分管,外径是25mm。

水管的管径是指内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水管就只管螺纹能拧上去就行了,外径内径乱的一逼。

我刚测量了手上的一根铁制的6分管,外径是25mm。

管子的尺寸标准的是通径,并不是内或者外直径。

Pcb用公制好,多个小数点问题不大一样阅读记忆,大脑比较好理解大概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管子的尺寸标准的是通径,并不是内或者外直径。

Pcb用公制好,多个小数点问题不大一样阅读记忆,大脑比 ...

通径就是内径

网友:
引用 网友G:
VH(3.96) XH(2.5) PH(2.0) ZH(1.5) GH(1.25) SH(1.0)都是日本JST的。

谢谢您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I:
管子的尺寸标准的是通径,并不是内或者外直径。

Pcb用公制好,多个小数点问题不大一样阅读记忆,大脑比 ...

PCB软件可以切换公制和英制的,感觉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