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转EDA,也说说两点改进意见

楼主(2023-01-31):
以前安装过EDA,体验之中感觉存在太多的问题,特别动不动就没有响应,所以一直没有使用EDA。
近日再次下载体验EDA,觉得比以前好多了,各个板块的管理井井有条,系统元件繁多可直接供选择使用。自动布线功能还算可以,
当然也有些地方不太习惯或不太适用,下面就提提两点吧。
1、底部用户自建元件库右键菜单,如果能添加“删除”和“添加”类别,会更方便用户自建库的管理。

当前自建库要新增或删除类别,必须通过设置---系统---分类来进行增删,而这个界面只有一级类别和二级类别,在其下面有没有可用的元件或封装,均无法看到。而在底部的自建元件库中,能看到自己所建的元件或封装,但对某个空类别却无法进行删除,所以用起来不甚方便。

2、PCB 2d预览只能看到一个面,不能同时看到两个面。

一般用户双面板用得最多,所以能看到双面的PCB情况,会更加实用。

网友:
你好
1、分类目前是统一管理的,这里后续会加一个入口删除和修改
2、目前不支持,我们记录一下,你先用快捷键翻面查看先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原理图导出,如果使用PDF格式,像素很高,但如果使用PNG格式,像素好像不很高。
如果在导出图片格式的时候,让用户自由选择分辨率,那会更加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