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玩过 浪潮SA5212M4 吗?

楼主(2023-01-31):
这两天在咸鱼看到 浪潮SA5212M4 准系统才400, X99平台,带硬盘笼的, 有玩过的吗? 香吗? 有坑吗?

网友:
菊花的2288V3平台也便宜

网友A:
为何不Dell R730之类的?噪音很低,放家里应该也不吵。

楼主:
真是比机柜还便宜.

网友:
放家里尽量塔式静音,除非空间很大。否则会很吵。

网友B:
DELL T630 也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ELL T630 也不错的

相比R730,M4,2288V3,T630是天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Dell R730之类的?噪音很低,放家里应该也不吵。

一台R730准系统相当于2-3台M4和2288了

楼主:
SA5212M4的 风扇 33.6W *4  = 134.4W ,不知能不能换成静音风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相比R730,M4,2288V3,T630是天价了。

胜在噪音低啊,基本上就是启动自检的那一下大一点,别的时候跟普通PC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胜在噪音低啊,基本上就是启动自检的那一下大一点,别的时候跟普通PC差不多。 ...

高负载的时候还是飞机起飞。现在的机架式服务器比如R730也是启动的时候有点声音,启动完也没什么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