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米家)IH电饭煲煮粥溢出,请网友帮忙指导下原因

楼主(2023-01-31):
小米IH电饭煲已经用了3年了,主要用于平时煮小米粥做早餐,买时主要看中可以手机APP遥控,
以前煮粥几乎听不到沸腾的声音、排气口的水蒸气也很少,也不会溢出,
但今年煮时能听到挺大的沸腾声音、排气口的水蒸气也很大,还有粥酱溢出来。
用水量和米量一直都是一样的,也没显示错误代码,有点怀疑盖上或锅底的温度传感器老化了,
型号为IHFB01CM(非压力的),请有经验的网友帮忙指导下什么原因!

网友A:
首先排除机械原因,1.密封圈是否老化变硬,2.锅圆周是否有挤压磕碰变形,3.排气阀或过压安全阀内部是否有脏污或胶圈老化,确认以上都没有问题,再考虑温度或是压力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B:
你标注温度传感器的位置就是防沸腾的,应该就是一根不锈钢针。你看看连线是不是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排除机械原因,1.密封圈是否老化变硬,2.锅圆周是否有挤压磕碰变形,3.排气阀或过压安全阀内部是否有脏 ...

胶圈没问题;锅没变形、没问题;排气部件清洗过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标注温度传感器的位置就是防沸腾的,应该就是一根不锈钢针。你看看连线是不是出问题了 ...

如果连线有问题会显示故障代码的,测过盖上的传感器约为140KΩ(环境温度10℃左右)、加热后电阻能变小,所以不好判断有没问题。
在网上搜过,也没得出个所以然,有网友也提过:盖上的传感器是煮粥的,锅底的温控是煮干饭的(感觉这个信息比较有参考价值)。

网友C:
防溢电极锅盖弯折处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溢电极锅盖弯折处断线

不是,一般断线会显示故障代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标注温度传感器的位置就是防沸腾的,应该就是一根不锈钢针。你看看连线是不是出问题了 ...

果然是盖上的温度传感器(NTC)老化了,更换新的就正常了。

楼主:
在淘宝买温度传感器K7A/K7C更换后正常了,卖家说小米电饭煲是美的代工的,感觉做工还不错,电子器件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