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池放电,负载电阻固定,能通过PWM设置恒流电流吗?

楼主(2023-01-31):
近期电车有块电池坏了,找出时顺便测了一下其它几块的的实际电量。

用的是最简单的直接串电阻放电,有一节一不小心过放电了,就看了一下专业电动车放电仪,一看看出疑问来了。

实物图

放电电流可调节

常用恒流都是用类似这种或大功率三极管的来调节的,但放电仪厂家的用这处锰铜丝(阻值固定),却又能调节电流,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我想了一下,采用PWM来控制通断好像能模拟电流调节,但实际上放电时电流还是最大的[比如固定15A],只是在一个周期内平均降了下来,这对小电池可能不很合适。

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更好 的方法调节恒定电流?或者是放电仪厂家用的什么方法调节电流的?

谢谢指点。

网友:
电阻丝推测是接在场管上端的,采样电阻应该在板子上,单独的,电热丝的功能是分担功率,也就是增加整个系统的功率,pwm当然可以调整电流,pwm RC滤波后去控制(没拆过,推断的)

楼主:
我想像的PWM控制错了,我说怎么感觉不合适。

实际上应该就是你说的那样,就是一个常规的恒流电路,PWM输出到Vr进行调节。它的电阻丝比较远并单独安装,迷惑到我了。

板子上的带散热器的是功率管,和电阻丝应该都是恒流的一部分,电阻丝部分接了四线,应该是采样电阻。这样就好理解了。

谢谢。

网友A:
恒流恒压模块某宝16元一个,最大20A

还有带LED数码管的设置放电截止电压,有继电器,达到设定电压,继电器工作断开,12元

我做过电池放电仪。。简单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恒压模块某宝16元一个,最大20A

还有带LED数码管的设置放电截止电压,有继电器,达到设定电压,继电器 ...

我过放电时第一时间就是想到要设定电压通过继电器切断输出才行。

你做的放电仪是恒流可调的那种恒流源电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过放电时第一时间就是想到要设定电压通过继电器切断输出才行。

你做的放电仪是恒流可调的那种恒流源电 ...

负载是降压、可调恒流、可调恒压模块,某宝很多,十几块钱,最大20A电流,我是给电池放电的。

恒流恒压: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2212samfb04

限制电压继电器模块: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2212sam12f0

某宝太强大了,内卷的严重

网友:
用脉宽控制。
线性模拟控制的不行,功耗有一部分跑到功率调整管上去了。

网友:
楼主这个图怎么看也不像是能抗12V/15A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