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unsigned int 相减 (结果负) 不能直接赋值给float ?

楼主(2023-01-31):
代码大概是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double c;
a=15;
b=20;

c=a-b;

然后c就出错了 , 我好像一直是这样写程序的    难道我这样写不规范?

STC 单片机  KEIL 4

完蛋了  我感觉有点颠覆我认知了

网友A:
if(a>=b)
{
c=(double ) (a-b );
}

是不是严谨一些  求答案

网友B:
和浮点没有关系,unsigned int 不能存储unsigned int 减去unsigned int

c=(int)a-(int)b;
这样就对了?

或者
c=(int)(a-b);

高手指导一下,貌似表达式运算结果会按左边类型存储。再幅值给C,在赋值之前就错了!和浮点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浮点没有关系,unsigned int 不能存储unsigned int 减去unsigned int

c=(int)a-(int)b;

我也在怀疑 运算的过程 是按照  左边a的 类型 参与运算      而不是按照   结果C来进行运算的  好奇怪

今天这个问题 卡了我好几天了 今天才把问题定位到点

因为RAM快耗尽了,所以一直在找RAM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a>=b)
{
c=(double ) (a-b );

我试了下
c=a;
c=c-b;
也可以

网友:
15-20 == (uint32_t)0xFFFFFFFB ==  4294967291.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下
c=a;
c=c-b;

是的,C是浮点,c-b会按  float=float-uint
b-a会按 uint=uint-uint来,,得到的结果不是正确的负数,所以再给float的时候,也是徒劳。

网友:
c=(float)a-(float)b ;

网友C:
之前在IAR上也遇到这个坑,网上找了下资料有一个C语言标准文档可以参考,有解析(不记得了,也没有搜索到了)。意思就是负值是不可以直接强制转换为浮点数。所以8楼的写法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在IAR上也遇到这个坑,网上找了下资料有一个C语言标准文档可以参考,有解析(不记得了,也没有搜索到了 ...

看来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对C不太熟悉

网友:
C语言对无符号和有符号数相减一直是老大难。
尽量避免这种情况,而且不同的编译器版本和IDE可能处理方式也不一样,keil对char 很多默认都解析为unsigned char。
涉及到减法和比较大小的 尽量让变量都定义为有符号数,加上signed。
以前也被坑过

网友D:
你这个出错是必然的,15-20=-5,在内存中存储的就是0xFFFFFFFB,但因为他们是无符号数,所以编译得到的指令按无符号处理,即4294967291。然后把4294967291赋值给double,能不出错吗?

MISRA-C规范是禁止这么写的,因为这么写实际就是把混合运算的符号处理的解释权交给了编译器。你看,你的理解跟我的理解就不一样,如果我们两个各写一个C编译器,那对同一段代码编译的结果就不一样。

正常做法应该自己保留解释权,所以按下面写才是对的,而且兼顾了运算效率: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double c;
a=15;
b=20;

c=(double)( (int)a-(int)b);

网友:
double c=(int)(a-b);
这样就行了。两个unsigned相减的结果直接转为int结果就是对的。这种情况下不管是用int还是unsigned来做计算都行,补码的计算规则保证了这两者是完全一样的。
汇编的加减指令根本就不区分有无符号
只有把这个结果转为double的时候才要区分

网友E:
楼主的错误很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错误很好理解

是的  但是这种坑 没踩过的人 很难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出错是必然的,15-20=-5,在内存中存储的就是0xFFFFFFFB,但因为他们是无符号数,所以编译得到的指令 ...

是的  我这样就不规范了  相当于不同的编译器出来的结果还可能不一样了

网友:
1. 无符号的减,可以,结果也是一样的,但赋值给8B的Double时,要转换成有符号的。
2. 如果代码要有可移植性,建议用u32这种,明确定义表达式中的是32位整数,以避免在8位机和16位机,32位机得到的结果不同。

楼主:
现在人工智能 这么牛了吗?

网友F:
同意8楼写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上面那个是把unsigned直接转为double,是错的。
应该强转为int再赋值给double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牛逼的网页可以分享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意8楼写法

不同意8楼的写法,两个浮点运算效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面那个是把unsigned直接转为double,是错的。
应该强转为int再赋值给double

是的,有个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牛逼的网页可以分享出来吗?

最近很火的ChatG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