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安装进铁皮屏蔽罩,能否降低DCDC电感对外的电磁辐射干扰?

楼主(2023-01-31):
如下图的形式,底部可以铺地,应该是铁皮材质的,有实验过朋友么?

网友A:
用闭合磁路的电感不行吗?没见过把电源加屏蔽盖子的

网友:
肯定有作用啊,以前做车载就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闭合磁路的电感不行吗?没见过把电源加屏蔽盖子的

用一体式电感也是有对外电磁干扰的,尤其是电压电流比较大时

网友:
你可以和wifi路由器一样留着焊盘,过emc测试再考虑装不装,如果按厂家推荐线路从来没见过有设备屏蔽dcdc电路。

网友:
不好说,还有可能反而变更差
具体看DC-DC的频段、屏蔽壳的材料还有空间结构

网友:
DC-DC频率太低。这种薄铁皮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要用铁皮,不是不锈钢

网友:
有,电台里就这么干。不过具体能降低多少干扰得测试

网友:
具体项目具体分析,有一些场合有用过,是有一定压制效果。

网友:
什么dcdc干扰这么大,换一款芯片就好了

楼主:
不是没有办法么,PCB尺寸太小,边上还得布一个24位的ADC,所以尽可能想减少DCDC的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