踢脚线位置走网线,用什么固定网线比较好?

楼主(2023-01-31):
试过用纳米胶带把网线粘到踢脚线与地面接触的位置,
但是好像不太牢固,一段时间纳米胶带粘上灰尘,粘性会大大降低
网上说纳米胶带洗洗就能恢复粘性,其实这是不对的,小灰洗洗恢复粘性或许可以,地面大灰,怎么洗纳米胶带也没恢复粘性

有人试过沿踢脚线布线么?
这种沿踢脚线布网线,用什么方式固定网线比较好呢
暂时只考虑下边缘走向,上边缘好像更难固定网线

网友A:
装个11ac或者wifi6无线吧。。。。866m的ac拷文件到40mb/s问题不大,wifi6据称能到120mb/s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11ac或者wifi6无线吧。。。。866m的ac拷文件到40mb/s问题不大,wifi6据称能到120mb/s以上。 ...

给电脑用,周边无线干扰大,还是网线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电脑用,周边无线干扰大,还是网线稳定

万能宝上搜索 走线神器免打孔

网友B:
扁网线,塞踢脚线里面,里面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扁网线,塞踢脚线里面,里面是空的

踢脚线是陶瓷的,塞踢脚线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踢脚线是陶瓷的,塞踢脚线里面?

啊,陶瓷的那没戏,塑料的里面是空的

网友C:
走踢脚线上边缘,用白色的门窗密封硅胶固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装个11ac或者wifi6无线吧。。。。866m的ac拷文件到40mb/s问题不大,wifi6据称能到120mb/s以上。 ...

这种倒不如用隐形光纤,不过据说是是收发共享1G带宽那种

网友:
淘宝隐形光纤,把踢脚线拆到,纸胶带粘墙上,再把踢脚线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倒不如用隐形光纤,不过据说是是收发共享1G带宽那种

把网线换成光纤?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电脑用,周边无线干扰大,还是网线稳定

放心好了,电脑支持ac的话,用ac频段基本无干扰。毕竟是5g频段。我在家里基本都能跑35mb/s以上,一般足够用了。有线也就120mb/s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网线换成光纤?

对,有网线转光纤的这个东东~~

网友:
用透明光纤,,我就是这样的,基本上看不到,热熔胶粘就行了

网友E:
用热熔胶不好么,隔段距离点一下然后把网线按进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有网线转光纤的这个东东~~

你用了几个网线转光纤装置
每个房一个网线转光纤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好了,电脑支持ac的话,用ac频段基本无干扰。毕竟是5g频段。我在家里基本都能跑35mb/s以上,一般足够 ...

5g频段穿墙太差了,你家每个房子布线装86无线面板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热熔胶不好么,隔段距离点一下然后把网线按进胶里

用502临时固定,然后玻璃胶或者美缝剂饱满地将线覆盖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502临时固定,然后玻璃胶或者美缝剂饱满地将线覆盖

那需要好手艺,手残党就算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用了几个网线转光纤装置
每个房一个网线转光纤装置?

呃。。。。主要是客厅到工作房那一段,用隐形光纤

然后工作室里面的设备,拉网线无所谓

另外,5g调小功率穿一堵墙没啥压力,距离间隔墙比较远测速可以还是起码五六十兆每秒,刚好一堵墙可以到90多m,局域网传电影到手机实测

网友:
扁平网线,502胶水隔段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呃。。。。主要是客厅到工作房那一段,用隐形光纤

然后工作室里面的设备,拉网线无所谓

50Mbps实际传送速度只有6.2MB/s,上网够了,传文件速度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50Mbps实际传送速度只有6.2MB/s,上网够了,传文件速度不够

MB/s……

网友G:
新装修还需要预留网线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踢脚线是陶瓷的,塞踢脚线里面?

我就是塞在里面的.

如果是陶瓷的话 感觉还是弄个线槽放进去比较好.  不然露在外面太难看了 也不整齐.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就是塞在里面的.

如果是陶瓷的话 感觉还是弄个线槽放进去比较好.  不然露在外面太难看了 也不整齐.  ...

你的踢脚线是PVC,你的踢脚线是通过卡扣安装?

网友:
热熔胶呀!用了还行。不保险的话可以热熔胶和玻璃胶相间使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的踢脚线是PVC,你的踢脚线是通过卡扣安装?

塑料的.  卡扣安装.   里面 有两个槽,  走直线的话 可以放2根网线, 但是如果有拐弯 会因为网线太硬导致踢脚线 翘起.

网友I:
WIFI6 yyds,台式机都懒得拉网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WIFI6 yyds,台式机都懒得拉网线了。

多个电脑,都不支持wfi6
圣手电脑手机都升级成wifi6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塑料的.  卡扣安装.   里面 有两个槽,  走直线的话 可以放2根网线, 但是如果有拐弯 会因为网线太硬导致踢 ...

踢脚线不是一般都陶瓷么?
你怎么想到用pvc踢脚线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新装修还需要预留网线吗?

当然要预留了,最少预留吸顶AP的网线,未来搞个AC+AP的方案简直不要太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走踢脚线上边缘,用白色的门窗密封硅胶固定

怎么进另一个房间的门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当然要预留了,最少预留吸顶AP的网线,未来搞个AC+AP的方案简直不要太爽了。 ...

每个房间放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每个房间放一个?

看户型另外就是个人对网络质量的需求。一般吸顶AP只在客厅和走道布置即可。常规户型100平米上下的2个AP差不多就可以覆盖过来了,复式的就另算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多个电脑,都不支持wfi6
圣手电脑手机都升级成wifi6了么

近两年的电脑和手机都支持WIFI6了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踢脚线不是一般都陶瓷么?
你怎么想到用pvc踢脚线的

二手房,  买的时候 人家刚装修的.  就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呃。。。。主要是客厅到工作房那一段,用隐形光纤

然后工作室里面的设备,拉网线无所谓

光电转换器功率好像至少3瓦,3对光电18瓦,你家的布线也挺费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二手房,  买的时候 人家刚装修的.  就沿用了.

塑料踢脚线是底座加+盖子结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塑料踢脚线是底座加+盖子结构?

是的 .  就是 有个底座(应该这么叫吧. ) 先固定底座. 弄好后, 把踢脚线 扣在底座上.  固定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的 .  就是 有个底座(应该这么叫吧. ) 先固定底座. 弄好后, 把踢脚线 扣在底座上.  固定完成.    ...

底座怎么装到墙壁的?螺钉?还是胶水?

网友H:
引用 楼主:
底座怎么装到墙壁的?螺钉?还是胶水?

好像是 钉子钉的.  用哪种射钉枪打的排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像是 钉子钉的.  用哪种射钉枪打的排钉.

排钉是木头上用的,水泥也是用排钉?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近两年的电脑和手机都支持WIFI6了吧。

圣手家上网是一个wifi 6路由器搞定么
穿墙后速度是不是巨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钉是木头上用的,水泥也是用排钉?

应该是 好几年了 记不清了.  当时 看到我也挺诧异的.  感觉做的太烂.

网友I:
引用 楼主:
圣手家上网是一个wifi 6路由器搞定么
穿墙后速度是不是巨慢  ...

两个,不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两个,不慢。

设备不是wifi6,只有路由器是wifi6,上网是不是快不起来

网友K:
引用 楼主:
设备不是wifi6,只有路由器是wifi6,上网是不是快不起来

显然是的,快不起来。手机端用文件管理器smb功能访问局域网文件速度也就10M的速度,不知道为什么,网线电脑就都满速。貌似不支持多线程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显然是的,快不起来。手机端用文件管理器smb功能访问局域网文件速度也就10M的速度,不知道为什么,网线电 ...

周边信号是不是很多?应该是信号干扰?

网友K:
引用 楼主:
周边信号是不是很多?应该是信号干扰?

我这是wifi6不会是干扰的,从来就手机smb速度跑不上去。应该是app不支持多线程的问题,这个需要会安卓开发的大佬才能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这是wifi6不会是干扰的,从来就手机smb速度跑不上去。应该是app不支持多线程的问题,这个需要会安卓开 ...

路由器是wifi6,用普通无线设备,还是会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