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6裸机编程 日本人写的又一本好书

楼主(2023-02-01):
从零开始的UEFI裸机编程

https://kagurazakakotori.github.io/ubmp-cn/index.html

从零开始的UEFI裸机编程
译者的话
1. 第一部分
1.1. 引言
1.2. Hello UEFI!
1.2.1. 遵循UEFI标准编写程序
1.2.2. 交叉编译为UEFI可执行格式
1.2.3. 引导并运行UEFI应用程序
1.3. 获取按键输入
1.3.1. 简单文本输入协议
1.3.2. 编写一个回显程序
1.3.3. 编写一个简单的Shell
1.4. 在屏幕上绘制图形
1.4.1. 图形输出协议
1.4.2. 在屏幕上画一个矩形
1.4.3. 制作一个简单的GUI
1.5. 获取鼠标输入
1.5.1. 简单指针协议
1.5.2. 查看鼠标状态
1.5.3. 实现鼠标指针
1.6. 文件读写
1.6.1. 文件相关的协议
1.6.2. 列出目录下文件
1.6.3. GUI下列出文件
1.6.4. 读取文本文件
1.6.5. GUI下浏览文本文件
1.6.6. 编辑文本文件
1.6.7. GUI下编辑文本文件
1.7. 扩展poiOS的功能
1.7.1. 显示图片
1.7.2. 实现退出功能
1.7.3. 更大的鼠标指针
1.7.4. 功能展示
1.8. 后记
1.9. 参考资料
2. 第二部分
2.1. 引言
2.2. 控制台输出
2.2.1. 设置文字颜色和背景色
2.2.2. 检测字符串是否能被显示
2.2.3. 获取支持的文本显示模式
2.2.4. 设置文本显示模式
2.3. 键盘输入
2.3.1. 绑定按键事件
2.4. 加载和执行UEFI应用程序
2.4.1. 查看当前设备路径
2.4.2. 创建设备路径
2.4.3. 从设备路径加载镜像
2.4.4. 设备路径的“设备”
2.4.5. 创建完整的设备路径
2.4.6. 从完整的设备路径加载镜像
2.4.7. 运行加载的镜像
2.4.8. 启动Linux: 编译并启动内核
2.4.9. 启动Linux: 内核启动参数
2.5. 计时器事件
2.5.1. 暂停程序执行
2.5.2. 利用事件处理函数异步操作
2.6. 其他功能
2.6.1. 内存分配器
2.6.2. 软关机
2.7. 后记
2.8. 参考资料
关于本书

网友A:
编写一个UEFI引导程序么?可以100%使用CPU做计算不?如果可以那岂不是可以把x86当作单片机玩。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写一个UEFI引导程序么?可以100%使用CPU做计算不?如果可以那岂不是可以把x86当作单片机玩。哈哈 ...

各个总线驱动估计不好搞,没有总线驱动,高算力优势难以发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写一个UEFI引导程序么?可以100%使用CPU做计算不?如果可以那岂不是可以把x86当作单片机玩。哈哈 ...

那你可以考虑玩玩这个
就算裸跑不顺利,至少还可以在DOS实模式下面跑,驱动也都有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Y411x75Z/

虽说现在有Atom的SoC,但是要裸跑的话,驱动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