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在泉南高速撞上隔离墩, 司机太依赖“辅助驾驶”

楼主(2023-02-01):
据媒体报道,日前,在G72泉南高速桂林往柳州方向波寨收费站附近发生惊险一幕。

一辆特斯拉在行驶过程中突然与中央隔离墩发生碰撞,事故现场一片狼藉,车头严重损坏,经高速交警调查发现,这是一起因“辅助驾驶”引发的单方事故。

幸运的是,此次事故无人员伤亡,驾驶员称,平时上高速习惯开启“辅助驾驶”模式。当天他驱车从桂林往柳州方向行驶,因为有些大意,没有及时发现路面施工情况,这才导致了事故发生。

视频

查明事故原因后,民警对驾驶员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的错误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 并认定该车驾驶员因未能安全驾驶,应承担全部责任。

广西高速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民警介绍,“辅助驾驶系统”一般是指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功能在于车辆行驶时可为车辆保持车道行驶提供支持,一般借助一个摄像头识别行驶车道的标志线,如果识别到车辆脱离行驶车道,会通过方向盘振动提醒驾驶员注意。

但需要注意的是,该系统只能起到提醒作用,并不是一些厂商宣称的“自动驾驶”,辅助驾驶不能避免事故发生。

视频
https://weibo.com/7516679696/MqY0etHhG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AT0z82heJIQuMCQIuLftw
提取码:y8m2
(775kb)

网友A:
开车一定要集中精力。有辅助驾驶开车会轻松很多,时刻记住那只是辅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车一定要集中精力。有辅助驾驶开车会轻松很多,时刻记住那只是辅助。

有辅助驾驶,而且很长时间都没有出意外,任何人都会放松警惕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没有这个功能,强迫自己人工驾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辅助驾驶,而且很长时间都没有出意外,任何人都会放松警惕的。

我只在高速上用定速,车道居中,跟车这3个功能。并且时刻注意道路情况随时接管。

普通道路上都是自己开,道路复杂时辅助驾驶就是依托答辩。

只要上了车就要对自己负责,就要集中精神。见过太多在路上走神的司机了,看周围车状态不对我都是躲得远远的尽快超过去。

可能是特斯拉的辅助驾驶太高级了吧,容易让人放松警惕。这样看来车子的有些功能太智能了也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在高速上用定速,车道居中,跟车这3个功能。并且时刻注意道路情况随时接管。

普通道路上都是自己开 ...

我连定速都不开,不然容易犯困,开车一定要让自己忙起来

网友C:
我觉得最多酸辅助驾驶....遇到维修路段,自动驾驶的99.99%能装上.........还有什么激光雷达,根本不太合适的哦,最先发明辅助驾驶系统的是斯巴鲁的ES系统。

网友D:
这次特斯拉要背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次特斯拉要背锅吗

不用。司机已经承认自己疏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连定速都不开,不然容易犯困,开车一定要让自己忙起来

对!我也不敢开定速,怕自己大意了。

交通意外都是一瞬间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连定速都不开,不然容易犯困,开车一定要让自己忙起来

实话,定速巡航我也是不敢启动,感觉还是自己踩油门保险一点,冷冰冰的机器在很多关键时候会要了你的命,当然很多关键时候也会救命,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稍微一点点差错就车毁人亡了,十几年老司机了,再高级的车,我还是选择自己踩油门,自己握方向盘,心里安稳

网友E:
我一亲戚说开高速容易困,想睡觉,开国道没有这个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连定速都不开,不然容易犯困,开车一定要让自己忙起来

我是怕超速开的定速,看导航限速随时调整定速值。然后嚼锅巴,啃胡萝卜,喝水。

没事做是很容易犯困。只要不是近路我都是全程外循环,就是怕困。.

只要感觉稍微有些疲劳就立即进服务区休息,状态好了再上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最多酸辅助驾驶....遇到维修路段,自动驾驶的99.99%能装上.........还有什么激光雷达,根本不太合适 ...

所以说要时刻记住是辅助,不能完全依赖。时刻注意道路情况。

道路情况复杂时天知道辅助驾驶会做出什么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亲戚说开高速容易困,想睡觉,开国道没有这个感觉.

有些人不适合开汽车的。你亲戚就属于这一种。

有些人天生就是开汽车的。

我跟领导(真的是官员)出去自驾游,领导的司机就是天生开车的。在危险的盘山公里上连续开车几个小时不需要休息。都是我们坐车的累了,受不了要他停车给我们休息。

我试了,开了不到一小时就累死了。盘山公路开车很累人的。

这个司机还经常帮我们开通宵赶路。经常我们睡醒,发现天已经亮了,汽车仍然快速奔驰。

这司机开车很稳。专业给领导开车,果然不是一般人。

问他,他说一拿起方向盘,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精神振奋,可以一直不停的开下去,而且绝不犯困。

网友F:
定速不舒服,右脚不知道放哪

网友:
我经常用辅助驾驶,但只在高速上用,不过我还是十分关注路况,右脚也是放在刹车上面准备的,手也不会离开方向盘。

网友:
开长途车前一晚,或者开车前睡眠最好是充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定速不舒服,右脚不知道放哪

当然是放刹车上了,随时准备接管。

定速+跟车还是比较有用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定速不舒服,右脚不知道放哪

放刹车上哈,定速了 可以休息下脚,遇到危险只要刹车,定速也会自动退出。

网友:
估计是习惯辅助驾驶了,这次没开辅助驾驶以为开着。我也犯过这种错误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辅助驾驶,而且很长时间都没有出意外,任何人都会放松警惕的。

目前电脑驾驶的一个重大的思路问题在于:“懒于警告风险,只热心于闷头积极决策”。面对没有100%把握能够判断对的东西,电脑总是锲而不舍地“哪怕错了,也一定要做出判断”,而从不想一想,能不能“生怕错了,所以放弃判断,而改成对用户做出强烈预警”。

我相信只有这种适时插入预警的思路,才能既填补电脑判断的错误,又能刺激人类驾驶员保持警惕。

网友:
这段路一直在修路,没开多远就要来回切换道路,辅助驾驶不适合在这样的路况下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目前电脑驾驶的一个重大的思路问题在于:“懒于警告风险,只热心于闷头积极决策”。面对没有100%把握能够 ...

问题是如果撞车前电脑认为前面没一丁点危险,它怎么提醒你?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放刹车上了,随时准备接管。

定速+跟车还是比较有用的功能

刹车踏板比油门高很多,而且脚不是踩着踏板,是吊着的很不舒服。

网友I:
有些人就不应该上路,开车还不如辅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些人就不应该上路,开车还不如辅助呢

是这样,经常见车一会晃到左边一会晃到右边的,还有在高速最左限速120时开100压一队的,更有大聪明高速车多的路段左右频繁穿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刹车踏板比油门高很多,而且脚不是踩着踏板,是吊着的很不舒服。

那是你座椅太靠前了。。。。。往后放到一个你觉得很舒适的位置就好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些人不适合开汽车的。你亲戚就属于这一种。

有些人天生就是开汽车的。

睡眠充足的时候,我可以连续六七个小时不犯困。再久就不行。睡眠不足时,每两小时进一次服务区,下车走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睡眠充足的时候,我可以连续六七个小时不犯困。再久就不行。睡眠不足时,每两小时进一次服务器,下车走动 ...

我其实不太适合开车。

一般开2小时我得休息一下,犯困。

不过有破解方法:犯困的时候,嗑瓜子,马上精神。只要不停的嗑瓜子,我能不停的开下去。

网友:
年前回去较早,路上车少,用定速很爽;年后过深圳车太多了,脚疼。。。

网友:
我觉得定速还是谨慎使用,但是定速巡航还可以。我在高速上面使用定速巡航+车道保持,整体感觉还是很好的,就是偶尔会被周围车辆插队。

网友:
以前想不通为什么有人胆子那么大,
现在只有对他们敬佩,科技进步就靠他们的大胆尝试 (+狗头)

网友K:
没用过特斯拉辅助驾驶的真不要妄下结论,AP能极大减少疲劳
Y开一年半,这次过年千多公里开回老家,比原来开油车轻松了好多。
16年底的5系准备置换成Model3

网友:
让这种不成熟的技术上市,就是草菅人命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用过特斯拉辅助驾驶的真不要妄下结论,AP能极大减少疲劳
Y开一年半,这次过年千多公里开回老家,比原来开 ...

楼主位的问题怎样解决?你确定一直精神集中?

网友L:
我只在需要喝水并且路况好的时候才短暂开辅助驾驶,相对辅助驾驶功能感觉车道偏离提醒更重要更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用过特斯拉辅助驾驶的真不要妄下结论,AP能极大减少疲劳
Y开一年半,这次过年千多公里开回老家,比原来开 ...

坐过别人的特斯拉,现在后视镜看到电车一直跟着我会立马变道加速跑,那跟车距离超出我的接受范围,如果系统检测不到前车刹车,人接管根本来不及

网友:
路况好的情况下定速巡航还是不错的,脚不用那么累,也不用一直盯着速度表看。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定速不舒服,右脚不知道放哪

继续踩在油门上,不然遇到突发事件时找不到刹车

网友:
开汽车真有天分,我叔之前拉水果开货车, 一千多公里都是直达, 我最远开过600多公里,到达目的地了一点不累,感觉还能再开600公里。  现在的车都有定速,开高速太轻松了,比坐在家还爽,为什么会累。 定速脚是一直放刹车上的

网友N:
开主动巡航,晚上天很黑,前方有一扡板车,车上拉了一棵大树,树干都拖到了路面,车子没有识别到以设定速接近前车,还好及时避让,事后感觉可能是树干吸收了雷达波,造成车子无法识别前车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只在需要喝水并且路况好的时候才短暂开辅助驾驶,相对辅助驾驶功能感觉车道偏离提醒更重要更实用 ...

任何时刻都要保持精力集中,包括喝水吃东西的时候。

偏离预警有时候会犯傻,会延迟。标线不清的时候就是瞎子。

有些路段改道恢复后标线错乱的还会让你瞎变道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开主动巡航,晚上天很黑,前方有一扡板车,车上拉了一棵大树,树干都拖到了路面,车子没有识别到以设定速接 ...

最后是你自己操作避让的吧。
所以这就是自动系统的缺点了,遇到研发测试中没见过的情况很可能不会处理。
只用雷达,不反射雷达波的东西就没法看到。只用摄像头,白色的车箱会被当作天空。除非同时使用这两者才会好一点

网友P:
我的车油门很重,一直踩油门累,我一般都是断续的用定速巡航,当然精神一直还可以,回老家600公里,中间会在服务区睡一会。

网友O:
引用 网友P:
我的车油门很重,一直踩油门累,我一般都是断续的用定速巡航,当然精神一直还可以,回老家600公里,中间会 ...

仅仅用定速,安全性还是没问题的。你知道开车的人就是你自己,车只替你保持油门,别的啥也不做。
自适应巡航它会替你减速保持车距,而且通常都工作良好。万一遇到前面有个不反射雷达波的障碍物,车看不见,倒霉的就是自己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O:
仅仅用定速,安全性还是没问题的。你知道开车的人就是你自己,车只替你保持油门,别的啥也不做。
自适应 ...

人又不是睡着了,再说车有没有"看到"前面的车,屏幕上能看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人又不是睡着了,再说车有没有"看到"前面的车,屏幕上能看得到的

太舒服了,会分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位的问题怎样解决?你确定一直精神集中?

开过才知道特斯拉边界非常高,
简单讲
你负责看路,车负责开

网友:
引用 网友M:
继续踩在油门上,不然遇到突发事件时找不到刹车

踩在油门上,却又不能踩实,那才累呢(踩在刹车上也是一样),所以只在刚买车的时候新鲜了一阵子,后面再没用过

网友R:
引用 楼主:
有辅助驾驶,而且很长时间都没有出意外,任何人都会放松警惕的。

我从来都是当这个辅助不存在的,实际上,不打灯变道会掰你的方向。我的volvo

网友O:
引用 网友R:
我从来都是当这个辅助不存在的,实际上,不打灯变道会掰你的方向。我的volvo   ...

如果你的辅助驾驶功能基本上都正确,刚买到你天天盯着,怕他岀错,结果一个月它都正确,那么我相信一个月后你肯定不会再那么认真的替它盯着随时接管了。
再过几个月,你发现他还是一直正确,你很可能就放心的在自动驾驶的时候做别的了。
等了一年以后,你终于遇上了厂家没测试过的场景,他错掉了,我认为99%情况下要岀事。。。

网友S:
引用 网友O:
如果你的辅助驾驶功能基本上都正确,刚买到你天天盯着,怕他岀错,结果一个月它都正确,那么我相信一个月 ...

那这个就要根据自身情况权衡评估一下人出错的概率是否高于车的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S:
那这个就要根据自身情况权衡评估一下人出错的概率是否高于车的了

古话说的好,没有千日防贼的。
如果一个功能通常都很方便,很好用,但是你用顺手了,依赖它的时候,就有很低概率会岀事,这个功能看你用不用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O:
古话说的好,没有千日防贼的。
如果一个功能通常都很方便,很好用,但是你用顺手了,依赖它的时候,就有 ...

照你这样说,一个人开几年没出过事故,接下来很容易出事故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Q:
照你这样说,一个人开几年没出过事故,接下来很容易出事故了

不是这个意思啊~

如果某个人开车几年没事故,完全可以证明这个人很小心,以后出事故的概率也很低。

但是自动驾驶开了很久没出事故,啥也不能证明。因为它很可能在下一个corner case里面翻车。没翻车之前你不可能知道原来这种情况是自动驾驶不认得的啊
比如特斯拉的白色车厢被当作天空,上面坛友的树根吸收雷达波让雷达看不见。

而且如果你用自动驾驶开了很久看起来都很好,更会让驾驶员习惯于在打开自动驾驶的时候自己不再注意看周围,认为自动驾驶不会有问题。这样如果真的遇到罕见情况,自动驾驶出问题了就是大问题。

网友Q:
引用 网友O:
不是这个意思啊~

如果某个人开车几年没事故,完全可以证明这个人很小心,以后出事故的概率也很低。

能这样说,估计你没去用过,或者说这样做的人,不管有没有这功能,不管开啥车都一样容易出事。

开辅助驾驶的时候,要做到可以随时可以接管,辅机也会每隔几十秒让你确认一下,手有没有在方向盘上面。

先去试试再下结论吧。

网友:
我开领克,上下班高峰期都用辅助驾驶,特斯拉的辅助驾驶应该更好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Q:
能这样说,估计你没去用过,或者说这样做的人,不管有没有这功能,不管开啥车都一样容易出事。

开辅助驾 ...

我始终认为,人都是有惰性的
没有自动驾驶能力的车,你必须自己全程操作,所有责任都在你,你是没法偷懒的。这样的安全性肯定好一些。

有自动驾驶能力而且自动驾驶通常都工作良好的车,你可以偷懒,而且会发现你偷懒了啥事都没有,至少很大一部分人肯定会变的懒起来,躲不过的。。。

当然,等自动驾驶进化到一定阶段,确保他们遇到无法识别的情况的比例足够小的时候,或许就无所谓了。当然所有程序永远有一天会错的,只要错误率够低就行,由车企统一给他的所有车上一个足够高的保险,出问题了算车企的责任,不算驾驶人的责任,那个时候我就愿意用自动驾驶了
不知道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连定速都不开,不然容易犯困,开车一定要让自己忙起来

我跟你差不多,就怕自己开车犯困,一定要让自己有事干。
我如果不开车,坐车的话,基本都会睡着。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始终认为,人都是有惰性的
没有自动驾驶能力的车,你必须自己全程操作,所有责任都在你,你 ...

偷不偷懒主要看人,举个例子,现在开车,即使前后都没有车,包括后视镜范围内一辆车都没有,我变道也是要先打转向灯,并且观察3秒后才会变道。

网友:
我曾经在暴雨天而且是高速开启特斯拉的AP(当然:准备随时接管),效果出奇的好。人都看不清了,AP的跟车,识别感觉比人识别都好。
当然:特斯拉在修路或者道路意外情况下,我都是提前接管,因为测试过一些路况,确实处理不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O:
我始终认为,人都是有惰性的
没有自动驾驶能力的车,你必须自己全程操作,所有责任都在你,你 ...

有没有可能,讨论的是“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
目前的“自动驾驶”是个骗局

网友O:
引用 网友T:
有没有可能,讨论的是“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
目前的“自动驾驶”是个骗局 ...

说明书里人家写的是辅助驾驶,如果你岀事了也是辅助驾驶,都是驾驶员的责任。
但是他们的广告里都是自动驾驶,一大堆用户也把它认为是自动驾驶了。。。
Autopilot 直译过来明明就是自动驾驶,但是他们的中文说明书里写的是自动辅助驾驶,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说明书里人家写的是辅助驾驶,如果你岀事了也是辅助驾驶,都是驾驶员的责任。
但是他们的广告里都是自动 ...

不搞这些虚的,出事了说“辅助驾驶”,就应该把这个技术定性为“辅助驾驶”
至于广告怎么说,大家都看过不知多少个广告了,有几个是与实际一毛一样的?全世界都一样,autopilot这个概念又不是中国人提出来的
“辅助驾驶”就是一个新的驾驶工具,熟练掌握了,事故率就会低下来,舒适度也会上去
无论什么工具,使用不当就会完蛋,就算是车载音响,把声音调最大,刚好听不到其他车的示警喇叭声,也会撞车

网友U:
引用 楼主:
我其实不太适合开车。

一般开2小时我得休息一下,犯困。

开着车不好嗑瓜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U:
开着车不好嗑瓜子吧

开车抽烟都得扣分,竟然还嗑瓜子,虽然没规定嗑瓜子是否违章,但是嗑瓜子比抽烟危险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开主动巡航,晚上天很黑,前方有一扡板车,车上拉了一棵大树,树干都拖到了路面,车子没有识别到以设定速接 ...

像遇到这类问题,车机最好能将问题自动上传,否则车厂得到这种问题的渠道都是滞后的,或者得不到,他们还认为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一般人遇到这种问题,只要没发生事故,过去就过去了,也不知道如何给厂家反馈,可能反馈了,人家也不一定鸟你。

和测试一样,市场上发现了问题,应该有反馈渠道给公司,改掉BUG,并更改测试用例;

网友V:
tesla高速开AP轻松太多了,但是就是怕高速道路上有什么突然出现路障修路什么的,有些情况车子是无法完全识别的,虽然车子自己开但是一定是自己还要仔细观察远处,手握方向盘,随时准备好接管。经验很重要,我目前开了1万多公里高速AP了,  一般我会找一辆前方目标车,开得比较快比较稳的,跟在它后面,设置比较远的跟车距以及较早预警,有前车开路比较安全些。 然后注意导航里面有没有前方修路的提示,离预告修路点前几公里就退出AP自己开,等过了维修路段稳定了再开AP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V:
tesla高速开AP轻松太多了,但是就是怕高速道路上有什么突然出现路障修路什么的,有些情况车子是无法完全识 ...

真车主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最后是你自己操作避让的吧。
所以这就是自动系统的缺点了,遇到研发测试中没见过的情况很可能不会处理。

这个事件到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当时在车灯照射下树与路面颜色比较接近,面且树杆完全阻挡前车后面灯光,我自己也没有及时看到,发现时距离前车不到20米,我换到了左侧车道,按正常情况车子应该在60米以外车子就应该自动减速,是在沂蒙山区的高速上限速100公里,ACC设置100公里。

网友W:
引用 网友A:
开车一定要集中精力。有辅助驾驶开车会轻松很多,时刻记住那只是辅助。

辅助驾驶可以限速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W:
辅助驾驶可以限速么

自己手动调。车少的时候电车一不小心就超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手动调。车少的时候电车一不小心就超速了

自动驾驶会自动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