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无法启动robocopy的多进程拷贝?(4楼:又一个大坑)

楼主(2023-02-01):
我已经使用了 /ZB /MT:32 /R:5 /W:5 参数。

拷贝电影的时候,还是拷完一个再拷另外一个,而不是很多个一起拷贝。

网友A:
可能是因为网络拷贝。网络拷贝单个大文件时可以饱和网络带宽,此时打开目录都非常慢,多线程拷贝其他线程可能被卡死了。

而且多线程拷贝多个大型文件涉及到大量磁盘寻道,机械硬盘大文件是不建议并发拷贝的,单机同时拷2个大文件速度可以从230mb/s掉到50mb/s。mt通常只建议大量小文件时使用,在硬盘支持指令队列时大幅提升平均访问速度(单个文件平均几~几百kb)。源/目标两端都使用ssd时不受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因为网络拷贝。网络拷贝单个大文件时可以饱和网络带宽,此时打开目录都非常慢,多线程拷贝其他线程可 ...

好,我测试一下本地机拷贝。

楼主:
我终于知道,我上面的参数生效了!

没想到却挖了一个巨大的坑给自己钻进去了。

经过我反复测试和观察,我摸索到了下面的结论/结果。

1。楼主位的参数真的启动了32个进程。但只是显示一个文件的拷贝百分比变化,这估计是dos点限制。其实32个进程已经启动。
     我观察到这个,是发现只要拷贝一开始,下面的32个文件已经同时建立。

2。拷贝一发生,目标文件就已经生成。除了修改日期是1980年外,文件大小和创建日期都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终止robocopy,会很恐怖:32个文件误以为已经拷贝完成,下次再拷贝,就会跳过这些文件。

因为我这几天拷贝数据,为了测试等原因,中止了无数次,导致非常多的文件其实没有拷贝成功。

解决方法是,使用 /XO 参数(排除旧文件)。(同时不要使用 /XN ), 就能将1980年的文件重新拷贝一次。

楼主:
正在使用 /XO参数回填上面的大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