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淘宝网字体模糊,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2-01):
部分文字模糊如图    浏览器是chrome  缩放是100%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519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5192-1-1.html

使用里面的方法解决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里面的方法解决    感谢

那个插件尚不完美,网页指定使用宋体的时候还是有问题,可能单独写个插件强制替换比较好,只是目前连是不是只有宋体有问题都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