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最大30v转3.3v的dcdc芯片型号。专门给ESP-12模块供电

楼主(2023-02-01):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到ESP-12模块(内部是ESP8266芯片),看手册说这个芯片最高能瞬间到0.5a。

而我的系统最大供电电压是30V, dcdc输出是3.3V, 电流就算瞬间能 0.5A ,平时 一般 0.1a左右。

有没有sot23-6 脚的 这种小型dcdc 搭配 一个小电感 的这种方案 ,最好是国产成熟量产的型号。因为项目紧张不想踩坑了。。。

感谢各位大神,推荐以下dcdc 量产型号吧。。 ps 对成本不是很敏感,  就是希望 电路简单,  不想踩坑了。

类似于下面这个芯片,当然 so-8 也能接受。pcb板子空间限制不大。  PS:下面这个芯片无法到30V

网友:
BL9342
ME3116

网友A:
36V, 0.6A, 2MHz,
同步降压转换器 TSOT23-6

MP2459
0.5A, 55V, 480kHz
Step-Down Converter in a TSOT2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V, 0.6A, 2MHz,
同步降压转换器 TSOT23-6

MP的都不敢用了

网友:
SCT2400,40V,我们公司在用的料

网友B:
XL1509 -3.3

网友C:
ME3116 MEI3001 可以满足你的要求,SOT-23-6的封装,价格5毛左右,他们家的DCDC我们也在用,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ME3116 MEI3001 可以满足你的要求,SOT-23-6的封装,价格5毛左右,他们家的DCDC我们也在用,供参考

ME3116    MICRONE(南京微盟)

之前坛友 说 他家的 ldo 有过充的问题。  就是上电一瞬间  vout = vin 。  我怕 esp8285 的3.3v 扛不住。  所以暂时 都会避开 微盟 的产品

楼主:
今天我先选型用 SCT2400,40V ,这个料做设计。  原因是我看了他家的 ds。  有非常详细的 测试波形图。  厂家应该是比较专业的。  所以 我就选他家的ic 做设计。  因为电源部分  看起来 最简单, 实际做产品是最关键的部分。 尤其是 工程师 水平不高。 只能用相对成熟, 皮实的ic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MP的都不敢用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不敢用?

mp 采购不方便啊。jlc 都没有的卖了。 想必以后供货也不会太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XL1509 -3.3

1509我是不敢用了   3个不同产品 陆续出现问题

这玩意 已经进我黑名单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509我是不敢用了   3个不同产品 陆续出现问题

这玩意 已经进我黑名单了 ...

出了什么问题?1509出货量应该蛮大

网友:
TP6841S6-A、AOZ1282CI,这两个几乎可以PIN TO PIN,电源上的芯片还是尽量别用国产的。
微盟,贝岭,矽力杰,芯龙这四家的DCDC和LDO,我是见了就绕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出了什么问题?1509出货量应该蛮大

我不确定是我的设计问题还是什么问题,但是别家的DCDC 从来都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公司里怎么测试都好 ,EMC测试也都通过,但是发到外面 几个月  陆续会有  1509芯片烧掉退回来的

负载很轻 只带了一个单片机  (之前提问 有人怀疑说是负载太轻 导致过充烧坏电源回路)

论坛上也有别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反正 这辈子都不会用这颗了

公司的项目也好, 自己兼职的项目也好,踩坑了好几次,弃坑了 ,惹不起 躲得起

哪怕换TI的 几毛钱 SOT23的芯片也比用这颗强

备注 我只代表我自己遇到的问题, 也许是设计问题也许是环境问题引起的, 反正相同位置换了 别家的 方案就再也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p 采购不方便啊。jlc 都没有的卖了。 想必以后供货也不会太好

确实,用着好好的,突然就没货了,搞的头大

网友:
XL1509 -3.3,电感大一点,100uH吧,输出加两个贴片陶瓷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确定是我的设计问题还是什么问题,但是别家的DCDC 从来都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公司里怎么测试都好 , ...

现在用哪家的,状况怎么样》?

网友:
TPS54202H, 兼容的还有 SGM61230, 这两个是pin2pin,2A电流,28V的,可以稳定用在24V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