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D6-RS 是什么鬼?

楼主(2023-02-01):
我在adaptec 6805T 建立了raid6。

然后 在查看raid的时候,竟然提示type: RAID6-RS

HP P420 的RAID6 我最近才发现,叫 RAID6(ADG), 其实不是真的raid6,是raid5 两次的怪胎格式。

我怕这个RAID6-RS 也是怪胎格式。

网友A:
其实都是RAID6,根据维基百科,RAID6的定义是可以容许同时损失2个盘而不丢失数据的RAID,RAID6-ADG是奇偶校验,RAID6-RS是Reed-Solomon编码,两个都符合RAID6的定义。

理论上来说RS > ADG,因为奇偶校验只能检测错误,而Reed-Solomon编码本身就能够纠正错误(CD就是用了Reed-Solomon编码来纠正小划痕造成的误码)。

至于阵列卡的具体实现就没深入研究了,RS比奇偶校验的好处在哪里也不清楚,好像对于RAID6的功能都差不多,RS应该对速度影响更大,因为运算量远超奇偶校验的XO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是RAID6,根据维基百科,RAID6的定义是可以容许同时损失2个盘而不丢失数据的RAID,RAID6-ADG是奇偶校 ...

rs都有硬件编解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是RAID6,根据维基百科,RAID6的定义是可以容许同时损失2个盘而不丢失数据的RAID,RAID6-ADG是奇偶校 ...

RAID6 ADG 可以增加硬盘扩大容量吗?

我已经测试了RAID6 RS可以。

楼主:
RADI6技术是在RAID 5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加强数据保护而设计的一种RAID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扩展RAID 5等级。与RAID 5的不同之处于除了每个硬盘上都有同级数据XOR校验区外,还有一个针对每个数据块的XOR校验区。当然,当前盘数据块的校验数据不可能存在当前盘而是交错存储的,具体形式见图。这样一来,等于每个数据块有了两个校验保护屏障(一个分层校验,一个是总体校验),因此RAID 6的数据冗余性能相当好。但是,由于增加了一个校验,所以写入的效率较RAID 5还差,而且控制系统的设计也更为复杂,第二块的校验区也减少了有效存储空间。
RAID ADG类似于RAID 6,ADG技术是基于RAID5之上的,采用了冗余的校验盘;也可以理解成是给RAID5再做了一个RAID5的校验。实现两块硬盘的容错,至少需要4块硬盘。这个技术是康柏最先提出来的,现在HP就已经移植了该技术。
ADG最早是在5304RAID卡上用的,后来在HP的MSA1000阵列控制器上应用,可以支持很多OS,比如NT 、2000、NOVELL、LINUX,还有IBM OS/2、 SOLARIS。目前在MSA1000上只有LINUX、NOVELL和NT、WIN2K可以用。
RAID6需要的RAID控制器芯片处理能力更强,否则在RAID控制器上会有读写速度瓶颈。RAID ADG相较RAID6来说需要的处理能力更少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RADI6技术是在RAID 5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加强数据保护而设计的一种RAID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扩展RAID 5等级。 ...

“可以支持很多OS,比如NT 、2000、NOVELL、LINUX,还有IBM OS/2、 SOLARIS。”

好家伙,有几个名字都好几年没见过了,站长最近是在研究IT考古吗?

楼主:
HP P420 的raid6 后面有(ADG).

我没有查到资料说它不能通过增加硬盘来扩容。

但我进入P420的开机bios里面,想增加硬盘发现无法操作。所以,我才怀疑是否ADG不能增加硬盘。

我看看Win7下面的管理界面能否增加硬盘。

楼主:
引用 楼主:
HP P420 的raid6 后面有(ADG).

我没有查到资料说它不能通过增加硬盘来扩容。

先不敢再试了。刚才接上硬盘,准备竟然Win7,结果发现Win7进不了,进入了维修界面不停读盘。

赶紧关键,换上备用的系统盘(幸亏有备用)。

现在正常进入Win7了。得将这台GEN7上面的数据全部备份到刚弄好的GEN10上,否则就麻烦了。

GEN10的数据成功复制好,才能放心的折腾GEN7.

网友C:
我的一块P420卡坏了,才没工作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都有硬件编解码器。。。

XOR硬件编码更简单,不同的RAID卡一样有性能区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块P420卡坏了,才没工作几天。

这些raid卡有10w以上功耗。。。不给充足的散热必然会坏。你是不是没加风扇也不是服务器机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块P420卡坏了,才没工作几天。

哈哈,要不我将刚拆下来的P420 寄给你?

微信给我地址。

楼主:
P420要这样加风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要不我将刚拆下来的P420 寄给你?

微信给我地址。

我又买了一块单卡,缓存的电池是好的。今天就能收到了,看看效果如何,你这块先不用寄给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又买了一块单卡,缓存的电池是好的。今天就能收到了,看看效果如何,你这块先不用寄给我。 ...

要加风扇。不加风扇很快跪。服务器的家伙不考虑功耗的,因为整个风道风流量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加风扇。不加风扇很快跪。服务器的家伙不考虑功耗的,因为整个风道风流量很大。 ...

看什么卡,和主机的散热风道情况。

P420在任何地方都要强制散热。我测试过,没有负荷,P420会热到阵列无法正常访问。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70&pid=11486958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什么卡,和主机的散热风道情况。

P420在任何地方都要强制散热。我测试过,没有负荷,P420会热到阵列无 ...

卡已装上,工作正常,原数据还在。
加盘后不能在原RAID中扩展,已重建RA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已装上,工作正常,原数据还在。
加盘后不能在原RAID中扩展,已重建RAID。 ...

试一下在操作系统的阵列管理软件里面操作。

adaptec 6805在bios里面也是无法增加硬盘。

网友:
我装的是win10,管理软件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