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HP GEN10 安装 Adaprec ASR-6805T 阵列卡,填平HP P420的两个大坑

楼主(2023-02-02):
HP420阵列卡有两个大坑,我掉进去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5492

我原本打算买6805卡的,两个SFF-8087接口在卡的尾端。但市场上的6805卡都没有闪存板和电池,所以,只好买6805T了。

6805T的8087接口在卡的前段往上位置。我不得不对GEN10 的机箱做修改才能安装(GEN7 就不得不使用6805,无法使用6805T).

楼主:
使用暴力方法,将卡上面的一块铁皮搞走。

这块铁皮使用4个铆钉固定,使用锤子和一字螺丝刀,不算很难。

这是拿走的铁皮。不拿走这铁皮,6805T的8087线无法插上去。

6805T安装好的图片:

楼主:
6805T 卡上印着:本卡必须使用200 LFM风力的风扇。

我在HP P420的时候,加入了两个小风扇,刚好全部移到这块卡上面。

楼主:
RAID6 后,再增加硬盘操作成功。详细在这个帖子里面:

raid6可以加硬盘扩容吗?(13楼起阿莫实验成功!)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1783

楼主:
注:阵列盘Win7下需要使用GPT分区格式。这样才可以所有空间分配到一个阵列。

楼主:
补充一下,阵列上的“电池”我拆开,其实是2个2.5V 35F的超级电容。

我问了2家淘宝,都回复是电池而不是电容。

真奇怪,为什么他们这么不敢说是电容?电容才不用维护,电池以后很麻烦。

这电容明显是他们自己生产的,虽然上面有adaptec的logo,但塑料外壳一看就知道是山寨小厂的作品。

楼主:
HP P420 的RAID6 ADG实测:在GEN7服务器上是可以扩展增加硬盘的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5685

网友A:
站长,你装完6805T,会这样不?
我是win server 12 r2系统,今天刚到的卡装上去,一直这样,怎么弄都是感叹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站长,你装完6805T,会这样不?
我是win server 12 r2系统,今天刚到的卡装上去,一直这样,怎么弄都是感叹 ...

你要安装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要安装驱动。

上面驱动在官网下载的,安装完提示无法启动
这个卡有没有可能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站长,你装完6805T,会这样不?
我是win server 12 r2系统,今天刚到的卡装上去,一直这样,怎么弄都是感叹 ...

2019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驱动在官网下载的,安装完提示无法启动
这个 ...

你开机的时候进入这块卡的bios(ctrl+a),如果各种操作都正常,这块卡肯定是好的。

另外,我Win7 64位旗舰版驱动后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开机的时候进入这块卡的bios(ctrl+a),如果各种操作都正常,这块卡肯定是好的。

另外,我Win7 64位 ...

要把这个使能 UEFI with CSM 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这个使能 UEFI with CSM module

我是恢复到出厂的缺省配置才使用的。

因为这是二手卡,我担心之前的主人乱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恢复到出厂的缺省配置才使用的。

因为这是二手卡,我担心之前的主人乱设置。 ...

跟卡没关,因为你是WIN7的,打开了legacy ,我是只打开了UEFI ,所以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