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有用过 思旺 LDOSE8533X2

楼主(2023-02-02):
正 Vin=40V Vout=3.3V 250mA 85dB
线性稳压器(LDO)
“SMT扩展库”
型号: SE8533X2-HF

看输入电压范围很大,我们使用电流小于30mA,电压12~16v左右;
请教一下大家有人用过这个LDO那?稳定性怎么样,批量稳定性

网友A:
我当时也是看输入电压很大,用24V输入,SOT89封装的SE8533带了stm32+485,还是比较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也是看输入电压很大,用24V输入,SOT89封装的SE8533带了stm32+485,还是比较热的。 ...

你好,你们平均工作电流多少?有批量过吗?批量之后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们平均工作电流多少?有批量过吗?批量之后稳定性怎么样

就一个STM32+MAX13487,还有一路ADC采集。为了ADC能稳定,所以选的LDO,第一版发现压差太大,LDO很热就放弃用LDO了,第二版直接换成DC/DC了。

网友:
经常用。小于30mA,输入等于输出电流,大概0.5W,大概应该有六七十温度,如果电流能在20以内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