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SATA/SAS 硬盘电源线的接线方法

楼主(2023-02-02):
刚才发现一个问题:怎样将下面的线接上?两条黑线估计接错也没事,但最好严谨一些:

原因是我要制作一条比较复杂的8087接口的阵列线。

淘宝找了几张图片,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接线方法:

网友A:
黑线是GND红色+5v黄色+12v,两个GND是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线是GND红色+5v黄色+12v,两个GND是一起的。

两条黑线估计接错也没事,但最好严谨一些。

网友B:
SAS和SATA电源口是一样的
地线有多个位置

来源
常见SATA硬盘的数据和电源接口定义分析
http://huiyudata.com/post/32.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SAS和SATA电源口是一样的
地线有多个位置

3.3V不要接,部分企业硬盘接了3.3V不认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S和SATA电源口是一样的
地线有多个位置

没这么复杂吧?

我的几台家里的服务器线材都是我自己加工的,硬盘电源线都是清一色四根。

无论sas,sata,都能使用。

不用接你上面图片这么多条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这么复杂吧?

我的几台家里的服务器线材都是我自己加工的,硬盘电源线都是清一色四根。

都是并联的,预充电是热插拔用的,不需要热插拔的话每个电压一根线并联起来就行。